在遥控发射电路中电感的参数不明白

楼主(2005-02-19):
4.5 T   2.5T是什么意思?

楼主:
那线圈的粗细怎么定啊?

网友:
按电路看,此电路属典型高频电路吧。L1 L2 直径应该在5MM以内,线经0.5-0.8MM

网友:
有这个工具你就知道如何弄哪线圈了.你先用公式计算出所需电感量,用这个工作计算出大约多大的直径.之于线径,哪是与Q值有关,我看市面上的都是以0.5-0.8的线做.有些用1的.不过用哪种都没所谓,0.5已经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个工具,我已经有了.

可怜的是我不知道怎么算L1 L2的值,高频的东西我不在行的,但是手头要解决这个事情,真是有点麻烦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2-19,21:16:53编辑过

网友(2005-08-22):
ilan2003 小松工程

去买个模块看看就知道了,我把发射,接受的扳子抄了,现在被解码卡住了,你这个图完全没问题,7.5T可以用10uH色码电感代替

网友(2005-10-24):
MICRF011全新现货原装正品特价

力合科技是美国micrel的rf产品专业代理商,长期现货供应micrf001, icrf011,micrf002, micrf007,micrf008,micrf009,micrf010,micrf505,micrf506系列射频接收芯片,工作频率300MHz--450MHz,灵敏度-103dbm,无需手工调谐,外围阻容元件总数少于10个,一致性优良。我司还提供技术支持,高频部分免费调试。

   近期特卖原装正品micrf011bm,希望各方来电洽谈。联系人:杨先生13077815298,email:jim_yang@tekall.com。

网友(2006-12-20):
Fsk/RF芯片:IA无线产品介绍(IA4220_21,IA4320,IA4420_21)

IA系列无线IC:IA4220,IA4221,IA4320,IA4420,IA4421,

外围器件很少,只要两三颗小电容和一个10M Cystal, 对其精度无特殊要求(具备自动频率控制,可确保收发器自动调整到输入信号的频率,有了自动频率控制,制造商可以选择更低精度晶体而依然保证满意的频率调制效果。)

其主要特点:

单片全集成

频段:315, 433, 868, and 915 MHz bands.具体频率范围310M-320M,2.5K选频步长;430M-440M,2.5K选频步长;860M-880M,5K选频步长;900M-930M,7.5K选频步长。

高精度锁相环(PLL),

多通道频率捷变功能

调制模式: FSK(移频键控),支持OOK(通断键控调制)

传输速率: 0~ 256k bps(建议客户使用9.6k bps)

发射功率:3dBm(IA4220)、8dBm (IA4221) (2mW、6.5mW)(dBm 定义的是 miliwatt。 0 dBm = 10log1 mw)

接收灵敏度: -109 dBm @BER 10-3, BW=67 kHz

自适应天线调谐。(非常重要,生产时无需统调)

SPI接口

支持EEPROM模式

极低的待机电流:0.3uA

发射电流:20-25mA(包括mcu)

接收电流:15-20mA(包括mcu)

有效距离:60-200米(注:最大通讯距离与环境、天线形式和通讯速率均相关),

具备低电池检测功能

定时唤醒功能 (1ms-几天)

电压范围: 2.2V to 5.4 V

工作频率为国际通用的ISM频段,采用低发射功率、高接收灵敏度的设计,所以使

用时对周围干扰很小,无需申请许可证,方面设计生产,功耗极低,

适合便携式,手持产品的设计,满足无线电管制使用许可证,是目前低功耗无线数传的理想模块,

可广泛应用工业和家庭监控、控制和自动化、保健诊断等领域。在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络,无线抄表,门禁系统,小区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无线标签,

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小型无线数据终端,安全放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测,机器人控制,无线数据通讯,无线数字语音,汽车电子胎温和胎压检测等,符合FCC标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做出口产品更佳.

与蓝芽和Zigbee产品相比,具有成本更低、功耗更低、协议简单、软件开发更简易等特点。

  本系列模块均自带传输层协议栈,对外为“透明的”标准串行接口,全工业级设计,超低待机功耗,同时有多款天线及PCB天线型可供选择,也可应用户要求提供个性化设计的模块产品及实用解决方案等。可代为开发硬件和软件.

IA 4220 发射 TSOP16

IA 4320 接收 TSOP16

IA 4420 发射接收一体 TSOP16

                                    联系方式:0755-26993853

                                    E-mail:Kevin.Ouyang@Asiacom.cn

                                    E-mail:Kevin.Ouyang@Asiacom.com.cn

网友:
拼上了,:),楼上的能不能发份中文资料到:zcxhe@yahoo.com.cn 谢谢!

网友(2007-04-02):
测量它的发射频率就OK了.

网友:
掁蘯的頻率給315M的SAW穩定了,L1、L2好像不用很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