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用STA013的MP3测试程序

楼主(2005-02-19):
相关链接: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4593&bbs_page_no=2&bbs_id=1000

MP3测试程序说明

   by Ant(gz_ant@126.com)

--------

版本说明

--------

Title                : MP3测试程序

Author                : Ant (gz_ant@126.com)

Created                : 2005/02/16

Revised                : 2005/02/19

Version                : 0.1

Target MCU        : MEGA16

Editor Tabs        : 4

注:         本代码用于测试STA013硬件及其驱动程序, 并非一个完整的MP3播放器程序.

        上电后,会循环不停播放一段约2秒的MP3音乐.

        硬件没有连接RAM缓冲及储存MP3文件的设备, MP3数据是保存在AVR的FLASH中.

        本代码经测试, 但可能存有Bugs, 若你发现有任何Bug或有任何建议,

        请来信告知: ant@126.com

        本代码部分来自"Procyon AVRlib": http:hubbard.engr.scu.edu/embedded/avr/avrlib/release_notes.html

        特此感谢它的创始人: Pascal Stang !

        感谢在www.21icbbs.com帮助过winsu的朋友, 希望使用者能发扬网络的 "自由,开放" 精神.

--------

硬件说明

--------

硬件可分为AVR与MP3功能块, AVR是使用自制的MiniAVR(即MEGA16L), MP3功能块是由如下主要芯片组成:

STA013, WM8725, PT2308. 其中WM8725与CS4331兼容.

MP3功能块除电源外, 与AVR的连接只用6条线, 分别是:

1) MP3数据传输: SCKR, SDI;

2) I2C控制:SCK, SDA;

3) 数据请求:REQ;

4) 复位:        RST;

以上数据线与AVR的连接如下:

        MP3 Model                        AVR(MEGA16L)

                SCKR----------------PB7

                SDI-----------------PB5

                SCK-----------------PC0

                SDA-----------------PC1

                RST-----------------PD3

                REQ--------+--------PD2

                           +---[ R ]---+

                                      --- GND

--------

软件说明

--------

测试程序包括以下文件:

main.c, main.h

UART.c, UART.h

sta013.c, sta013.h

I2C.c, I2C.h

spi.c, spi.h

type.h

I2C硬件上虽然连接在AVR的硬件I2C接口上, 但程序是用软件I2C实现的, 这样做是为了兼容其他AVR.

SPI亦是连接在AVR的硬件接口上, 程序可用软SPI和硬件SPI, 均测试通过.

REQ亦是连接到INT0, 实际上可用中断来传送MP3数据, 但为兼容起见, 本程序用查询方式.

STA013的配置文件由ST提供, ST并没提供有关说明, 所以你不必探讨那长长的数组.

MP3的数据由我经一首MP3转换为*.c格式的, 你亦可修改它.

--------

联系

--------

Ant: gz_ant@126.com

-----此内容被ant.于2005-02-19,16:13:49编辑过

网友:
谢谢 ant 的资料共享!

是用GCC编译的吧?

楼主:
在AVR GCC(WinAVR)下编译通过.

网友:
ant 能否将你的 STA013 + CS4334 的电路图也贴出来? 我也正在画这个图,希望多一点参考。谢谢。

另外: 看来你是直接用 CS4334 驱动耳机的,声音够大吗? 输出串的560R电阻,有没有改小一点,以增加音量?

楼主:
电路图我要整理一下了,这是我几年前做的板子. 其实是标准的接法, 网上很多.

当然不是直接用CS4334来驱动耳机(我不是用CS4334,而是用WM8725, 请看说明), 使用耳机功放PT2308.我想是不能直接用DAC来驱动耳机的,DAC出来还要通过阻容滤波,哪能驱动耳机?

不明白"输出串的560R电阻".

网友:
如果是通用线路,那就不用上传了。谢谢。

上次我们网站免费派发的 TDA1548 DAC 是带有高性能的功放的。

CS4334 的输出标准电路,是串有一只560欧的电阻。

很多人反映,可以用CS4334直接驱动耳机,但声音不够大。

楼主:
听你这样说,我查看了一下http://www.pjrc.com/的电路,确实如你所说.

从电路图上看,确实是直接驱动耳机的.

我的电路有阻容滤波,这是标准的做法.

直接驱动耳机,应该用高阻耳机声音才大点吧.

相信直接驱动耳机是用于测试的,没什么实用性,除非测试,不建议这样做.

串接560电阻,我想是用来限流的,估计CS4334没有驱动耳机功能.去掉电阻,可能对CS4334有害.

另外现在网上的源码,配置STA013一般是考虑CS4334,如果用不兼容的DAC,可能要稍改程序.

网友:
谢谢先, 赶快当下来再说. 我的013一直有问题. 现在怀疑,是不是焊坏了.

网友(2005-06-19):
优化级别设高点呢

网友(2005-12-30):
我用GCC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