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工控实验板已确定事项!
关闭

楼主(2005-02-19):
【16楼】 MZMMZMMZM 不识

        谢谢你!你说的三总线(SPI)我看可以。但是SPI对一主一从的通讯方式比较

   好。  对于一主多从的方式好象有点难。我觉的用SPI 再加一块译码器(138)进行片选

   (用于选从站)。这种方式你看如何?

××××你的方案确定!有劳您对这方面费的心了!谢谢!!

--------------------------------------

30楼】 trinove

我的意思是 以232/485为接口  来连接人机界面设备,这样即使要连接现成的触摸屏系统已不再话下

还有,标准PLC系统都是不配人机界面系统的,这些人机界面都是后配的,或者按要求订制的,

现在工业界流行配置触摸屏系统,多为485接口

××××你的方案确定!谢谢!!

-------------------------------------

【15楼】 xuyankang 琴剑飘零

关于电源我有想法:很重要!

电源一定要隔离,也就是输入输出和主芯片之间不能共地,有很多朋友的工控实验板在现场被干扰,折腾好多次甚至赔本,最简单的隔离方式就是用变压器,并不贵(最好是电路板焊接用的封装好的,北京创四方公司),同时就可以用7805,7812等等了。

××××你的方案确定!还要劳人画PCB 呢!谢谢!!

-------------------------------------

【14楼】 ant.

若要多IO口的低价AVR,非M169莫属了。

不用LCD驱动时,共有53个IO,其价格与M16差不多。

××××××××你的方案很吸引人,我们去找一下资料。初定!!谢谢你的好建议!!

希望大家有空去找一下它的资料,去熟悉它!!

--------------------------------

【19楼】 cyberboy

“用三总线结构(同步通讯)”是SPI吗?在机器内部通讯可以速度高,板子比较多,或线长时要加驱动。

××××××××谢谢!我们去注意这个问题,谢谢你的提醒!!!

@#¥

!@@#TO: 【16楼】 MZMMZMMZM 不识  你要注意这个建议叫喔!!

现在我讲一下对输出模块的看法!

我已前在外做项目,或看到别的大自动化公司做的项目!,还有外国的设备!

PLC 都是放在电柜中(里),不管它原PLC 是:有继电器的单元,有晶体管的单元,有简单固态的单元。

从PLC 到被 控接触器线圈,还是其它电器。中间都会用一小中间继电器来隔离。

因为万一现场有高压串入(或短路)损坏一个小中间继电器,工厂电工会处理,拔出换一个!

而不管你PLC是:继电器的单元,晶体管的单元,简单固态的单元。坏了一个点那可是要停产的!!

所以呢我们工控板:输出用:xuyankang 琴剑飘零 的建议!

输出就用晶体管输出,可要加达林顿光耦驱动晶体管,如4N30,TLP127等。,“要用继电器的自己加到客户的电柜里去,”必须的如用在强电。

减少负担,轻松出征!

TO:xuyankang 琴剑飘零  你是我们小组最累的一个了,这个输出就由你动手做,全由你负责了,你想怎样设计都可以的!!

我的话只是一个建议!

楼主:
xuyankang 琴剑飘零

“我做过,用BC7281管理键盘和数码管显示,需要3个IO,最多支持64键和16位数码管活着128个指示灯,我觉得挺灵活的,用在什么设备上作显示和控制(点动都没问题)都是一种不错的方案,所以建议留下这么一个扩展!”

---------------------------------------------------------------

我们可以考虑留一个接口,它可以和其它显示或输入设备接口,I/O 口复用,就是用那一种显示(设备),就调用那一个函数(进行初始化端口操作)

楼主:
还有一件事,要大家找一下!

就是:12位三线串行口输入4通道D/A转换器 MAX536 的价格。

和 8位D/A转换器 AD558 的价格

看其价差,再来选型!!

楼主:
大家说一说:要多少个A/D采集口(基本型),这样好确定最小系统要几片M16蕊片,

最大系统要多少点I/O,多少路D/A,最大多少片MCU。这样好设计系统”通讯总线”的选址电路的设计!!

系统”通讯总线”的选址电路的设计一确定,就可以进行实用的软件框架设计了!!

谢谢大家的努力!!!

楼主:
xuyankang 琴剑飘零

我今晚才看到你的信。我给你回信了。你去看一下吧!!

网友:
菜菜,我可能要让你失望,让我设计硬件,我背着人都脸红,因为我进入电子领域才一年,而且是业余的,做的项目还少,我觉得cyberboy的电路很好,在此基础上讨论一下更好,我可以做更基础的工作!

楼主:
请问 cyberboy  在吗?

网友:
MAX536>50元

8位DA有10元以下的型号

瞎扯两句,不赞成多CPU结构,尤其是采用SPI总线。

一旦价格上去了就是失去用MEGA16的意义了。

网友:
哪还是用mega169吧.因为它的io口多,可以模拟锁存时序产生多io输出或输入.

楼主:
to: cyberboy

谢谢你的支持。有劳你和xuyankang 琴剑飘零  多做点事,私下多交流一下!幸苦你们了!!

还有一个你不赞成多CPU结构,尤其是采用SPI总线。我理解!不过到我们活动成功了你就知道多CPU的好处。还有在工控环境不在乎多那几块蕊片钱!!!

楼主:
TO: 阿莫

  我给你发邮件了。有劳你去看一下!!!

还希望你多给意见,和支持!

网友:
SPI总线极容易受干扰,基本没有使用价值,我是做工控的,大一点的系统都用多CPU结构,但大系统,我认为并不适合用MEGA16,一个通讯协议就会把RAM耗掉大半。

网友:
baplmqj 菜菜 请多参考cyberboy的建议,你们俩要多交流一下总体,看得出来cyberboy是专家,希望我们努力把这个项目做到成功!

baplmqj 菜菜我把一些资料邮件给你了,请审阅,其中的软加部分尤其值得你结合硬件部分考虑。

楼主:
阿莫你好!你的信我收到了!

TO: xuyankang 琴剑飘零  你给我的邮件资料没有看到!!对还起!

网友:
TO cyberboy , baplmqj 菜菜:

        我想我们要做的PLC应该是模块式结构.并不是多个PLC构成的主从工作站.模块式结构的PLC各个摸块之间应该靠的很近.模块式结构的PLC是方便做工程的人选型和配制.如果各个模块靠通讯协议联系,那就复杂了.我想我们这个活动应该采用这样的结构:CPU单元+各种功能模块(i/o模块,AD模块,DA模块等).CPU单元和其他从模块的联系可以通过SPI或三总线方式(控制,地址,数据总线.你们所说的三总线是指这个吗?不好意思,我是菜鸟.)或其他方式都可以,但是不要用太复杂的通讯协议.各个从模块里可以含单片机,也可以不含.着就要看模块功能实现的需要了.含单片机的模块我们称智能模块,不含单片机的称普通扩展模块.一点不成熟的建议,仅给各位老大_参考.

另:SPI没有用过,不知道他的抗干扰能力如何(cyberboy如果用过不行的话可以考虑换,但是要注意的是我们这个活动的各个模块间的距离很近.相当于几个扩展板)

-----此内容被MZMMZMMZM于2005-02-20,16:26:24编辑过

楼主:
TO:MZMMZMMZM 不识

我们的通讯是用SPI(三线同步通讯)!

结构:CPU单元+各种功能模块(i/o模块,AD模块,DA模块等).CPU单元和其他从模块的联系可以通过SPI。

含单片机的模块我们称智能模块,不含单片机的称普通扩展模块.

----------------------------------------------------------------

很好!我也是这样想的!!

MZMMZMMZM 不识  你幸苦了!!你的方案确正了!!!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阿莫问一下?

“另外:xuyankang 使用人身攻击性字眼等原因,已经被本网站列为黑名单。他不能再参与本网站的所有活动。”

是不是因这句话发生误会了 “ TO: xuyankang 琴剑飘零  你给我的邮件资料没有看到!!对还起! ”

我是想说:“对不起”的但是不知怎成“对还起”了!我是用极点五笔打字的。

是我不小心打错了!!!

楼主:
TO:阿莫

我已给你回信了,不知能收到不??我的邮箱,发信功能好像不好用了,发不出!!

还有今天我的老板找我谈话:要我一个星期交出一台8路温控器的样机,我还下了军令状。

放心,写代码就像讲故事!!!

所以我会上网少一点!

我请了一天假,出去散心!!!

网友:
我还是对于使用多CPU的结构 不放心,特别是SPI通讯的中距以上的通讯没什么信心

不过,既然定了,我也不会反对

还是 推荐使用 Mega128 ,扩展总线后 可以保证RAM足够大 并且可以使用 NVSRAM

小小建议

网友:
我觉得多cpu结构可以尝试一下,感觉现在好像挺流行的

网友:
“特别是SPI通讯的中距以上的通讯没什么信心”

是短距。相当于扩展板之间的联系

网友:
大家还是在多处理器方面讨论,我也出一个方案!如果使用m169,哪么,可以使用PC口和一个外部中段做8位的并行主从接口.具体是这样的,主机给PC口送一个指令数据,然后用另个三个io口给138送片选数据,被选中的输出线拉低,对应的从机产生一个外部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PC口的值,然后根据数值作相应的动作.不知这样可否.这样做的一个不好处是占用比较多的io,但m169能提供,觉得不错,速度快而且好用.

楼主:
谁有M169的中文手册??

我看到M169那么多I/O,心就痒痒的!

希望大家不要在实际应用的io,输出方式浪费精力,因为大家的应用场合不一样,输出方式也不一样。而一个好的软件框架结构大家都用得上!!!

TO:kiki 主板你想用几个CPU啊?我对你的方案很感兴趣!!

网友:
我是提议给大家的,我可能最多用上7只cpu.在这网站上就有中文的说明文档!不是说大家一起做实验板的吗?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忙晕了。

TO:kiki 7只cpu够多的了!(励害!!!),我的想法只能上两只CPU(M16+M169)。比我强多了!!

网友:
7个CPU?

也好,难道KIKI想独立开发一个新的通讯协议,还是用市面上的哪一种协议?

网友:
看样子我要等很久了

网友:
我是打算大家讨论一套通信协议,要是一主多从,主使用轮询方式,做成1-7应该没有问题.开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让大家讨论并得到一个方案吧.

网友:
不知道这个应用中有没有突发的高级事件发生,如果有,轮询方式就不能及时响应了。

做协议很头痛的,要考虑全面,也要合理取舍。

网友:
使用多处理器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实时性,因为从处理器可以作一个比较快的反应.如果还需要得到快的主机响应,可以在每个169拿出一个io作为请求脚,把所有脚经一只快速开关二极管后汇合成一个主机中断信号,这个信号标志从芯片有紧急通信请求.然后主机就去向不同从机读数,读到定义好的紧急标志,哪这时主机就与从机进行通信.不知大家觉得如何呢?

网友:
"然后主机就去向不同从机读数"---优先级?

同时发生多个事件时,主机查询列表里,排前面的分机优先。

网友:
是这样的.事件发生时,主要用从机处理了,这样,主机的协调也不是要求做到微秒级,微秒级的我们按排在从机处理.再者这里8位并行数据总线,相信速度足够的.通信延迟几微秒是很短的时间.

网友:
"8位并行数据总线" ----每个CPU都要为通讯耗用 8 + X 个I/O口了

我一般认为用串行总线比较省I/O,通讯协议很少是基于并行总线的。

楼主:
大哥是用同步串行好,还是异步串行??

我想用M16+m169方案也是这么想,在中小场合,不管是I/O点数,还是处理数据的能力都够了!做实验(或应用)的成本也不会太高。

网友:
不太同意阿莫的.在电路板上的,还是用并行口,快而方便,在与外部连接时,用串口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