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译的AVR309 USB to UART Protocol Converter 中文版

楼主(2005-02-22):
AVR309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案例,从上位机软件、驱动程程序到下位机的硬件、固件都提供了完整的文档。是一个好的学习例子。

第一次做翻译,有些地方可能翻译得不是那么标准。

希望对后来者有一点帮助。

网友:
不错不错!

翻译的质量,我没法评论(我的E文很菜)

不过转换图片的质量很好,一模一样,矢量图形。能公布一下方法吗?阿莫会谢谢你的。

楼主:
图片是原文档的,应该是用visio画的。

网上有位图转换成矢量图的软件http://www.algolab.com/

网友:
请问如何把原文档的矢量图片(无损)取出?

这个文档是没加保护的吗?

网友:
对,原文档的矢量图片(无损)取出的方法,我也感兴趣。

楼主:
一个挺简单的方法:

1、使用HyperSnap-DX捉图软件,在屏幕上抓图

2、保存为.wmf(Windows 图元文件)

注:上面那个文档的原文档是WORD格式的,原文档的图片是Visio格式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在PDF上摘下来的。

复杂一点的普通(BMP,JPG)图片就算转换成矢量图形也很难实现无级缩放的。

线条型的图片还好一点。

楼主:
试一下上面的方法,也许你会觉得效果不错。

我用一张JPG图片试过觉得效果还可以。记住要保存为.wmf格式。

只要捕捉的时候图片面积尽量大,插入的时候再缩小到原图的大小。

网友:
我告诉你们如何转,不用那么麻烦,你可以用Adobe矢量绘图:IIIustrator 10/CS adobe出的矢量图形编辑软件。

网友:
Adobe IIIustrator 可以直接加开 PDF 文件?

我印象中是不行的啊。

楼主:
方法总是有的:)

使用到的软件:WORD, Adobe Acrobat Profrssional,PhotoShop

步骤:

1、使用Acrobat打开源文件,另存为*.TIFF格式

2、使用PhotoShop剪取需要的图片,仍然以TIFF格式保存(下面的例子没有经过PhotoShop编辑)

3、在WORD中插入图片,转换到PDF格式

网友:
这篇文章太好了,楼主伟大!

网友:
按照10楼的方法,做成的PDF文件和原文件相比,图片质量相差甚远

网友:
我的一个朋友是专门做翻译的,她就是用IIIustrator来抓图的,抓出来的是矢量的,然后插到word文档中,只是做出来word文档会很大很大,呵呵,转成PDF又小了。抓图工具IIIustrator自带。

网友:
谢谢楼主热心奉献

网友:
zhi2005 能否给我 word 文档?我将它处理成 html 格式,然后整理到网站。谢谢。

楼主:
AVR309 USB to UART Protocol Converter word格式: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38993.rar

-----此内容被zhi2005于2005-02-28,11:59:29编辑过

网友:
非常感谢!!

另:zhi2005 有空能不能帮我们网站翻译 AVR的这种文档的目录清单及简要的说明?

比如这份应用文档清单: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app_notes.asp?family_id=607

还有这份AVR其它文档: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other_docs.asp?family_id=607

(只需要翻译这两个地址的那一页即可。 即总共翻译两页。每个链接点击进去后的具体内容不用翻译。)

由于AVR网站的速度比较慢,到时我有将这份翻译好的清单,在我们的网站上建立一个镜像,方便更多的人参考。

网友:
感激涕零!----如果 zhi2005 答应作本站常务翻译官的话。

阿莫,封个好听一点的爵号给他。

楼主:
to armok:

上面两个链接我看一了下。由于本人只是业余爱好,对单片机还在初学阶段,并且英语水平一般。

对这两页中的一些专用名词不甚了解,要独力完成实在是非常困难。

网友:
翻译得很好啊!

zhi2005 可以先翻译出来,然后将一些有疑问的地方单独列出来。本网站这方面的高手很多,到时我可以开一个专门的栏目,大家讨论这些翻译。你觉得如何?

网友:
与此相关的源代码找不到,PDF中提供的网站http://www.cesko.host.sk打不开,能否上传?

网友:
到时我们整理资料时会统一处理。

楼主:
抓取原PDF文档中的‘图片’(由文字和线条组成)的较好的方法:

前提是只能在PDF文档中进行。

1,去掉原文档的保护位

2,在Adobe Acrobat中直接编辑(较麻烦)。或在Illustrator CS中直接编辑(这里只能

  一页一页地编辑,但已较方便)。能编辑当然也就能复制和粘贴了,

网友(2006-05-17):
强!我要努力!!!

网友(2006-07-18):
支持 这几天正在看这个东西

英文的虽然看明白 但是没有这么爽

哈哈

中英文一起看

网友:
End of sync pattern and begin of data bits are detected

according to the last dual low level bits in the sync packet (see Figure 4).

同步块结束和数据位的开始可以依照图4的同步包的最后2个同电平的位来检测。

好像这句翻译少了 LOW  低电平

但是我看他的程序又检测两个连续的高电平,奇怪 所以留意了翻译文章的这一句

并非吹毛求疵 哈哈

我看他的程序

INT0Handler:                                        ;interrupt INT0                多少时间 才能进入中断?

                in        backupSREG,SREG                ;堆栈状态寄存器

                push        temp0                        ;堆栈通用变量0

                push        temp1                        ;堆栈通用变量1

                ldi        temp0,3                        ;counter of duration log0        设置等待时间

                ldi        temp1,2                        ;counter of duration log1        设置等待时间

                ;waiting for begin packet

CheckchangeMinus:

                sbis        inputport,DATAminus        ;waiting till change D- to 1        检测D-即是(PB0)的状态 为0的时候等待

                rjmp        CheckchangeMinus

CheckchangePlus:                                ;校正边沿

                sbis        inputport,DATAplus        ;waiting till change D+ to 1        检测D+(PB1)的状态 为0的时候等待

                rjmp        CheckchangePlus

DetectSOPEnd:                                        ;等待两个低电平为通信结束

                sbis        inputport,DATAplus        ;检测D+的状态

                rjmp        Increment0                ;D+ =0        如果为零的话 运行Increment0

Increment1:

                ldi        temp0,3                        ;counter of duration log0

                dec        temp1                        ;how many cycles takes log1

                nop

                breq        USBBeginPacket                ;检测到两个高电平 奇怪 if this is end of SOP - receive packet

                rjmp        DetectSOPEnd

Increment0:

                ldi        temp1,2                        ;counter of duration log1

                dec        temp0                        ;how many cycles take log0

                nop

                brne        DetectSOPEnd                ;if there isn't SOF - continue

                rjmp        EndInt0HandlerPOP2

网友:
辛苦了,等等我也上传一个试试.

网友(2007-02-26):
顶先,中文我喜欢!

网友(2007-06-07):
这样的东东多多益善谢谢呵呵

网友(2007-10-26):
如果 PDF 文档没有加密,可以用 CorelDraw X3 直接打开编辑。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支持一下!

网友(2008-07-31):
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2009-06-17):
其实PDF矢量图的提取最简单了,直接在Foxit editer里复制,然后粘贴,当然不能直接粘贴到Word,但是可以粘贴在Foxit editer里.

网友(2009-12-30):
支持翻译专业E文

网友:
翻译得不错呀,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