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马老师看一下大家对方形头及热缩管头实验线的投票结果

楼主(2005-02-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坚持我的意见,如果方便,你给我热封头的,或给我压好接头的线以及剪好的热风套管,我自己热封。

     我的经验,使用热封头的线不易折断、插的紧。至于抗干扰等实际上考虑的多余了,因为本板本身的定位是“AVR-51多功能实验学习板”,不是用于产品,更不能用于工控!

     从抗干扰的角度出发,此板PCB的布线有许多地方不合格。如晶体离开MCU的距离,走线的弯角,接地点等。再者,连接线走的是数字信号,不是模拟信号,只要连接可靠问题就不大。板上我设计使用4M晶体,也是为了减低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