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AVR的ADC单端输入怎样实现交流采样?电路如何实现输入信号的处理?谢谢!

楼主(2005-02-22):
关于用AVR的ADC单端输入怎样实现交流采样?电路如何实现输入信号的处理?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用过零检测啊!

网友:
可以不用过零检测,如果用过零检测,交流电测量的范围就可以宽些,否则测量的范围窄,而且不是很准。有关电路方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把信号变成0~参考电压的范围就行了,做些抗干扰的,其他没有什么。我做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很久了,有空联系联系,zhzzh18@163.com

楼主:
我是用来测220V交流电的有效值,这样作的目的是提高测量精度和速度。

网友:
真有效值?要专用IC.

如果假定是正xuan波-----测平均值,峰值 都能推算出来。

网友:
专用IC,可能是AD636

网友:
交流采样可用变压器和精密整流电路。

变压器:降压和隔离。

精密整流电路:把交流变为直流。(具体电路我不记得了,你在网上查一下吧。)

网友(2007-05-23):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粗略检测小交流信号,大家提个意见。

网友(2012-11-16):
mark,在找个合适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