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接口板+电脑用液晶显示器,这种接口板有没有?

楼主(2005-02-23):
与单片机能接口的彩色液晶模块,6寸就要800~1500元。而电脑用液晶显示器,15寸才1500元,还有降价的空间。但电脑用液晶显示器要用显卡驱动,显卡与单片机也很难接口。是否有电脑用液晶显示器与单片机间的接口板,价格在100~300元间,当然只要有16或256色,分辩率320x240或640x480,即可。

网友:
其实你就是要显卡啊.去ati找找.

网友:
AVR太慢了,估计能做的话刷新会很慢。没太大意义。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avr的速度应该可以信任

我去找找老一点的vga芯片的资料看有什么可行方案
-----此内容被b999于2005-02-23,22:05:52编辑过

网友:
老兄,你要把AVR当电脑CPU使用啊,可能有点旋,ARM应该的行哦!!

网友:
理论上只有ISA的老显卡芯片能直接为单片机所用的,现在的显卡与单片机的桥接可能需要使用专门的桥接芯片或自己用FPGA做一个,技术太高了,寒

直接能有VGA输出的芯片只有现代出的一种ARM核的东西,有广告不记得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