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DA1548+STA013的PCB图片和资料!!!

楼主(2005-02-24):
先上图片,试验OK后再上PCB文件

-----此内容被y6807于2005-02-24,10:21:13编辑过

-----此内容被y6807于2005-02-24,15:12:45编辑过

网友:
已经移入MP3论坛了。

你也在上面回复过,怎么忘记了?

楼主:
回阿莫,我在论坛的首页里的MP3里也找不到,我还以为删除了

楼主:
终于有声出来了,高兴中。。。

MCU是用ATMEGA8515

PCB文件,但是用POWERPCB4。01画的。觉得好的就顶一下

网友:
顶!!

不错!

咦,也是使用硬盘吗?

楼主:
呵呵,是啊,就是ZIPAMP方案的

网友:
请问DA后不加功放,带耳机的效果如何,和CS4334比较有何优点?本人用CS4334,谢谢!

楼主:
冰晶石

带耳机也可以的,比CS4334的声音要大,不过音量都是偏小。

我现只是在进行了简单的测试,其它的优缺点也说不出来。

网友:
大伙给个建议,在CS4334后边功放的话,什么芯片比较好,本人现在只有LM386,但它是单通道的,如果用双通道的话应该会更好点!

网友:
y6807 你的板是手工做的吗?如果是手工做的能否谈你的做板心得。

楼主:
我是用感光电路做的。

这里有一篇电子白菜的有关用感光线路做PCB的过程,图文并茂。

http://bw.daxia.com/white/pcb-diy/make-pcb.htm

网友:
你做感光电路板怎么把那层绿色的膜也洗掉了?

楼主:
qwernet:

我觉得这些绿色的膜不好看啊。

楼主:
peterf 冰晶石:

在CS4334后边功放,如只用耳机,用TDA7050芯片吧。

如想推动小喇叭建议用TDA2822。

不过加了功放后要注意电源的退耦哦,要不好容易有杂音的。

网友(2006-10-09):
可以接个数字接口吗?光纤、同轴!

网友(2008-05-13):
y6807
你好,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是哈工大的一个学生,想买你的一个东西,
我qq是31324302,手机13792738929

楼主:
回楼上:
我现没什么东西可卖啊

网友:
老帖被顶了,

呵呵,感光确实比一般的热转印效果出众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说的不明不白,其实我就是想买你的这块mp3播放板,不知道你还要用吗?我的一个设计需要用到
一个mp3解码模块,我看你用sta013做的那块挺好的,你能不能给我个联系方式,还有点问题想请教你,
我的email是highqun@163.com
qq:31324302
手机:13792738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