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pi口,已经接上了VS1001,若还有另一芯片也要接在这一口上,是否可行?两块芯片不同时

楼主(2005-02-24):
一个spi口,已经接上了VS1001,若还有另一芯片也要接在这一口上,是否可行?两块芯片不同时工作

网友:
可以。不用的口线设为高阻。或者用电阻隔离。

楼主: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at did you mean by "the port not used"?the port on the SPI?

THANKS A LOT

网友:
每个SPI器件一定要有各自的片选(CS)信号.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片选信号

网友(2005-06-13):
你们所说的片选信号CS是不是SS?如果不是,那是哪一根?比如90S8515芯片上是哪一根?

网友:
是SS.一旦拉低,即视作被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