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Ⅱ中文资料大全”中YM的基于mega8的电路终于在Proteus中仿真成功了,与大家

楼主(2005-02-26):
一直苦于该应用没有提供电路,所以到http://th123.nease.net(天河研发工作室)看了
一下资料,但也没有提供电路,所以我就根据程序和网站上的相关说明,仿真了该电路,仿真
结果如下图(运行速度比实际要慢一点)

根据作者YM的说明该应用包括两个任务:

任务1:刷新LED,检测按键,调整时间
任务2:计时,串口发送  9600 bps

电路说明:

CPU: mega8;
74LS164是一个串入并出的逻辑器件;
CD4511是BCD码-7段码译码器;
key3为调整键,按下即进入时间调整状态;
key1为秒钟加1;key2为分钟加1。
    仿真结果可以看出时间具有调电不丢失功能(写在EEPROM中),也就是说当你调整时间后
停止运行,再运行时时钟初始化为上次时间

源文件和Proteus文件如下:

网友:
请楼主把下载文件改一下啊!最好包含C文件!我下载后不知道改为什么文件.

楼主:
好的!已经更改!

网友:
mymach你好!我在绿叶工作室看到你发的有关 Proteus和AVR的编译的文件联合帖子了!我记得在外国网站看过一个方法的。这样:一般的c编译软件都会生成.cof文件,你在Proteus里右键点击AVR单片机,加上cof文件试试看!

单步的时候就会出现源程序对话框的。

给你一个例子看看!功能是按键一次led的状态改变一次,是用CV编译的!

-----此内容被yjbin于2005-02-27,00:17:03编辑过

网友:
我刚装了proteus , 为什么我的proteus在运行楼主位的文件时有错误啊?

:

SIMULATION LOG

==============

Design:   C:\制作资料\proteus\armok0139282\m8_UCos.DSN

Doc. no.: <NONE>

Revision: <NONE>

Author:   <NONE>

Created:  05/02/23

Modified: 05/02/26

Compiling source files...

Build completed OK.

Compiling netlist...

Linking netlist...

Partition analysis...

Simulating partition 1

PROSPICE Release 6.5 SP2 (C) Labcenter Electronics 1993-2002.

SPICE Kernel Version 3f5. (C) Berkeley University ERL.

Reading netlist...

ERROR: [$IVIRTUAL TERMINAL#0002] DSIM model VTERM.DLL failed to authorize - Product Key does not match Customer Key.

ERROR: [U1] mixed model AVR.DLL failed to authorize - Product Key does not match Customer Key.

Net VDD taken as alias for VCC

Net VSS taken as alias for GND

Reading SPICE models...

Loading library 'LINTEC.SML'

Loading library 'FAIRCHLD.SML'

Loading library 'NATOA.SML'

Loading library 'TECCOR.SML'

Loading library 'TEX101.SML'

Loading library 'TEX3_1.SML'

Loading library 'TEX301.SML'

Loading library 'TEX401.SML'

Loading library 'TEX5_1.SML'

Loading library 'VALVES.SML'

Loading library 'ZETEX.SML'

Loading library 'SUPERTEX.SML'

Loading library 'ANALOGD.SML'

Loading library 'APEX.SML'

Loading library 'BURRBROWN.SML'

Loading library 'ELANTEC.SML'

Loading library 'INTERSIL.SML'

Building circuit...

Adding +5V power rail for VCC

Instantiating SPICE models...

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

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fatal simulator errors.

网友:
怪事了,用ICC编译的出来的cof文件无法仿真啊,有时没有那个源码窗口,有时定位根本不对啊

楼主:
TO yjbin :

   谢谢!这个我在该软件的主页上也看到了,可我把ICC编译生成的COF文件加入里面

就是不能够出现你图中所示的样子,用GCC编译的也不行,是不是对版本有什么要求呢?

hanmaokun: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HEX文件的路径没有更改!我的上面是在我机子上的路径,你应该

改为你的实际路径!

网友:
看看错误提示:

ERROR: [$IVIRTUAL TERMINAL#0002] DSIM model VTERM.DLL failed to authorize - Product Key does not match Customer Key.

ERROR: [U1] mixed model AVR.DLL failed to authorize - Product Key does not match Customer Key.

它说key不对,基本上是因为破解不好的原因

网友:
GCC生成的coff文件是elf格式,需要转换ELF2COFF

楼主:
知秋先生:不知道你的GCC编译的文件仿真成功了吗?可否共享一下?

          还有就是怎么能够转换成ELF2COFF格式,GCC我可是个新手

          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
我没有用过GCC,我现在正在选择C编译器,下面是主页的信息

http://www.labcenter.co.uk/index.html?/products/compilers.htm

GNU 'C' for AVR

This open software licence compiler is available for a number of platforms and is a particular favourite with AVR developers.

Support for GNU 'C' on the AVR is provided via a loader for the COFF format (AVR Variant) which is also used by Atmel AVR Studio. GNU 'C' actually generates files in ELF format but you can use the ELF2COFF converter available from AVR Freaks to produce COFF files.

Both GNU 'C' and the ELF2COFF converter are available as free downloads from the AVR Freaks website.

网友:
TO mymach

  要注意是单步的时候出现!如果单步也没有出现,在Debug下找!如图所示!

楼主:
yjbin,非常谢谢!明天上班的时候我试试!

网友:
mymach,我给你发邮件了!你回一下!

网友:
to yjbin:

相同的代码,用CVAVR编译就可以看见源代码。但是用ICC就乱了。

如何解决?

to 电子小生:我转贴一个帖子你看看

最新win32版avrgcc3.2上手指南

--转贴自21IC中国电子网AVR单片机论坛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安装包请到http://www.avrfreaks.net下载,支持atmega128、atmega8等,我假定你安装在缺省的c:\avrgcc目录下面。

安装完成后需要设置环境变量AVR=c:\avrgcc(你安装的目录),将c:\avrgcc\bin加入到path中(win98编辑c:\autoexec.bat后重新启动,win2000在控制面板中修改环境变量)。

然后修改c:\avrgcc\avrfreaks\avr_make这个文件,它是标准的被用户makefile包含的文件,里面有很多语句,暂时不用理会,先照我贴子最后的文件修改就是了。

[我修改后的avr_make文件避免了每次都调用elf2coff(有时候不成功)和生成.eep文件(有的程序不使用eeprom就会导致一个error)。如果要生成coff文件,请使用make debug;如果要生成eep文件,请使用make eep。]

激动人心时刻到来了!请进入c:\avrgcc\gcctest\gcctest1目录,执行make。

[我推荐你使用UltraEdit32软件,可以打开这个目录下面的gcctest1.c文件,然后在advanced菜单下选择Dos Command(或者使用F9热键),在command里面填写make,在working directory里面填写%p,然后按ok等结果。]

你看到了什么?是不是顺序执行了几条命令?没发现错误吧?检查一下这个目录,发现多出来了不少文件,这几个是我们最后要使用的:

gcctest1.obj:可以供avrstudio调入执行,可惜不能在源代码级观察变量。

[如果你想在源代码级调试,可以试试执行make debug,这样将会生成gcctest1.cof,可以进行完全的源码级调试,可惜……不是所有源程序都能成功转换:-(]

gcctest1.hex:可以下载到avr单片机中执行的intel格式的目标码,你可以使用通用编程器或者各种商业/免费的avr编程器下载执行,此处不详细讨论。

gcctest1.lst:c程序和汇编程序对照的lst文件,可以看看揣摩avrgcc的编译效率。

这时候你可以开始自己的工作了,强烈建议你看看9个gcctest,然后找一个你最感兴趣或者和你的工程目标最接近的,将c源文件和makefile一起拷贝进你的工作目录,类似地在自己的目录下执行make,效果应该和刚才在c:\avrgcc\gcctest下差不多吧?试着改一改.c文件,再编译,成功了?那么恭喜,你已经有自己编写的可以用avrgcc编译的程序了。

好像把自己的项目也叫做gcctest有点那个,——是不是太逊了一点,没关系,我们改一下.c文件的名字,然后打开自己目录下的makefile,修改这两行:

#put the name of the target mcu here (at90s8515, at90s8535, attiny22, atmega603 etc.)

MCU = at90s8515

^^^^^^^^^换成你希望的cpu

#put the name of the target file here (without extension)

TRG = gcctest1

^^^^^^^^换成你的文件名

avrgcc其实和标准c语言使用一样的语法,不过,要想用好它,最好你先搞明白标准c里面的volatile是什么意思,以及怎么将整数转化成指针。

要使用avr单片机里面的各种寄存器,请打开c:\avrgcc\avr\include目录看一下,里面有各种单片机的头文件,可以打开看看与定义了哪些符号。

强烈建议使用inttypes.h中定义的定宽度整型数类型(uint8_t、int8_t、uint16_t、int16_t等等),如果暂时不理解为什么,你就先用吧,将来你应该会明白的。

另外,从这一版本开始,支持直接对特殊功能寄存器的赋值操作(以前只能使用inp、outp宏),建议你也写PORTA=0x55这样的语句,直观好理解。

老一些avrgcc介绍(包括我将要贴的)没有支持这个特性,你可以跳过inp、outp的部分)

其它更深的内容就不是我这样简单贴子所能介绍的了,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想钻研,那么你一定会懂得越来越多的,那时候,你回过头来看这篇贴子就会觉得一钱不值了。但是,在到达那个阶段之前,希望你一定要记住刚才的关于c语言的两点忠告。

我还要转贴make命令以及avrgcc的更深一点使用的两篇贴子,希望你也能把它们一起拷贝下来研究。

最后是我一开头提到的修改后avr_make文件:

#----------------------------------------------------------------------------------

# GCC-AVR standard Makefile part 3

# Based on Volker Oth's makefiles of jan.2000

# Modified and merged by AVRfreaks.net for smoother integration with AVR Studio,

# and easier comprehension for the average user (nov.2001). Minor errors corrected.

# ---------------------------------------------------------------------------------

###### BLOCK 1) define some variables based on the AVR base path in $(AVR) #######

CC = avr-gcc

AS = avr-gcc -x assembler-with-cpp

RM = rm -f

RN = mv

OUT = coff

ELFCOF = elfcoff

CP = cp

BIN = avr-objcopy

SIZE = avr-size

INCDIR = .

LIBDIR = $(AVR)/avr/lib

SHELL = $(AVR)/bin/sh.exe

###### BLOCK 2) output format can be srec, ihex (avrobj is always created) #######

FORMAT = ihex

###### BLOCK 3) define all project specific object files ######

OBJ = $(ASRC:.s=.o) $(SRC:.c=.o)

CPFLAGS += -mmcu=$(MCU)

ASFLAGS += -mmcu=$(MCU)

LDFLAGS += -mmcu=$(MCU)

###### BLOCK 4) this defines the aims of the make process ######

all: $(TRG).obj $(TRG).elf $(TRG).hex

debug: $(TRG).cof $(TRG).ok

eep: $(TRG).eep

###### BLOCK 5) compile: instructions to create assembler and/or object files from C source ######

%.o : %.c

$(CC) -c $(CPFLAGS) -I$(INCDIR) $< -o $@

%.s : %.c

$(CC) -S $(CPFLAGS) -I$(INCDIR) $< -o $@

###### BLOCK 6) assemble: instructions to create object file from assembler files ######

%.o : %.s

$(AS) -c $(ASFLAGS) -I$(INCDIR) $< -o $@

###### BLOCK 7) link: instructions to create elf output file from object files ######

%.elf: $(OBJ)

$(CC) $(OBJ) $(LIB) $(LDFLAGS) -o $@

###### BLOCK 8) create avrobj file from elf output file ######

%.obj: %.elf

$(BIN) -O avrobj -R .eeprom $< $@

###### BLOCK 9) create bin (.hex and .eep) files from elf output file ######

%.hex: %.elf

$(BIN) -O $(FORMAT) -R .eeprom $< $@

%.eep: %.elf

$(BIN) -j .eeprom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O $(FORMAT) $< $@

%.cof: %.elf

$(ELFCOF) $< $(OUT) $@ $*.sym

$(CP) $(OUT)/$@ .

$(CP) $(OUT)/* .

# $(CP) $(OUT)\\*sym .

# $(CP) $(OUT)\\*S .

###### BLOCK 10) If all other steps compile ok then echo "Errors: none" ######

%ok:

$(SIZE) $(TRG).elf

@echo "Errors: none"

###### BLOCK 11) make instruction to delete created files ######

clean:

$(RM) $(OBJ)

$(RM) $(SRC:.c=.s)

$(RM) $(SRC:.c=.lst)

$(RM) $(TRG).map

$(RM) $(TRG).elf

$(RM) $(TRG).cof

$(RM) $(TRG).obj

$(RM) $(TRG).a90

$(RM) $(TRG).hex

$(RM) $(TRG).sym

$(RM) $(TRG).eep

$(RM) $(TRG).hex

$(RM) $(OUT)/*

$(RM) *.bak

$(RM) *.log

@echo "Errors: none"

size:

$(SIZE) $(TRG).elf

其实只修改了这几行:

###### BLOCK 4) this defines the aims of the make process ######

all: $(TRG).obj $(TRG).elf $(TRG).hex

debug: $(TRG).cof $(TRG).ok

eep: $(TRG).eep

网友:
对不起啊!我只用过CV啊!

网友:
to hanmaokun

你的问题在于你没有把proteus破解成功,还是demo版本

楼主:
to  yjbin:

谢谢!你的邮件我已经收到了,也给你会了!望查收一下!

to  知秋:

谢谢!这个帖子不只对我,对很多初学者都有帮助的!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2005-04-22):
请问在keil下如何生成.cof文件
-----此内容被wupeng1于2005-04-22,10:19:20编辑过

楼主:
keil下不能够生成COF文件吧!为什么要生成COF格式呢?

网友(2005-06-10):
我是新手我不知道怎么在PROTEUS中调用VTERM那个东东还望楼主指点一二

楼主:
你是说虚拟串口嘛!在“Virtual Instruments”工具栏里,直接加入啊,连线如帖子上说得那样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05-11-13):
mymach 你好.我把你的armok0139282.var资料下载下来了,但是不能运行,是什么原因.

我是一名PROTUE新手 ,能把你的protues的资料共享吗?

                    邮箱:ldqzhh@56.com

网友:
上面电路中的显示驱动器件可以用MAX7219,功能和上面的一样(串入并出,BCD译码)

网友:
我感觉是跟,,文件建立路径有关系呢,,我试了好几冷次呢yjbin的,,原理,,仿真原理图,,,如果,,,,路径不对呀,,如果是不行呢,,,proteus就找不到呀,,,那个呀,,,,仿真文件呢,,,,,,

网友:
请问:PROTEUS和ICC怎么连接啊?ICC这个软件怎么用啊?

网友(2005-12-20):
各位大侠:

    小弟也是第一次用这个软件,用ICC和PROTUS 相结合。根据 4楼 楼主的例子,自己亲手画了一个同样的 图。可出现一点小问题。 灯不会发生变化。 我发现我没有添加.COF 文件。

   能否告诉小弟:何如添加.COF 文件。4 楼主 能否把你的程序用 M16 写一个 发给我看看。

   lvlei217@163.com

   QQ:61175160

网友:
怎么添加原程序,文件 要注意什么!!

网友:
哈哈!我成功了!哈哈哈哈

网友:
现在上传我的 电路!和程序!

网友:
那位大侠:能帮我画一个6*8的键盘 与M16的连接图啊!!谢谢!

lvlei217@163.com  草图也无所谓!

网友:
我把mymach 电子小生 的ucosii程序和仿真电路下载了下来 能够正常运行

但不能够出现代码调试窗口

把ICC编译生成的COF文件加入里面 也不能够出现4楼图中所示的样子

不知这个问题又没由人解决 若有人解决告诉兄弟一下

网友(2006-01-19):
我是个新手,不知谁有protues 6.5这个软件可以发一个给我吗?

我是邮箱是awwcai@163.com

最好是破解版,加上使用教程。

网友(2008-03-19):
这个帖子已经人工恢复。

之前由于proteus律师(广州某律师行的马姓女律师)的恐吓,我们不得将此贴删除。

感谢网友deananji提供的离线下载数据,让我们得以恢复这个帖子。

网友:
不错的例子,记下了

网友(2008-07-23):
你好,请你抽出一点时间把Mega8在Proters仿真的电路和C语言程序发到我的邮箱好吗?  578588331@qq.com

网友:
你在网上提供的资料没电路图

网友(2009-03-20):
那位朋友有串口取电的资料么?  我实验过了只能取到5v但是电流太小  m8运行不起来啊
有成功的方法  发给我一份!!!
谢谢啊
ym7205@yahoo.com.cn

网友(2009-05-26):
楼主你好,能不能给我写一下在proteus里面创建ATT7022的设计代码,刚学proteus没几天,想写可是初步来……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会在proteus里面创建新的器件,帮不了你,呵呵!

网友:
谢谢各位,我也成功了。但是一进入延时程序,单步需要很长时间,只能单步没啥用啊!!!

网友:
不好意思,可以跳过子程序的。今天好开心,以后调起来就方便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1-01-12):
请问一下 我下了这个程序在ICC上运行 出现了问题
    iccavr -c -e -D__ICC_VERSION="7.16A" -DATMega8  -l -g -MEnhanced -MHasMul -Wa-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CORE.C
!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CORE.C: [warning] in function 'OSTaskIdle', argument 'pdata' has no use.
!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CORE.C: [warning] in function 'OSTCBInit', argument 'pbos' has no use.
!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CORE.C: [warning] in function 'OSTCBInit', argument 'id' has no use.
!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CORE.C: [warning] in function 'OSTCBInit', argument 'stk_size' has no use.
!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CORE.C: [warning] in function 'OSTCBInit', argument 'pext' has no use.
!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CORE.C: [warning] in function 'OSTCBInit', argument 'opt' has no use.
    iccavr -c -e -D__ICC_VERSION="7.16A" -DATMega8  -l -g -MEnhanced -MHasMul -Wa-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task.c
!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task.c: [warning] in function 'OSTaskStkInit', argument 'opt' has no use.
    iccavr -c -e -D__ICC_VERSION="7.16A" -DATMega8  -l -g -MEnhanced -MHasMul -Wa-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TIME.C
    iccavr -c -e -D__ICC_VERSION="7.16A" -DATMega8  -l -g -MEnhanced -MHasMul -Wa-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Ucos_ii.c
!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core.c: [warning] in function 'OSTaskIdle', argument 'pdata' has no use.
!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core.c: [warning] in function 'OSTCBInit', argument 'pbos' has no use.
!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core.c: [warning] in function 'OSTCBInit', argument 'id' has no use.
!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core.c: [warning] in function 'OSTCBInit', argument 'stk_size' has no use.
!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core.c: [warning] in function 'OSTCBInit', argument 'pext' has no use.
!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core.c: [warning] in function 'OSTCBInit', argument 'opt' has no use.
!W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eg8\os_task.c: [warning] in function 'OSTaskStkInit', argument 'opt' has no use.
    iccavr -o MC -g -e:0x2000 -Wl-W -bfunc_lit:0x26.0x2000 -dram_end:0x45f -bdata:0x60.0x45f -dhwstk_size:30 -beeprom:0.512 -fihx_coff -S2 @MC.lk
!E Ucos_ii.o(393): multiple define: '_OSStart'
!E Ucos_ii.o(394): multiple define: '_OSTaskIdle'
!E Ucos_ii.o(395): multiple define: '_OSTimeTick'
!E Ucos_ii.o(396): multiple define: '_write164'
!E Ucos_ii.o(397): multiple define: '_OSTaskStkInit'
!E Ucos_ii.o(398): multiple define: '_OSTCBInit'
!E Ucos_ii.o(399): multiple define: '_OSInit'
!E Ucos_ii.o(400): multiple define: '_init164'
!E Ucos_ii.o(401): multiple define: '_OSTimeDly'
!E Ucos_ii.o(402): multiple define: '_OSIntExit'
!E Ucos_ii.o(403): multiple define: '_OSTaskCreate'
!E Ucos_ii.o(404): multiple define: '_OSSched'
!E Ucos_ii.o(410): multiple define: '_OSUnMapTbl'
!E Ucos_ii.o(411): multiple define: '_OSMapTbl'
!E Ucos_ii.o(447): multiple define: '_OSIntNesting'
!E Ucos_ii.o(448): multiple define: '_OSTCBCur'
!E Ucos_ii.o(449): multiple define: '_OSEventFreeList'
!E Ucos_ii.o(450): multiple define: '_OSCtxSwCtr'
!E Ucos_ii.o(451): multiple define: '_OSEventTbl'
!E Ucos_ii.o(452): multiple define: '_OSPrioHighRdy'
!E Ucos_ii.o(453): multiple define: '_OSRdyTbl'
!E Ucos_ii.o(454): multiple define: '_OSRdyGrp'
!E Ucos_ii.o(455): multiple define: '_OSLockNesting'
!E Ucos_ii.o(456): multiple define: '_OSTCBList'
!E Ucos_ii.o(457): multiple define: '_OSTCBHighRdy'
!E Ucos_ii.o(458): multiple define: '_OSTime'
!E Ucos_ii.o(459): multiple define: '_OSTCBPrioTbl'
!E Ucos_ii.o(460): multiple define: '_OSIdleCtr'
!E Ucos_ii.o(461): multiple define: '_OSTaskCtr'
!E Ucos_ii.o(462): multiple define: '_OSPrioCur'
!E Ucos_ii.o(463): multiple define: '_OSRunning'
!E Ucos_ii.o(464): multiple define: '_OSTCBFreeList'
!E <library>(51): area 'bss' not large enough
want size 264
lo 888 hi 1119 size 232
!ERROR file 'crtavr.o': undefined symbol '_main'
!ERROR file 'OS_CORE.o': undefined symbol '_OSIntCtxSw'
!ERROR file 'OS_CORE.o': undefined symbol '_OSCtxSw'
!ERROR file 'OS_CORE.o': undefined symbol '_OSStartHighRdy'
C:\iccv7avr\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网友:
楼主:这个程序我拷到ICC里编译通不过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能不能给我发个ICC的工程.PRJ的文件  直接能编译的  万分感谢
邮箱:rzhao7@126.com

网友(2012-08-15):
楼主呀,你用哪个编译器编译的,我没有安装有这个软件,想改一下都不行。

网友:
哇塞 这么老的好东西都被找出来了 哦 好棒好棒

网友:
我放到ICCAVR编译时出错,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