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本站 AVR-51多功能实验板 制作成功

楼主(2005-02-26):
首先感谢阿莫先生的辛苦努力,投入精力、物力、财力,将AVR-51多功能实验板制作成功!!

    下午16:15拿到了样板,第一眼的感觉非常好,非常专业。接下来进行测试。

手工测试(我没对板上全部的单元做测试,只选比较重要的。其它部分参考阿莫的测试方式与报告):

1。电源测试

    输入9V,7805的稳压输出稳定在4.99V。OK。

2。4060频率生成器的测试:

    用我的FLUKE数字示波表测量(可同时显示波形、频率、电压)为:

128.0K,64.0K,32.0K,16.0K,8.0K,4.0K,2.0K,1.0K,500.0,250.0,125.0 的准确频率,标准的5伏50%方波。OK。

3。无源蜂鸣器的测试。

    利用上面产生的4060频率:125,500,1K,2K,4K,8K .... 分别输入蜂鸣器,发现2K时的声音最响。超过8K就开始听不到。OK。

4。8个LED测试

   使用一连接线,分别与地连接。OK。

5。8*8点阵的测试:

    用两根连接线,一根将带电阻的8个输入COL(+)接5V高电平,另一根将ROW(-)分别接低电平,逐点连接,测试通过。OK。

6。8位8字LED管的测试:

    将一根连接线,分别将abcdefghp的输入接5V高电平,另一根连接线分别将位选1、2、3、4、5、6、7、8接低电平,相应的段全部点亮,测试通过。OK。

进行程序下载测试,这是关键的第一步。

    利用手头的芯片:AT89S52、90S4414、90S8515、M8515、M16

    下载线为阿莫新制做的

    下载软件:ICCAVR、CVAVR、BASCOM-AVR、SLISP

    结果:

    使用ICCAVR、CVAVR、BASCOM-AVR、SLISP对90S4414、90S8515、M8515、M16编程全部成功(SLISP不支持90S4414)

    使用SLISP对AT89S52下载,开始不成功。

    检查下载线的PCB板,发现5.1v稳压二极管的接地连线与GND的一个过空不通,这是PCB的制作问题。用铜线将过空连通后,对AT89S52下载成功。

    因此,对这个下载线我会提出改动的建议:

    1.ISP下载线的延长线控制在0.8米-1.0米,不要太长。

    2.电源保护二极管4148后的电阻使用10欧姆的。我实测板上使用150欧姆的,这样4.99v经过4148后为4.66v,再经过150欧姆电阻为4.56v了,压降大了些。

    3.另外,方便的话请阿莫将ISP的PCB图给我传过来,我做些调整(使用99SE)。

    我还要做一点改动,明天会上传最后的PCB图和一个时钟程序(汇编的)。

楼主:
我看一下。

楼主:
全部改好了,请阿莫收一下。

   实验板上的LCD位置向右边移动了,中间的定位孔换了地方。

   ISP的PCB做了调整,请检查一遍。

   收到请回复。
-----此内容被machao于2005-02-27,00:50:07编辑过

楼主:
ISP对AT89S8252的编程测试。

    发现手上有一块AT89S8252,马上使用SLISP和BASCOM-51两个软件对AT89S8252下载,成功。

网友:
请问会员拿到成品,要到什么时候?

网友:
我猜一下吧,20天

网友:
其實我希望可以把isp下載部分也集成到板上,即加多一片74hc244和一個并口,這樣就可以降低再買isp線的成本和更方便使用!

网友:
PCB过孔竟然不通?此PCB板厂家太次!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我私人买一块自己玩.呵呵!我需要整套的东西(最好能卖给我焊好的,当然如果你们也很忙,我可以考虑要所有散件自己焊),因为我确实太忙了.

网友:
而且我还不能直接寄到公司(怕领导说我不务正业,汗....),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要求接收方付款的方式快递给我,如果不行我将找人帮我代收.

网友:
庆祝,庆祝!!

太企盼了,都忘了庆祝了,感谢armok,machao老师,和其他参与的大虾们。我们这些菜鸟有福了!!

谢谢阿!!

网友:
没有网络接口和usb接口!?

网友:
AVR-51多功能实验板邮购多少钱?

网友:
SmileTiger:

   对于初学者来说,板子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容易明白电路的构造。

   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举一反三----------学会基础,慢慢领会---师傅带入门,成就靠自己。

   按我的能力来说,是不需要这些板的。

网友:
SmileTiger的实验板面积小,对于初学者,可能会发生跳错线的情况。

欢迎SmileTiger公布自己制作的实验板的全部资料,大家一起讨论交流,完善所有功能的例程,供朋友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