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翻译的3510i中文资料

楼主(2005-02-27):
by redlock

1 描述

S1D15G14是附带有LCD电源驱动电路的LCD驱动器,可在单片上实现彩色显示。

S1D15G14可以直接连接到微处理器上,显示数据存储在“片上显示数据RAM”中(=DDRAM)。

并且312个段输出和82个公共输出可以驱动LCD。它的DDRAM有312*4(16级灰度)*82的容量。

LCD上一个点与DDRAM的4个位对应,在单片上能够显示104(RGB)*82点。

而且可以用内建的电源供给电路生成精确的LCD驱动电压。

2 特性

LCD 驱动

·312段及82公共LCD驱动输出

·4096色,或4096色中的256色(正常模式),8色(空闲模式)可以被显示

·PWM灰度驱动以传统驱动方式驱动

·LCD驱动DUTY可选:1/82DUTY,1/67DUTY

·局部显示

·DDRAM与LCD之间对应

DDRAM的位数据 "0,0,0,0" --- 关

               "1,1,1,1" --- 开

*开/关表明在正常显示时,电压是否施加给LCD

·DDRAM容量:312*4*84=104,832位

MPU界面

·2种串行接口可用:8位,9位(D/C+8位数据)

·并行接口可用

内建电路

·LCD电源供给电路

升压器,分压器及电压跟随器:占空比 1/9,1/8,1/7,1/6,1/5可选

电压调整器:高精度

·内建CR振荡器

电源供给

·电源供给电压

输入/输出电源供给: VDDI-GND=1.6V 到 3.6V

内部电源供给:      VDD-GND=2.35V 到 3.6V

LCD驱动电源供给:   V2-MV2=10.0V 到25.5V

·电流消耗:400uA(1/6占空比,85Hz帧频,Vseg=3.3V,正常模式)

其他

◎封装模式:Au bump bare chip

◎操作温度范围宽:-40到+85℃

注意

◎本IC不能抵抗强烈的无线电/光学活动

网友:
有趣----“本IC不能抵抗强烈的无线电/光学活动”---偏偏用在手机上。

就是说1W的无线辐射也不怕----1W不属于强烈的无线电。

楼主:
8 功能描述

8.1 串行数据输入

串行输入输出命令和数据.然而,显示RAM中的内容不能被读取.

对于串行接口,下列两个模式可用.当S89针被设为高或低(高是8位,低是9位),这些模式可以被选择。

(1) 9位接口

_CS,SCL和SIO三针被使用.数据格式变成 D/_C(数据/命令识别位)+8位,或9位单元

(2) 8位接口

_CS,SCL,SIO及A0四针被使用.数据格式为一个8位,数据/命令标识位由A0信号的高低决定

8.1.1 串行接口

写数据模式

(1) 9位接口

当_CS变为低后,SCL上升,SIO的数据被接收。当SCL降低时,数据从MPU同步传送到SIO脚,S1D15G14在SCL上升时从SIO脚接收信号.首先是数据/命令标识位的D/C信号,然后是8位数据,其中高位(D7)先传送到SIO脚。

数据传送完毕,设置_CS为高电平。

当命令发送完毕紧接着发送参数P1,此时_CS脚变为高,而参数P1未发送完毕,产生传输延迟,这是参数P1并不被S1D15G14接收.

当设_CS脚为低后重始数据传送,之后的数据才被接收,并当作P1。

◎1 在数据传送中显示_CS变为高

◎2 延迟的*1被忽略,传输恢复后的参数*2被认做参数1.
-----此内容被redlock于2005-03-09,21:49:20编辑过

楼主:
(2)8位接口,

_CS变为低后,当SCL上升,SIO数据被接收.

在SCL下降时,8位数据首先是高位从MPU同步传送到SIO脚,

当SCL上升时,S1D15G14从SIO脚接收信号,

此时,数据/命令由A0脚作标识.数据发送后,设置_CS脚为高电平.

在数据传输中.当命令发送后,_CS脚变为高,而参数p1正被发送,发送因此延迟,参数P1不被S1D15G14接收.设置_CS脚为低后,重始数据发送,这时新数据被接收,作为P1。

-----此内容被redlock于2005-03-09,21:54:02编辑过

楼主:
15.2 软件安装例程

下面展示软件安装例程.对于那些复位后默认值可以被使用而无需任何改变的命令,

在下列例子里,不必要输入命令.

(1)电源打开的命令输入过程

输入VDD 及VDDI

确保执行开电源复位(_RES=低)

设_RES为高并等5ms(内部操作稳定化时间)

软件复位(01h):开始复位操作,对IC内部设置.

等5ms

INIESC(C6h):初始化IC内部设置

<显示设置1>

网友:
好象还没第二个人做出3510实例来.

网友:
关键是没有液晶嘛

网友:
我有。多得放了几块在桌面上,打扫卫生的阿姨竟然以为没用,不小心扫到垃圾桶里了 :)

(放在桌面上本来打算测试,但一直没空)。

网友:
阿莫说将会提供 3510i液晶 的邮购服务的,过一段时间吧。

"好象还没第二个人做出3510实例来",国外也是吗?

好像国外的牛人跑得快,应该有的。

我们慢点,主要是新一点的元器件比较难买到,软件实验当然是滞后于硬件了。

网友:
咦,我们的网站已经整理好3510i的使用范例啊。

国内的3510i 有两种封装。我的样品是与范例上的图片完全一样的。

楼主:
<显示设置1>

◎REFSET(B9H)

设置IC内部状态

◎显示控制(B6H)

◎灰度位置设置(B3H,B4H)

设置灰度规范

◎伽马曲线设置(B5H)

选择灰度

◎公共驱动输出选择(BDH)

设置输出位置及公共驱动输出次序

<电源供给安装>

◎电源控制(BEH)

◎SLEEP OUT(11H)

◎电压控制(BAH)

◎写对比(25H)

◎温度梯度设置(B7H)

◎BOOSTER电压开(03H)

<显示设置2>

◎反转开(21H)或反转关(20H)

◎部分区域(30H)

◎垂直滚动定义(33H)

◎垂直滚动开始地址(37H)

<显示设置3>

◎界面点格式(3AH)

◎颜色设置(2DH)

◎内存访问控制(36H)

◎页地址设置(2BH)

◎列地址设置(2AH)

◎内存写(2CH)

写数据到显存

显示开(29H)

显示开

网友:
redlock:

   啥时候能帖完?

   有空帮你整理一下,全部贴到楼主位。

楼主:
(2)关电源的命令输入流程

1 _RES信号未使用时

显示关(28H):显示关

睡眠(10H):睡眠

关闭VDD-VDDI电源

注意:为了给连接LCD电源供给电路的电容放电,在关闭电源之前执行SLEEP IN命令设置IC睡眠。

当LCD电源供给电路的输出足够低,VDD-VDDI电源关闭。

2 _RES信号使用时

执行电源开复位(_RES=低)

关闭VDD-VDDI电源

注意:当LCD电源供给电路的输出足够低,VDD-VDDI电源关闭。

本IC使用VDD-GND及VDDI-GND电源供给的逻辑电压控制LCD输出驱动,因此,如果电源供给VDD-GND,VDDI-GND被关闭,此时LCD电源供给电路电压仍然维持,LCD输出驱动(COM,SEG)可产生无法控制的输出。

当LCD电源供给电路输出变得足够低,VDD-VDDI电源关闭。

-----此内容被redlock于2005-03-09,22:06:20编辑过

楼主:
8.4 MPU接口

本节阐述MPU读取S1D15G14显存的数据与实际存储在显存中数据的关系。

8.4.1 444模式(显示4096色)

      |---------------------------------第1点------------------------------|-----------第2点--------

      |----------R-----------|----------G------------|----------B------------|-----------R-----------|

       R3    R2    R1    R0    G3    G2    G1    G0    B3    B2    B1    B0    R3    R2    R1    R0

SIO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SCL _↑↓_↑↓_↑↓_↑↓_↑↓_↑↓_↑↓_↑↓_↑↓_↑↓_↑↓_↑↓_↑↓_↑↓_↑↓_↑↓

楼主:
9 命令

9.1 命令表

◎1:标明每条命令复位后的状态。

默认值:复位后状态为默认值

参见命令的详细描述

不确定:初始化后,该不确定状态必须被取消

◎2:标明读显示状态命令(09H)可以读取该命令状态

○:命令执行状态及全部或部分参数可以被读取

×:状态不能被读取

9.2命令处理时间和注释

1 当输入命令或参数执行时显示

立即:执行倚赖命令和参数的写入

80系列并行接口时:_WR信号的上升时间

串行接口时:SCL信号的上升时间,该信号接收了最低位(D0)

V-SYNC:同步执行,在下一帧。

2 显示处理输入命令需要的时间

MPU周期:执行倚赖在MPU周期内写及被处理

帧数:执行与显示帧同步,在所需的帧数之内被处理

帧时间被显示在显示模式中(正常/空闲模式)取决于命令输入。

3 显示每个进程时间对于空闲模式开/关

空闲模式开:

(1)(1帧在空闲模式)+(1帧在正常模式)

(2)1/(FOSC2/(DIVISION RATE*3))*(GCP数在正常模式在1H期)

处理所需要的应用时间:(1)+(2)

空闲模式关:

处理所需要的应用时间:(1帧在空闲模式)+(1帧在正常模式)

×应用上述处理时间,当空闲模式开/关

楼主:
9.3 命令细节

(1)空操作(NOP)

00H

该命令能结束对显存的读写序列

该命令可以退出测试模式

所以推荐定期输入本指令

(2)软复位(SWRESET)

01H

本指令与硬复位(将_RES脚置低)功能一致

(3)调压关(BSTOFF)

该指令关闭内建电源

02H

本命令执行时,LCD驱动电源供给电路关闭

SLEEP IN/OUT命令也可以打开/关闭LCD驱动电源供给电路,

但本指令是独立执行的。

03H能够改变本指令的状态

◎复位后,调压开/关为关。

(4)电源供给打开指令(BSTON)

本命令执行时,LCD驱动电源供给电路关闭

SLEEP IN/OUT命令也可以打开/关闭LCD驱动电源供给电路,

但本指令是独立执行的。

◎复位后,调压开/关为关。

(5)测试模式

IC测试模式指令

04H

楼主:
(6)读显示状态(RDDST)

09H

(7)SLEEP IN(SLPIN)

睡眠状态

本指令使所有LCD输出脚为VC电平,LCD驱动电源供给电路及内建振荡器关闭

因此,所有LCD驱动输出脚变为GND电平并静止。

在本指令之前的显示开关决定电路如何进入睡眠状态

显示开时:

命令后的2到3帧内睡眠

显示关时:

立即进入睡眠

楼主:
(8)SLEEP OUT(SLPOUT)

取消睡眠状态

11H

命令之前的显示开关状态能够决定本电路如何退出睡眠状态

显示开时:

指令后3帧,显示开。

显示关时,

40MS或更久才开显示

(9)

部分模式开(PTLON)

12H

13H时,本指令退出,进入正常显示模式

使用部分区域命令设置部分区域

当然,本命令也不可以访问显存

◎复位后,正常显示模式状态开。

楼主:
(10) 正常模式开(NORON)

13H

◎复位后,默认为开

(11)显示反转关

20H

意味着加到LCD的电压为最大值(当RAM数据为“1111”)

该命令无需改变显存

◎复位后默认关

(12)显示反转开

21H

◎复位后默认关

(13)所有点关

22H

该命令关闭所有LCD显示

意味着加在LCD的电压最大

执行后,RAM访问停止,LCD输出固定为低电平,不管其他设置。

下列命令可以解除该状态

部分模式开 12H

正常模式开 13H

◎复位后,所有点状态为OFF,显示OFF状态

(14)

所有点开

23H

楼主:
(15)写对比度(WRCNTR)

执行本指令改变LCD驱动电压输出到段/公共驱动器

25H

命令后跟参数

0到127(最高位0)

中心值为63,参数大时,LCD电压升高(黑),反之降低(亮)

◎复位后默认值63

(16)显示关

关闭LCD显示

执行后,RAM访问停止,输出变为:

段:低电平不管RAM数据与其他设置

公共:与显示开状态一致

28H

显示开能够取消本状态

◎复位后,显示状态为关

(17)显示开

29H

执行后,显示显存内数据,显示设置也会输出到LCD驱动器

◎复位后,显示状态为关

楼主:
(18)列地址设置(CASET)

当显示数据从MPU传输显存,该指令用来设置一个写区域

列地址扫描时,地址从起始地址到终止地址递增,然后页地址增1

之后列地址返回起始地址

当执行本指令,同时设置起始列与终止列,以使起始列小于终止列

当然,如果列地址设置到显存区域以外,数据写操作将被忽略,读操作将是错误数据

2AH

输入指令后,根据2个参数来设置8位起始与终止地址

XXH

XXH

◎复位后默认值:

起始:0

终止:103(RAMDIV脚=LOW),97(RAMDIV脚=HIGH)

(19)页地址设置

2BH

XXH

XXH

◎复位后默认值

起始页:0

结束页:83(RAMDIV脚=LOW),66(RAMDIV脚=HIGH)

楼主:
(20)内存写(RAMWR)

2CH

之后开始写数据

任意其他命令可以结束本指令状态

(21)

2DH颜色设置

(RGBSET)

指令设置颜色检索表

该表在256色时使用(界面颜色点格式)

发送格式如下

2DH

XXH----XXH

(8R)

XXH----XXH

(8G)

XXH----XXH

(4B)

总共发送20个字节

使用时1个字节表示1点颜色

RRRGGGBB

其中RRR,GGG,BB是检索表序号

楼主:
(22)RAM数据读

2EH

(23)部分区域(PLTAR)

命令设置显示区域

30H

开始行8位

结束行8位

对于非可视区域:S1D15G14显示输出关闭,内存访问禁止

当起始行小于结束行,显示区域是屏幕中一个矩形

反之,不可视区域是屏幕中一个矩形

楼主:
(24)

垂直卷轴定义(VSCRDEF)

33H

有3个参数

第1个,顶固定行数

第2个,卷轴行数

第3个,底固定行数

其中卷轴区域是可滚动的。

注意:顶固定区域根据内存访问控制命令的B4位可变

◎默认值复位后的:

53H

楼主:
(25)测试模式

34H

(26)测试模式

35H

35H

(27)内存访问控制(MADCTL)

36H

设置MPU访问内存方式

1个参数

B7 B6 B5 B4 B3 0 0 B0 XXH

B7 :0  从顶算0页(0行)

     1  从底算0页

B6: 0 列从左到右递增

    1 反之

B5 : 0 正常模式一行行写

     1 反转模式一列列写

B4: 设置扫描方向 0 从顶到底 1 从底到顶

B3:  写RGB的次序:0 RGB 1 BGR

B0: 0 正常 1 垂直反转

注意:DISCTL的参数P32定义了顶和底的值

(28)垂直卷轴始地址(VSCRSADD)

37H

该指令用于垂直卷轴时。设置的卷轴地址下一帧有效。

(29)空闲模式关

38H

(30)空闲模式开

39H

用于8色显示(RGB的最高4位)

(31)接口点格式

3AH

参数为2-256色

参数为3-4096色

(32)测试模式

DEH

引起4种变化

◎有选择的极性输出到不止一个公共端

◎LCD参考电压的色温变化

◎震荡停止

◎正常振荡频率变化,LCD参考电压变化

(33)NOP2

AAH

空操作,可以退出测试模式

(34)初始化退出C6H

(35)测试模式

DAH

(36)测试模式

DBH

(37)测试模式

DCH

(38)测试模式

B2H

(39)(40)灰度位置设置

B3H

后面跟15个8位GCP0

标明0001--1111所代表的灰度

B4H

后面跟15个8位GCP1

因为IC提供2个序列的寄存器。

注意:

1 在执行SLEEP OUT之前设置该寄存器,显示时不要改变

3 确保 15个参数递增

4 输出0000是固定的

◎复位后寄存器值不恒定,需执行初始化

(41)

伽马曲线设定

B5H

后面跟1个参数

1:GCP0

2:GCP1

3:保留上次设置

(42)

B6H显示控制

楼主:
(42)到(48)的指令含义有一些迷惑了,希望有高手能够帮助我理解一下,以便能够准确翻译过来

网友:
建议做成pdf文档

楼主:
有打印机的打印下来看,比ENGLISH好看多了

网友(2005-12-01):
帮你转换成PDF

网友:
多谢,上次邮购了一个,结果英语不过关,一直没做。

网友(2006-05-03):
哈哈,我的3510可以显示图片了,感谢大家的资料~~~~~~``

网友:
00搞个数码让我看看~~~否则逗得我心发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