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些步进电机的文章,可以看看

楼主(2005-02-27):
http://www.willar.com/article_view.asp?id=344

网友:
确实非常详细,谢谢!其他栏目的文章也很棒!!!

网友(2008-12-22):
错误也存在,什么“L298N芯片可以驱动两个二相电机”---其实是一个两相步进电机,因为一个两相步进电机就有两组线圈,就需要2个H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