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两个探头放在同一个信号上,示波器上显示的两个波形有相位差?

楼主(2005-02-28):
现象:我把两个探头放在同一个信号上,示波器上显示的两个波形有相位差?

是示波器的原因还是我操作的原因?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2-28,12:01:57编辑过

网友:
看看两路输入选择的是不是相同的信号类型(比如说都是AC),要是一样的话应该是示波器的原因。

现在的示波器都很复杂,所以也不是绝对确定的

网友:
如果在所有的设置都相同的情况下,两个波形还有相位差,不妨调换这两个探头试试

网友:
探头上一般都有一个可调电容,用来调节输入耦合的

网友:
多高频率。沿的形状一致吗。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现在好了,可能是操作不对吧?看到   TRIG.ALT被按下了,后来按了一下,还不知道搞了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