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牛人做了个什么东西? (电路板雕刻机)

楼主(2005-02-28):
看样子是很多人都需要的东西: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3&ID=4159&replyID=39671

网友:
果然是牛人啊,这个绝对好,阿莫能组织实施最好!

-----此内容被donkey于2005-02-28,21:37:39编辑过

楼主:
恩,严重同意,用AVR做控制,微型台钻+双向工作台+步进电机,应该有做出来的可能!

网友:
更多的资料在http://www.otocoup.com/和http://pacificsun.ca/~robert/Gerhard/mill.htm

网友:
用它加工出来的面板

控制板,网上有人150叫卖

机械结构就用这个,据说二手的适合这个雕刻机的三洋步进电机15元一个,丝杆2元

视频在这里

http://www.fs-rising.com/all.rm

-----此内容被donkey于2005-02-28,21:54:17编辑过

楼主:
这个还太复杂,可以还简化的,可以不用丝杆,用皮带,打印机都用皮带,精度可以保证

网友:
AVR用不上。

电脑的KCAM4程序(CNC程序)通过并口直接控制驱动板的。

直接抄板,自己DIY,然后下载KCAM4程序来用

不过机械部分太难搞了

看样子应该能读取PCB的Geber文件。

不错不错!

网友:
有人用89s52作控制的

楼主:
去淘个旧的平推的旧针式打印机说不定也可以做个出来,可能性也更大些

网友:
牛B的要死啊

想搞一个

                 你们看的懂不。

-----此内容被dx9782于2005-02-28,22:25:28编辑过

网友:
国内牛人刚做出不久的样机

管脚中间可以穿一根线,精度还可以毕竟只花了100元

好多朋友想知道雕刻机的成本,清单如下:

丝杆6毫米X1米X1根1元

光杆5毫米X1米X2根8元

主轴电机5元主轴轴承X2个4元

废电摩转子代夹头一个10元

步进电机拆了3个废5寸软驱

双面覆铜板3块(3个轴的底板)12元

75-5F头21个10元

铝合金一条(一个破鱼缸的加固条)

L297X3X2.5+L298X3X1=10.5元

万用电路板一块5元

其它电子元件20元

合计70.5元

-----此内容被donkey于2005-02-28,22:52:54编辑过

楼主:
上面发的图中的东西刚性不够,所以做的电路也就有些不行了,要做到老外那种水平,机器必须要有较高的刚性才可以的

网友:
“丝杆6毫米X1米X1根1元”

全是二手/折价件,全新的机械零件应该不只这个价。

不过就算全新零件DIY,也比市面的便宜多了。

我以前公司有一套进口的刻板机---要十几万元(也好像是三十万)

网友:
阿莫,组织一下,肯定能作出来。

主要部件步进电机,线路板,刀头都不贵。

网友:
我留口水了!!!

网友:
很有兴趣干一台出来,不过那种雕刻头好不好买呢,是不是铣刀。还可以加上钻孔功能

结构上我觉得4楼的图片最合理
-----此内容被crazyeda于2005-03-01,00:38:27编辑过

网友:
有使用价值的2000元不够的

网友:
国内有成品的设备啊,不过要价6000左右!以前在21IC见过广告的。

网友:
我们这里卖2万,漫天要价,没谱了

网友:
我可以提供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用L298或者L6506

网友:
网站组织搞这个项目!

网友:
只要落实步进电机就行了。

丝杆用吊顶用的吊杆,我用过,能作很多事情,也很便宜

网友:
吊顶那个杆子配合还算紧密,但是估计很不耐磨,专用丝杠要多少钱呢,也不贵吧

网友:
步进电机,我们常州买的  100元一个

网友:
絲杆最好用滾珠絲杆(很貴),否則要間隙補嘗.

网友:
强烈建议本论坛组织开发这样的东西!!!!

网友:
阿莫 组织一下

网友:
电路和软件应该没问题的,关键是机械部分啊!

网友:
机械部分是加工困难,买成品需要量,DIY时,加工组装工具、精度难以保证。PCB和控制部分需要直流电机控制相关知识,对大家来说,还算容易。上位即的雕刻软件要能识别PROTEL格式,并且能够优化算法--这并不容易。要是那为能弄到PCB开料软件就好了。

网友:
软件用现成破解的,请大家先去楼主提供的网址看看再发言

网友:
如果用并口+L297+Kcam4,没什么难的了,我想用M16+晶体管+PC自编软件,全知识产权的。

网友:
rz12345 R2:

   别说大话!这个CNC的PC端软件很难搞的!

网友:
是不容易,要有一系列算法,比如圆弧插补。要将图形转换为坐标,还要考虑惯性丝杠的间隙等一系列问题。

楼主:
有种很实际的搞法,可行性比较高,但价格可能要5000圆了:

购买小型成品钻铣床,价格在3000多,好的要5000多了,但太好的用不了,就用3000多(大约要3500左右的)不带自动走刀的床子就可以,在手轮附近装上步进电机带动,就很有可能做出来的(可能性很大),机械部分改动不大,而小型成品钻铣床的床身刚性足以满足雕PCB的要求,真正做出来,所有成本保守估计5000左右。

网友:
铣刀的成本考虑了没有,不要到时用不起。而且速度不见得快。

我看成本太高了,不如搞个双面板的热转印机。

楼主:
to:icebomb

这东西不用铣刀的,讲成本的话就不好说了,主要是自己DIY一个满足自己的成就感

===============================

KACM软件+注册器已经上传到本站FTP里,文件名:kacm.rar,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
上面的商品机能刻2.54mmDIP封装PCB,应该也可以弄1.27mm的SOIC封装

如果精度上不去,没劲!我觉得还不如不搞。

要搞就搞好点------到最起码能刻2.54mmDIP封装/1.27mmSOIC封装的PCB。

网友:
要DIY不容易,对本坛大多网友来说驱动步进电机,编个程序等后期工作不算难事,最难的是前期的机械部分,要想DIY出有实用价值的雕刻机没有有力的机械加工配合是不行的。再一条路就是改装类似的机械装置,我想如能搞到做广告的那种刻字机进行改装可能能行。其实我们所以对这个雕刻机这么感兴趣,基本还是为了作线路板,或者说是为了DIY线路板。DIY线路板已经有些进步,如热转印法,但还有些问题需解决,像精确的双面板制作,金属化孔的生成等,期待有新的突破,即使好的雕刻机出来的板也要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
一举两得啊,可以学工控以可以制板爽_死了.步进电机再好不要用软驱那种用就用打印机或传真机的,好力点.

网友:
做个雕刻机的想法不错,我在学校申报了一个小型数控钻床的项目,但还没动工,因为我们学校金工厂的机床做不出我要的一些机械零件,不知到那能买到,比如小型的丝杆,钻头夹之类的?

网友:
如果为了开发研究,有必要;如果为了做电路板,没有必要,电路板可以到厂家做.如果搞项目,谁自己做线路板,就象现在没人自己做鞋一样.

网友:
不错!

建议阿莫能搞个制作栏目

网友:
如果作鞋比这个简单且成本比买的低有很方便的话,大多数人绝对会自己作鞋。就像现在大多数人自己作饭一样

网友:
armok,2000做一个给你,精度可以做到国外的同等水平。

qq:10629578

不是做广告。

网友:
太强了!

如果可以自己做简单的板子,就好了!

网友:
成品现在还没有,而且不用AVR。不是我做,是我学校的同事他准备按照网络上的资料做一个。他家里有铣床,早就准备做一个小型的用来做其他的工作。

他是外语老师,懂电路,还能用vc++编应用软件(也是个牛人)。

他认为2000元做一个是没有问题的(材料费足够了),所以叫我帮他发个帖子。

现在缺的是L297和L298,以及带滚珠的丝钢(实现高精度的保证)。

带滚珠的丝钢价格绝对不是1元就可以解决的,前面的朋友讲70元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请ARMOK给我点时间,等做好了就最早通知你。

我在南昌有些元件买不到,可能要找深圳的朋友帮忙,争取在儿童节前弄出来。

您的为人我们都知道,坛主的人品如果不好,那论坛就没有人来了。

等好消息吧。

网友:
5000以下成本想信做得出,但精度难以保证,用丝杆一条多少钱啊?,用同步皮带,那马达那边要走微步了,那精度又是多少呢?主轴呢?(如果不是高速马达的话,结果我不用说了),所以5000以下的成本做出来的是一个高级玩具罢了.

网友:
不管,先作出来在说,既然别人用普通丝杆能作出来,我想有些东西要求也不必太高。

滚珠丝杆1000/根啊

网友:
wapman:如果能通过阿莫的检测,我也想要一台,可以吗?

网友:
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机械平台(精度和刚度都可以满足要求),建议OURAVR组织实施这个机电一体的制作。

我觉得35楼的建议很好,找个现成的微型铣床改造,但价格不能太高,三千以下比较合适。

我们这个坛子里高人很多,肯定有懂机械的DX,如果能找一个有生产能力的工厂合作更好。

这个制作完成后可以考虑增加一个自由度,再做一个三维的雕刻机,这样,做一般的立体模型就不用求人了。

毕竟我们学习avr单片机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它,如果能将此制作作为应用avr单片机的实际练习,相信大家都会受益匪浅。

希望梦想能成为现实。

网友:
我在机械厂上班,如有什么好的机械构想我可先试做一些(先试一下再说)

我认为最关鍵在PC机(上位机)。虽然本人没有多少文化,但也设计了不少机械结构应用到实际生产环境,AVR单片机也开发了一些小东东。

如果谁是完整的上位机软件,先给我一份,我试做一个机械部份。好吗????

关鍵是协仪!!!(上位机和AVR之间的) 如資料是E文的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
建议用普通丝杆(机床配件,一般会有热处理硬化)+双螺母结构。

可以消除丝杆反向间隙,价格只有滚珠丝杆的1/3左右,只是速度不能太高,时间长了要重新调整间隙。刚性与精度还可以。

网友(2005-03-30):
PCB开料软件我已传在FTP的21IC技术光盘目录下的PCB目录下.

Auto Cut for PCB 4.0自动开料系统

网友:
baplmqj 菜菜:

    这个题目有进展吗?

网友:
大家好!

    你们真的不错,很牛!

    我现在还是初学者,还有很多地方要向你们学习呀!

    请大家多多指教呀!

网友:
这个题目有进展吗?

这个题目难的是合适的机械平台。

希望有一个有机械制造背景的朋友担当起搭建机械平台的重任。

控制部分我们这里的高手如云。

网友:
开发费用要有保证!任何一个项目的运作都要資金的支技(个人体验)

靠一时热心,可能是有头无尾!

还要有大量时间!

上面说的是做产品!

如果是想练技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平台,这样成本会很低,但是也要批量做,要不然成本也会很高!

网友:
Mach1Final1_99.exe

Version Release 1.997 for Windows XP or Win2K

说明书

他们用的电路是9楼的那个
-----此内容被dx9782于2005-04-07,20:21:51编辑过

网友:
to:阿藍 如果你(想)做了PCB。賣一片給我好嗎?

我只是想练练技术,不是做产品。作为爱好来玩!

网友:
我现在才好好看了一下这个项目,以前没有仔细看!

现在有的东东有:CNC软件,PCB图,可行的构思!

机械部份,主要导轨!丝杆,!

我以前设计(做过)。有燕尾的,和导杆的。

燕尾的:高精度,大负荷。工作压力可达好几吨! 加工复杂,成本高。

导杆的:高精度,小负荷。工作压力较小。大了会变形。 加工简单,批量做,成本低!

大家讨论的丝杆,我也做过。精度?现在一般机床的精度是多大,它也多大!

以上的部件加工,可以做一般加工,简单结构(低成本,低寿命)。精加工,(高精度,高寿命)

大概成本:X,Y,Z 合计600元。大约重量:30公斤

步进电机有吗??

总的来说:1200元是可以做出来的!

唉!我没那么多闲钱!!

网友:
我建议:1>为了达到精度,步进马达驱动控制只是开环控制,还要在步进马达加个编码器,有反馈信号,构成闭环控制.

       2>设计时要考虑运动中造成的振动,所以机械机构很重要的.

    深圳东门的丝杆很多,不知设计用那种丝杆,可以参照SMC的配件.

     我会proe2001,CAD.机械制作我可以尽点力,有需要联络我.yueliangliang@21cn.com

网友:
TO: baplmqj 菜菜

PCB我没能力做如果我能做板我会送不会收别人钱的

网友:
baplmqj 菜菜:高人啊。

600元能做到以下的质量吗?(不含电机和控制板)

网友(2005-05-31):
提供以下电路雕刻机部件:(QQ:8066852   Email:yaprro@21cn.com)

网友:
我觉得精度不能全靠机械来保证,电机是至关重要的.不要便宜货,最好带数字编码的.

网友:
有朋友在车间有机床还可能帮忙,不然,个人条件DIY基本不可能,精度也达不到

网友(2005-09-22):
我试过中月电子生产的线路板雕刻机,第四版,价钱25000左右。用了的感觉就是那东西应该在实验室修_炼而不是拿出来卖,而且还是天价。总体来说精度还是挺高的,可惜就是太依赖操作经验,还有电路板的平整度,只要任何调节或者设置出点误差,你的板子就废了。另外就是要精度好的话就必须雕刻得很慢,一块10cm×10cm的复杂度不高的板子,包括刻板钻孔割边,总共要你四五个小时,不知道各位的耐性如何?它工作的时候的强大的噪音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要想作出比较成功的雕刻机的话必须使用足够合理的传感器,因为紧紧依靠人工的判断确实很难保证

网友(2006-03-09):
前辈们真厉害哦,我还在大学校园呢,现在要做毕业设计,题目正好就是设计电路板的打孔机机床,看了你们的资料,大受启发。

网友:
看过德国人的,打电话去问说8万欧元,刻单面

网友(2006-06-09):
看了你们的帖子,我相信你们都是电路的高手,但把机械看的太简单了,要做到比较高的加工

精度,不要说2000,就是3万恐怕也做不出真正的实用产品.

网友:
那有那么好的东西,我们学院有一台几万块的,几mil的线就会断,做精度比较高的就不行

。比较支持armok哥说的热转印,或者试试感光板也不错

网友(2006-12-24):
如果两千块能做一个比较不错的机子出来的话我也想要一个.我都花了有两千了.有谁来解决我们这些爱好者的老大难问题啊......

高人出现吧!!!!!!!!!!!!求你了

网友(2007-05-22):
虽然我对步进电机驱动不怎么清楚.个人感觉机械精度比较难控制,电路步进控制相对简单,

L297+L6203应该能解决步进电机驱动问题了吧.请求高手指教!QQ:5787686.

网友:
哦,太厉害了,你们,小弟佩服!不过像你们用这个机器做出来的板很花人力和物力的,精度不行的、

真的,我是做PCB板的,真的像你们要的少量的样板也就是几百元就可以搞定,我可以保证质量绝对比上面那个东东做的好,做的漂亮!如果是单面板的话,就更便宜了。下次需要做PCB板的,可以直接找我帮你做就是!我在东莞!

有兴趣QQ我(627916818)

网友:
雕刻机现在手头有一个

网友(2007-07-29):
还是不能做双面板,6000元已经能买很多光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