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1移植过来的HD7279(64键盘和8个数码)的测试程序,送给大家

楼主(2005-03-01):
今天把HD7279的测试程序移植到M16上,送给大家。

PORTB0-----CS

PORTB1-----CLK

PORTB2-----DATA

PORTB3-----KEY

我有原理图,但是不知道怎么发,如果谁要的话我可以传给他。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 函数定义 ***

void long_delay(void);                              // 长延时

void short_delay(void);                              // 短暂延时

void write7279(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 写入到HD7279

unsigned char read7279(unsigned char);                // 从HD7279读出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 发送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ceive_byte(void);                // 接收一个字节

void delay_us(int);                                  // 微秒延时

void dely_ms(unsigned int);                          // 毫秒延时

//*** 变量及I/O口定义 ***

unsigned char digit[5];

unsigned char key_number, j, k;

unsigned int tmr;

unsigned long wait_cnter;

//***I/O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7;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 HD7279A 指令 ******

#define CMD_RESET 0xa4

#define CMD_TEST 0xbf

#define DECODE0 0x80

#define DECODE1 0xc8

#define CMD_READ 0x15

#define UNDECODE 0x90

#define RTL_CYCLE 0xa3

#define RTR_CYCLE 0xa2

#define RTL_UNCYL 0xa1

#define RTR_UNCYL 0xa0

#define ACTCTL 0x98

#define SEGON 0xe0

#define SEGOFF 0xc0

#define BLINKCTL 0x88

//****** 位定义 ******

#define PORTB0 0

#define PORTB1 1

#define PORTB2 2

#define PORTB3 3

#define PORTB4 4

#define PORTB5 5

#define PORTB6 6

#define PORTB7 7

//*** 主程序 ***

main()

{

    port_init();

        while (1)

        {

                for (tmr=0;tmr<0x2000;tmr++);        // 上电延时

                send_byte(CMD_RESET);                        // 复位HD7279A

//******************************************

//              测试指令演示

//******************************************

                send_byte(CMD_TEST);                                // 测试指令

                for (j=0;j<3;j++)                                        // 延时约3秒

                {

                        dely_ms(100);

                }

                send_byte(CMD_RESET);                                // 清除显示

//**********************************************

//        闪烁指令及键盘接口测试

// 将用户按键的键码显示出来, 如果10秒内无按键

// 或按S0键即进入下一步演示

//**********************************************

                wait_cnter=0;

                key_number=0xff;

                write7279(BLINKCTL,0xfc);                        // 第1、2两位设为闪烁显示

                write7279(UNDECODE,0X08);                        // 在第1位显示下划线'_'

                write7279(UNDECODE+1,0x08);                        // 在第2位显示下划线'_'

                do

                {

                        if (!(PINB&0x08))                                                // 如果有键按下

                        {

                                key_number=read7279(CMD_READ);                        // 读出键码

                                write7279(DECODE1+1,key_number/16);                // 在第2位显示键码高8位

                                write7279(DECODE1,key_number&0x0f);                // 在第1位显示键码低8位

                                while (!(PINB&0x08));                                                        // 等待按键放开

                                wait_cnter=0;

                        }

                        wait_cnter++;

                } while (key_number!=0 && wait_cnter<0x30000);        // 如果按键为‘0’和超时则进入下一步演示

                write7279(BLINKCTL,0xff);                                                // 清除闪烁设置

//******************************************

//            快速计数演示

//******************************************

                for (j=0;j<5;j++)                                        // 计数初始值为00000

                {

                        digit[j]=0;

                        write7279(DECODE0+j,digit[j]);

                }

                while (digit[4]<2)                                        // 如果计数达到20000就停止

                {

                        digit[0]++;

                        if (digit[0]>9)

                        {

                                digit[0]=0;

                                digit[1]++;

                                if (digit[1]>9)

                                {

                                        digit[1]=0;

                                        digit[2]++;

                                        if (digit[2]>9)

                                        {

                                                digit[2]=0;

                                                digit[3]++;

                                                if (digit[3]>9)

                                                {

                                                        digit[3]=0;

                                                        digit[4]++;

                                                        if (digit[4]>9)

                                                        {

                                                                digit[4]=0;

                                                        }

                                                }

                                        }

                                }

                        }

                        write7279(DECODE0,digit[0]);

                        if (digit[0]==0)

                        {

                                write7279(DECODE0+1,digit[1]);

                                if (digit[1]==0)

                                {

                                        write7279(DECODE0+2,digit[2]);

                                        if (digit[2]==0)

                                        {

                                                write7279(DECODE0+3,digit[3]);

                                                if (digit[3]==0)

                                                {

                                                        write7279(DECODE0+4,digit[4]);

                                                }

                                        }

                                }

                        }

                }

                dely_ms(150);

                send_byte(CMD_RESET);                                // 清除显示

//*************************************************

//         下载数据但不译码指令测试

//*************************************************

                write7279(UNDECODE+7,0x49);                        // 在第8位按不译码方式显示一字符'三'

                dely_ms(80);

//*************************************************

//               循环左/右移测试

//      "三"字向右运动3次,再向左运动3次

//*************************************************

                for (j=0;j<23;j++)

                {

                        send_byte(RTR_CYCLE);                // 循环右移23次

                        dely_ms(12);

                }

                for (j=0;j<23;j++)

                {

                        send_byte(RTL_CYCLE);                // 循环左移23次

                        dely_ms(12);

                }

//*********************************************

//      译码方式0及左移指令测试

//*********************************************

                for (j=0;j<16;j++)

                {

                        send_byte(RTL_UNCYL);                // 不循环左移指令

                        write7279(DECODE0,j);                // 译码方式0指令,显示在第1位

                        dely_ms(50);

                }

                dely_ms(150);

                send_byte(CMD_RESET);

//*********************************************

//      译码方式1及右移指令测试

//*********************************************

                for (j=0;j<16;j++)

                {

                        send_byte(RTR_UNCYL);                // 不循环左移指令

                        write7279(DECODE1+7,j);                // 译码方式0指令,显示在第8位

                        dely_ms(50);

                }

                dely_ms(150);

//*********************************************

//              消隐指令测试

//*********************************************

                k=0xff;

                for (j=0;j<6;j++)

                {

                        k=k/2;

                        write7279(ACTCTL,k);                // 每隔一秒钟增加一个消隐位

                        dely_ms(100);

                }

                write7279(ACTCTL,0xff);                        // 恢复8位显示

                dely_ms(100);

                send_byte(CMD_RESET);                        // 清除显示

//**********************************************

//         段点亮指令和段关闭指令

//**********************************************

                for (j=0;j<64;j++)

                {

                        write7279(SEGON,j);                        // 将64个显示段逐个点亮

                        write7279(SEGOFF,j-1);                // 同时将前一个显示段关闭

                        dely_ms(20);

                }

        }

}

void write7279(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dta)

{

        send_byte (cmd);

        send_byte (dta);

}

unsigned char read7279(unsigned char command)

{

        send_byte(command);

        return(receive_byte());

}

void send_byte(        unsigned char out_byte)

{

        unsigned char i;

        PORTB&=~BIT(PORTB0);

        long_delay();

        for (i=0;i<8;i++)

        {

                if (out_byte&0x80)

                {

                        PORTB|=BIT(PORTB2);

                }

                else

                {

                        PORTB&=~BIT(PORTB2);

                }

                PORTB|=BIT(PORTB1);

                short_delay();

                PORTB&=~BIT(PORTA1);

                short_delay();

                out_byte=out_byte*2;

        }

        PORTB&=~BIT(PORTA2);

}

unsigned char receive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in_byte;

        PORTB|=BIT(PORTA2);                                // set to input mode

        long_delay();

        for (i=0;i<8;i++)

        {

                PORTB|=BIT(PORTA1);

                short_delay();

                in_byte=in_byte*2;

                if (PINB&0x04)

                {

                        in_byte=in_byte|0x01;

                }

                PORTB&=~BIT(PORTA1);

                short_delay();

        }

        PORTB&=~BIT(PORTA2);

        return (in_byte);

}

void long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0x30;i++);

}

void short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 ************************* 延时 n*ms *************************

void delay_us(int time)    //微秒级延时

{

do

time--;

while(time>1);

}

void dely_ms(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0)

  {

  delay_us(1000);

  time--;

  }

}

网友:
原理图可以上传啊!要么发一份给我mymach@tom.com谢谢!

楼主:
mymach 电子小生

给你发了

网友:
楼主大哥,我也想要一分原理图~~!   谢谢了!

at89c52@126.com

网友:
呵呵,如果是共享的资料,最好能上传上论坛啊。你可以压缩成 zip 或rar 文件上传上来。

网友:
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

xusp@zelri.com.cn

楼主:
我可以传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传啊

站长能不能告诉一下呢?

我源代码都告诉了我就不差原理图了

我试了好几次

那个FTP都连不上啊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1689&bbs_page_no=1&bbs_id=1010

与上传图片是一样的。

另:如果你有数码相机,拍摄一下制作实物,我们就能整理成网站上的应用范例了。谢谢。

楼主:
收到了

明天传上来了

网友(2005-06-15):
你有没有通过实际测试啊?我发现不能读出键盘号来。

网友:
unsigned char receive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in_byte;

   PORTB|=BIT(PORTA2);   //应该是PORTB2 吧?

   long_delay();

   for (i=0;i<8;i++)

   {

      PORTB|=BIT(PORTA1); //同上

      short_delay();

      in_byte=in_byte*2;

      if (PINB&0x04)      //请问:PB2不是设为输出了吗?

      {

         in_byte=in_byte|0x01;

      }

      PORTB&=~BIT(PORTA1); //同上

      short_delay();

   }

   PORTB&=~BIT(PORTA2);    //同上

   return (in_byte);

}

网友:
程序读键盘号段是错误的,根本不能读出键盘号来。

楼主:
这回呢?

//*** 变量及I/O口定义 ***

unsigned char digit[8];

unsigned char j,k;//key_number;

unsigned int tmr;

unsigned long wait_cnter;

void write7279(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dta)

{

        send_byte (cmd);

        send_byte (dta);

}

unsigned char read7279(unsigned char command)

{

        send_byte(command);

        return(receive_byte());

}

void send_byte(        unsigned char out_byte)

{

        unsigned char i;

        PORTB&=~BIT(PORTB0);

        long_delay();

        for (i=0;i<8;i++)

        {

                if (out_byte&0x80)

                {

                        PORTB|=BIT(PORTB2);

                }

                else

                {

                        PORTB&=~BIT(PORTB2);

                }

                PORTB|=BIT(PORTB1);

                short_delay();

                PORTB&=~BIT(PORTB1);

                short_delay();

                out_byte=out_byte*2;

        }

        PORTB&=~BIT(PORTB2);

}

unsigned char receive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in_byte;

        PORTB|=BIT(PORTB2);                                // set to input mode

        long_delay();

        for (i=0;i<8;i++)

        {

                PORTB|=BIT(PORTB1);

                short_delay();

                in_byte=in_byte*2;

                DDRB&=~BIT(PORTB2);

                _NOP();

                if ((PINB&(1<<2))==(1<<2))

                {

                        in_byte=in_byte|0x01;

                }

                DDRB|=BIT(PORTB2);

            _NOP();

                PORTB&=~BIT(PORTB1);

                short_delay();

        }

        PORTB&=~BIT(PORTB2);

        return (in_byte);

}

void long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0x30;i++);

}

void short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网友:
你真的测试过了吗?

unsigned char receive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in_byte;

   PORTB|=BIT(PORTB2);       //  改位 DDRB  = 0x03;

   long_delay();

   for (i=0;i<8;i++)

   {

      PORTB|=BIT(PORTB1);

      short_delay();

      in_byte=in_byte*2;

      DDRB&=~BIT(PORTB2);

      _NOP();

      if ((PINB&(1<<2))==(1<<2))

      {

         in_byte=in_byte|0x01;

      }

      DDRB|=BIT(PORTB2);

       _NOP();

      PORTB&=~BIT(PORTB1);

      short_delay();

   }

   PORTB&=~BIT(PORTB2);   //  改为DDRB  = 0x07;

   return (in_byte);

}

再测试测试吧!

网友(2005-10-24):
这个包可用

网友(2006-10-10):
hfkj01

你这个读键怎么没用啊

读不出来的

网友(2007-07-10):
en  ,这是读不出键盘的值来哦

网友:
发给我一份原理图吧

我也要用  yangyong-210@163.com

网友(2007-08-13):
有没有谁做出来过啊,读不出键值啊~~~~

网友:
我原来也做了一个,不过,是汇编的,今天想找出来,结果没找到!应该是在办公室电脑里了!晕!现在办公室的资料拷不出来了!

网友:
谁的HD7279读出键号来了?我的只是0啊!

网友(2008-04-14):
我需要啊chengfuqiu@163.com谢谢发一个啊

网友(2009-12-01):
也给我一份原理图吧   tchellboy@hotmail.com

网友(2010-07-16):
回复 网友A:
你真的测试过了吗?
unsigned char receive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in_byte;
   portb|=bit(portb2);       //  改位 ddrb  = 0x03;
   long_delay();
   for (i=0;i<8;i++)
   {
      portb|=bit(portb1);
      short_delay();
      in_byte=in_byte*2;
      ddrb&=~bit(portb2);
      _nop();
      if ((pinb&(1<<2))==(1<<2))
      {
         in_byte=in_byte|0......

这个可以用,测试了,谢了啊

网友(2010-08-30):
回复 网友B:

我试验过了,程序是对的。

                  DDRE&=~(1<<1);
                _NOP();
                if (key_data_read!=0)//#define key_data_read (PINE&(1<<1))
                {
                        in_byte=in_byte|0x01;
                }
                dis_key_clk;//#define dis_key_clk (PORTE&=~(1<<0))
                DDRE|=(1<<1);
                //_NOP();
                short_delay();
我这么写的。define的内容贴在代码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PORTE管脚。
这是代码
unsigned char receive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in_byte;
        en_key_data_write;//???????????
        long_delay();
        for (i=0;i<8;i++)
        {
                en_key_clk;
                short_delay();
                in_byte=in_byte*2;
                DDRE&=~(1<<1);
                _NOP();
                if (key_data_read!=0)
                {
                        in_byte=in_byte|0x01;
                }
                dis_key_clk;
                DDRE|=(1<<1);
                //_NOP();
                short_delay();
        }
        dis_key_data_write;//???????????
        return (in_byte);
}

网友(2011-07-28):
给我一份 行吗 原理图 zhouaheng898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