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5-03-01):
基本上大多数万用表的AC档都是用的此电路,但是我搭出来的就是不线性,用AD转换出来和万用表比起来显示最大相差10V,请各位大致说一下 它的工作原理,我还搞不太懂!!比如C1的作用,输出就从C1到地了??还会有输出??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很完整,R4后面就是输出了!!输出并了一个10uf的电容

网友:
万用表的AC档不是你这个电路----启动阀值过大,测量10V以下的AC很不准。

是用双运放组成的有源整流,误差较少。

网友:
用一个真有效值转换芯片不就可以了吗?

你这样的方法只能测电压,不能测电流吧?

网友:
我也在作类似的东西,我们一起多交流交流怎样?你的QQ或msn是多少?你也可以加我

如果接市电,最好是有隔离的,你这样作是非常危险的。起码也应该串联一个1兆欧的电阻。

作这种测量需要使用3个运放来处理的,其中两个作缓冲,并提供给第三个做为共模电压。

楼主:
大多数的万用表都是这个电路,我是在“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这本书超的一个典型电路,在《电子之城》里有他的书下载,而且这个电路比绝对值电路好在就是低端也很线性,我拿了4快UT53表测量0~230V最大相差2V,但是我搭出来的电路就.......~晕...~~

   我要的就是测量平均值,再说AD736太贵了..~~

网友(2014-05-04):
楼上挖的一手好坟~
9年前的帖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多数的万用表都是这个电路,我是在“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这本书超的一个典型电路,在《电子之城》里有他 ...

这个电路并不典型。关键还要看后面用的AD是什么型号,不同厂家AD结构不一样,外围电路也不一样。

如果只是平均值测量,在某些芯片下线路可以很简单。

网友:
为什么不用ADC直接采样交流信号出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