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俊来一下,我根据你的电路改成带mp3了

楼主(2005-03-02):
电路图

你看一下,给改进一下

特别是我的封装有没有画错

网友:
wowo,你好!

我大概看了一下,发现一些小问题:MAX232那里,4个电容是不是要用1u?我见官方文档是这样的,不知道0.1u能不能用。还有DB9的4、6和7、8要连起来。M128的SDA、SCL连到STA013是不是也要电平转换?

DA、功放和JTAG接口我没有看,如果按照资料来画应该没有问题。做MP3应该用不上外部SRAM,这样可以省3块芯片。

你的CF封装是不是用我的?我的可以用,不过最好把那排焊盘外移一些,大概1-2mm,这样比较容易焊接。我原来的封装的焊盘没有突出来,没那么好焊接。最好把PCB图按1:1打印在纸上,把元件放上去对一下,这样检查比较保险。

楼主:
好的,我再去改一下,关于那个scl和sda的电平转换,我也不知道怎么换

问了版上的,没什么回应,amork的图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