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MEGA8的快速PWM+RC做D/A,来实现对双相步进电机的细分控制,不知可否?有没有

楼主(2005-03-03):
哪位大虾成功实现过?不要求太高细分,4细分足亦!

网友:
我拆了一个软驱上的步进电机,还不会用,可否给出你的控制电路,那个H桥不会。

网友:
找些步进电机的资料来看就行了,无非就是一个脉冲转动一定角度,频率控制转动速度

楼主:
那是数字控制,是很简单,噪音和精度会比较差一点,所以现在大家有在用PWM方式去控制,来缓和电流的突变过程,这涉及到PWM跟D/A,所以哪位大虾有在做的,可否交流一下,

lb0021@163.com

网友:
我用2051做过,只要D/A就行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的老师就是用PWM控制的,我用DAC控制的

楼主:
我也知道PWM信号可以出来,也知道应该用D/A去做控制,但是我的模拟功底比较差啦,我不知道多快的PWM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后面用多大的RC电路可以整出类似的正弦波出来,另外我还担心,电流大小问题,因为我是用MCU的IO直接去驱动,加了RC,再加上线圈的内阻,势必电流不会太大,我是怕影响电机的工作。

请大家注意一点是,我不是用专用的D/A芯片去做,而是直接用简单的RC。

网友:
如果你只有4细分的话,绝对是可以用的

楼主:
ilan2003 小松工程:

我也相信可行,但是怎么界定PWM的频率和RC的参数,我相信一定要这两对的频率匹配的比较好,才能产生相对高质量的SIN波形,大家有没有这种计算T=1/RC等之类的公式经验,我想先从理论入手,再不成就是找个好的仿真软件,大家有什么好建议?谢谢

网友:
我对这个也不是很在行,但是你可以参照双龙的M8的实验板的电路,最近在看<<工程电路分析>>,想补一下模拟电路,其实模拟电路很重要的,数字电路是建立在模拟电路之上的,去年大四的时候花了3个星期看了<全美经典的><<电路分析>>和<<数字原理>>这两本书,确实对我的帮助很大,但是要成为真正的电子工程师还是有点差距的,<<工程电路分析>>很厚,老外写的,内容很不错,我现在正在复习原来的一些内容,后面的内容将到了S域变换,...有点繁了,建议把

<<工程电路分析>>看一边,应该可以解决以上的问题了.我正在为之努力.

网友:
lb0021,光DA还不行,还需要功率放大的

网友:
要看驱动什么样的电机,如果是很小的电机,用个3极管驱动,大电流用MOS管或L298 L620x之类的

网友:
不建议用IO直接驱动。

一般看控制精度要求,如果要8BIT以上的DA,则需要用到T1。用二阶有源滤波电路就可以了。截止频率低过PWM1/10就没问题。保证你用眼睛看不出纹波。

有源滤波电路随便哪个模拟电子基础书上都有写。很容易做。也不用调试。

单极性调治需要给出换相信号,双极性调治只需要在过零的时候把管脚逻辑弄反就ok了。

利用PWM中断可以方便的查表。

网友:
根本就不能直接用IO口驱动----感性负载在断电是会产生尖峰反压---很容易就烧坏MCU了

而且IO口的驱动能力是在太弱了----不可能搞到细分那么复杂只是为了一个小小的电动机?

网友:
IO内带保护二极管的,可以给蜂鸣器继流。但是电动机-----太恐怖的说。

网友(2005-05-10):
加功率放大器TDA2330A

网友:
梦游也准备用AVR+PWM+RLC来细分控制步进电机,正在研究阶段。。。。。

不过我要达到的是64细分左右,准备用Atmega128的16位PWM(事实上只能10~12bit,否则频率太低)。

个人认为8细分左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密切关注这件事。。。。

大家可以讨论。。混饭吃不容易。。

网友(2005-07-04):
pwm后加场效应管放大,然后直接接到电机上就可以实现D/A变化,注意pwm的频率越大越好,至少为1K以上,

网友(2005-08-14):
那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和程序啊

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不是很理解楼主怎么把PWM变化为SIN波形,RC的滤波倒是做过,你只要计算好你的PWM的信号周期,然后根据此来计算RC的截止频率即可,只要PWM的信号周期大于截止频率即可以对其很好的滤波,不过我们只是将PWM转化为电压,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2006-08-29):
本人新建的群29519391,欢迎大家来指点

最近正在做用PWM实现的数控可调电源, 首先按照下面的公式建立一个正弦波样本表,样本表将一个正弦波周期分为128个点,每点按7位量化(127对应最高幅值Vcc/2):

f(x) = 64 + 63 * sin(2πx/180) x∈[0…127] ,不明白上面的公式怎么来得?

网友(2006-10-17):
如何能把PWM变成电压信号呢?

网友:
我倒是实现了微步,但是我发现MEGA8的T1快速PWM模式在AVR STUDIO中使用软件仿真时是相位修正的PWM模式,另外使用了T1作为PWM后,捕捉也不正常了。

网友(2007-01-13):
如何能把PWM变成电压信号呢?指点下!

网友:
pwm经过功率放大之后直接进电机应该就可以了,用不着滤波吧

网友:
关注中,我做的m16+pwm控制mos管,没用到细分,是否细分就是为了实现更小的角度?

网友:
可能比较危险,

细分是使两相或者多相中原来的数字脉冲电流变成模拟持续电流,调整他们的能量比就能实现细分控制,能量比的阶数为细分数,细分下电机快速转动时,模拟电流变化要求非常快,PWM+RC后会跟不上(因为PWM+RC最多能实现几K甚至更低的Sin信号输出,除非要求不高),如果直接用PWM来控制或许可以.

网友(2009-01-11):
对28楼:

当然有区别,出来的正玄波最高频率差很多。

网友:
PWM+RC时,RC如何匹配比较好呢?是不是RC的组合大于截止频率就可以了呢?在RC取值都足够大的情况下,小的RC值和大的RC值有什么区别?我今天做实验,将C用104和105做了比较,示波器的波形都是一条很稳定的电平,这两个取值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24楼】 zzzzy

 pwm经过功率放大之后直接进电机应该就可以了,用不着滤波吧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