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往m128上移植ucos?

楼主(2005-03-03):
马老师:

    您好.

    我做的毕业设计中,要将ucos移植到m128上,我知道主要是修改三个文件,可是真正要做时却感觉无从下手,如果有空的话,还请马老师您指点一二.

    另外,我还要在ucos上扩展许多硬件驱动,如usart,adc,spi等,还要往其中添加通信协议栈,您能给我讲讲思路吗?

    买了您的上册书,上面说下册有移植的内容.可是下册听说要半年后才能出,而我那时快要毕业啦,所以想直接向您请教.

   谢谢.

   我的通信方式:

           email:chenye_cau@163.com

网友:
去 ucos上下载个就行了  什么都不用动

楼主:
我下了,但是那个例程是用iccavr的,我现在想用gccavr来编译.

另外,我还是想自己一步步移植一下,这样熟悉其原理,才能使代码最优化,否则照搬照抄,结果很可能是冗余代码太多啦.

请问马老师:能否将ucos往128上移植的相关资料文档发到我的邮箱,就当我提前看看您的下册.

网友(2005-06-28):
armok,本站ucos 大全里的范例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rar正确吗?

我在AVRStudio 中调试自动单部运行时发现程序在PORTD低三位置0后,再不工作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06-04-17):
本人同样发现了楼上所说的问题

网友:
uCos II可以自己移植,整个系统代码很少(5K行),一下午就能看完,移植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什么书名忘了,uCos最常用的那一本,关于移植的部分说明很清楚,而且要修改那一些定义,那一些汇编代码,那一些C代码都有一个表的,算法也有

网友:
GCC是免费软件,为何没有人使用GCC移植呢?

网友(2006-06-26):
armok,本站ucos 大全里的范例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rar

/*要加中断号.才能运行.本人试过*/

网友(2006-09-19):
我直接在AVR Stdio4.12中编译(WinAVR-20040720),就是通不过不知什么原因?

另外附上程序,请前辈们帮忙!!!谢谢

网友(2008-08-21):
C:\icc\bin\imakew -f test.mak
    iccavr -c -IC:\ICC\include\ -ID:\MICRIUM -ID:\MICRIUM\ICC -ID:\MICRIUM\Source -e -DATMEGA -DATMega128  -l -g -Mavr_enhanced  D:\MICRIUM\Source\ucos_ii.c
    iccavr -c -IC:\ICC\include\ -ID:\MICRIUM -ID:\MICRIUM\ICC -ID:\MICRIUM\Source -e -DATMEGA -DATMega128  -l -g -Mavr_enhanced   -Wa-g D:\MICRIUM\ICC\os_cpu_a.s
    iccavr -c -IC:\ICC\include\ -ID:\MICRIUM -ID:\MICRIUM\ICC -ID:\MICRIUM\Source -e -DATMEGA -DATMega128  -l -g -Mavr_enhanced  D:\MICRIUM\ICC\os_cpu_c.c
    iccavr -c -IC:\ICC\include\ -ID:\MICRIUM -ID:\MICRIUM\ICC -ID:\MICRIUM\Source -e -DATMEGA -DATMega128  -l -g -Mavr_enhanced  D:\MICRIUM\ICC\os_dbg.c
    iccavr -c -IC:\ICC\include\ -ID:\MICRIUM -ID:\MICRIUM\ICC -ID:\MICRIUM\Source -e -DATMEGA -DATMega128  -l -g -Mavr_enhanced  D:\MICRIUM\app.c
    iccavr -o test -LC:\ICC\lib\ -g -ucrtatmega.o -bfunc_lit:0x8c.0x20000 -dram_end:0x10ff -bdata:0x100.0x10ff -dhwstk_size:16 -beeprom:1.4096 -fihx_coff -S2 @test.lk   -lcatmega
Device 5% full.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670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683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749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888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892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895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898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901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904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event' found for symbol index 920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event' found for symbol index 923
Done.

请问这些警告是怎么回事啊?谢谢解答!

网友:
ZLG TKStudio自带AVRGCC实例有UCOS2.

网友(2009-02-22):
我也发现为什么大家很少用GCC移植ucosii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