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作MP3时,能否用STA013+CS4334代替VS1001呢?

楼主(2005-03-05):
在制作MP3时,能否用STA013+CS4334代替VS1001呢?

楼主: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发布了一个STA013+CS4334+M16的测试程序.

你可看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6636&bbs_page_no=1&bbs_id=1000

VS1001外围元件极少, 做便携是最佳选择,可惜VS1001难买到,而且贵.

STA013较易买到,价格便,但外围元件多,功耗大.

现正在写SM+STA013+CS4334+M16的FAT程序.

网友:
SM即SmartMedia卡.

本来想做硬盘MP3的,但其缺点太多,如体积,功耗,价格等.

其实最好是用CF卡.

只是我手头上刚好有SM卡.只要有一种卡OK,其他卡也就不难了.

网友:
我也用cf卡啊,图画好了

可是我不知道南京能不能买到cf卡的卡座哦

ant.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我用的并不是CF卡,而是SM卡.

CF卡的座好象较易买到.我在广州.

用CF有个好处就是可获得很多有关资源如源程序.

SM的我还未找到有关的源程序,只是我之前做过与它相关的项目.

建议你用M32或M128较多RAM的AVR,我用M16,现做FAT感到困难.

mp3播放不难,你可参考我发布的一个能令STA013播放的程序.

mp3的难点在FAT,只要你处理好FAT,那就完成了90%.

网友:
用CF卡的一个好处是它的控制和硬盘几乎是一样的(只是硬盘好像不支持8位模式),所以用CF卡的话,程序和电路只需作很少的修改就可以改成接硬盘的。

实现FAT系统比较费空间,我上次做的那个FAT系统编译后达到了8000多字节,刚好把我的M8515占满了。

楼主:
我是问“能否用STA013+CS4334代替VS1001呢”

还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能否用STA013+CS4334代替VS1001呢”

你的问题不清晰.

首先,STA013+CS4334不能直接代替VS1001,"直接代替"的意思是说,不改硬件电路,不改程序,是不能代替的.

通过修改电路与程序,就可代替了.

网友:
SAMSUNG SM卡关于FAT的源程序 smfs221.zip

http://darkfader.net/gp32/

网友:
十分感谢zhi2005,下载参考一下.

我做过NAND类的FAT,如果在PC或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尤其是RAM较大),做FAT难度不大.

但用AVR(如M16,RAM较少)来做就有点困难.

网友:
做MP3的话,可以不必考虑写文件,这样FAT就简单很多。我上次编的那个程序,在M8515上仅仅使用其内部512字节的SRAM就搞定了。

网友:
qwernet 小俊: 拜读了你的大作.

RAM小,不是不可以,但大大影响速度,增加程序复杂性.

我常开一个512Byte的RAM来读扇区,如果是这样,M16的1K RAM就太紧张了.

网友:
ant.:请问哪里可找到SM卡的卡座。在网上只查到深圳有,名称为SSFMB- 02215B231

网友:
zhi2005 :很久前的,记得当初是联系到一个深圳的商家,给寄来的样品.

SM卡有两种,3.3V与5V,座也不同,买时对方一般会问你.

我用的卡座忘记了是什么型号.

网友(2005-05-26):
TO ant. “mp3的难点在FAT,只要你处理好FAT,那就完成了90%.”

我的SD卡FAT系统搞好了,就是STA013搞来搞去也不行,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