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8子板原理图

楼主(2005-03-06):
根据一些网友的要求,将M128子板的原理图上传,供学习和使用M128者参考。

    由于母板正在改板,所以子板的PCB也未定。另外,原来的PCB使用ISP接口为6PIN的,与本网站提供的2*5的不同,因此PCB图已无价值了。

网友:
请问马老师这个扳子上的JTAG是否支持咱们网站上的JTAG接口呢,我是说硬件连线是不是一样?站上的资料没有JTAG引脚说明,我没用过JTAG,不清楚这些。

楼主:
JTAG口是标准的,你问的问题站上的资料里都有,你偷懒了。

网友:
看PDF里确实没有。只有控制MCU的原理图和插座。对应到目标板上,目标MCU的连接不清楚。另JTAG虽然是标准的,谁知道AT有没有“扩充”呢。

或许是我找的方法不对。

不过我确实找了几次。并且另外一个同事也找了一天。

楼主:
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你,上面的图只是M128的最小系统,没有外部扩展,要结合母板使用的。先在站里仔细游览一下吧。

网友:
这个“最小”系统也已经完成了许多51大板未必能胜任的工作呢。大与小要看应用。对我来说,这个就足够了。

过程不重要,结果才是唯一,现在我知道了JTAG的连接,这就好了。谢谢马老师的图。:)

楼主:
这个“最小”系统功能大是AVR芯片本身的特点,如果你使用51,可以使用upsd3251,也是SOC的概念,一片芯片也已经完成了许多51大板未必能胜任的工作。技术在高速进步,我们却抱着原来那点51的技术沾沾自喜。

楼主:
我已经回过MAIL,意思同上,再贴上。

    1。我上面目前使用的ISP口同我原来使用的相配的,为6PIN的。

    2。四面四排直插针相互之间的位置与要同母板相同,你准备配什么母板,距离如何定?因为我现在新的母板还要改动的。

    3。我原计划是先改动母板,再重新设计M128子板的,至少上面的ISP座要同你现在的相配,因为我买了50套了。

    SCH图已贴在主楼了。

网友:
--抱着原来那点51的技术沾沾自喜。  这句话很不好听。

楼主:
哦,不是讲你。我用了“我们”,是指我们学校的一大批教师,和从学校毕业的所谓“精通51”的学生(简历上都是这样写的)。

楼主:
armok,我们罪过啊^I^

网友:
马老师,不是上班时间可以喝酒哦,但不能用"罪过啊"来贴标签,看了没劲,要不这改如何:

  armok,我们醉过啊^I^!

  对上面的“最小”系统板提供的接口线,我想这样行不,用标准的工业口如40针的插座或者在JTAG接口上就用标准的6针口,而不考虑用其它的方式,要不就全插针的,用网站上的实验线跳好了!

网友:
SL的ISP就有那种针。还挺硬的。把我的圆针都拉弯了。呵呵。

不过,这个板已经完成了。那就以后在有重大改进的时候再考虑吧。呵呵。

考虑多了就是顾虑了。想的多了就是羁绊了。

网友(2006-05-30):
对不起..我是初学者..想问一下上面原理图的电容cp1和cu1的容值是多少丫??不是0.01F吧??

网友:
用此电路图做了块板,用马老师出的书上的电路做了条下载线,但是用slisp下载时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查...."可能是什么问题呢???用51的下载线可以兼容的吗??我用其他人的51下载线下载是提示找不到匹配下载线的...

正在检查电路.......

网友(2008-03-19):
所说的JTAG资料是不是“开发工具、实验板自制”中的“AVR 仿真、下载硬件介绍”一文,怎么没有双龙的仿真器的介绍?

网友(2008-04-18):
马老师,您画的ISP的位号和我的不同,我做的如下:

ISP (原文件名:isp.JPG)
但是最近出现一个问题,烧程序设置熔丝位的时候检测不到设备,之前烧写没有问题
还请教马老师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