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实验板的RS232串口线是做什么用的?与并口ISP下载线的关系?

楼主(2005-03-06):
马老师实验板的RS232串口线是做什么用的?能不能为S51系列下载程序调试程序(用keil)?我知道并口ISP下载线是为AVR来完成这个功能的,不知道我有不有必要把这两根线都订购到?

================================================================================

仔细又看了一下帖子,原来并口ISP下载线支持S51系列的!放心了,呵呵
-----此内容被chen于2005-03-06,08:51:18编辑过

网友:
ISP下载线完全支持AVR和89S51、S52、S53、S8252(因为SLISP支持4种),这是常用的,同AT89C5X一样。

   RS232线用于AVR的USART,以及51的UART与PC的通信使用。

   本实验板取名“AVR-51多功能实验板”不是夸大,而是名副其实的。

   其实所有的DIP40以下的DIP封装的单片机原则上都能够在上面使用(I/O口驱动能力差的,LED使用有问题),只是要另配编程器,以及使用比较多的连线了。

   89S51系列的I/O倾动能力为20MA,LED驱动是不成问题的。

   当然,本板最适合使用AVR,因为板上不支持并行扩展,无I/O外部的上拉电阻等,使其它单片机的使用受到影响。但这正表明了使用AVR的优点,也体现了目前单片机应用技术的发展。
-----此内容被machao于2005-03-06,15:14:14编辑过

网友(2007-10-10):
马老师,可以在keil里面在线调试89s52吗?

网友:
你有KEIL支持的,可以实现对89S52进行仿真的设备就可以。使用其它的KEIL支持通用51仿真器也可以对89S52进行在线仿真,但可能不是全功能的。

对89S52的在线仿真属于“ON BOARD DEBUG”,89S52没有JTAG口,所以不能实现“ON CHIP DEBUG”。其实大部分的51芯片都没有JTAG口,所以不能实现在片仿真。这也是51技术上落后的一个方面。

最后说明,我已经N年不用在线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