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模拟示波器好还是买虚拟示波器好?

楼主(2005-03-07):
对这个不熟啊。用过的人都来谈谈。

最好能推荐买那个厂家的(或者是购买的网站)

网友:
当然是数字的了,,泰克的,顾伟的都不错啊

tek TDS210  八千左右 60M 两踪  2000系列一万以下  3000系列五万以下

http://tek.18show.cn/Product_16288.html 大概四万左右

我用过最好的就是TDS3032 300MHZ, 2信道, 2.5GS/s采样率,  彩色LCD显示,

楼主:
天,私人购买,哪能买这种天价的?

网友:
如果你测量的信号在10k一下,可以考虑虚拟的,否则就是模拟的,有条件就买数字存储的向太可的。

网友:
当你用开数字的后,模拟的就好象不会用了.

但数字的比较贵,少少也要几千一万的.

其实虚拟的还贵,我所知道著名的是NI,而国内一些"虚拟仪器"可能与网上自制的差不多,不敢恭维.

楼主:
这样啊,那可能还是买模拟的好

网友:
我在用国产的RIGOL,数字20M,3500元(2003年9月买的)。

网友:
有钱买数字的,没钱买模拟的,数字的用起来爽说了,我只在上学的时候在实验室用过,现在用模拟的,一个朋友为了破解用的,买了个8krmb的(私人用的)

网友:
数字的除了可存储以外,还有什么好处?虚拟的我用过实时性不好。

网友:
我以前也用過IWATSU DS-8607,後來壞了,拿去代理修,修好後用不了3個月又壞.乾脆放棄不要了.感覺其質量不是太好,尤其高壓部份,壞了又壞.

网友:
台湾固伟的还可以,我们买了个840C,带USB2.0,太克的性价比不高.好多东西都要选配

网友:
好像国产的DF4320型双踪20M示波器是很常用的一款

网友:
为什么不用并口的数字示波器?就是有32K记录型的,40MKZ也就1000元左右,最适合搞单片机或数字设计的人。

记录型的数字储存示波器虽然不及专业的模拟示波器或实时数字的好,

但搞单片机或数字设计的人平时不常用到模拟的东西,所以要求不高。

但要起来也有一个东西可用就可以了,关键是它不贵,性价比兼顾了。

楼主:
to kendy:哪里有这种的介绍?能给个网址吗?

网友:
TO:   donkey 知秋

到哪里购买和如何购买?

http://www.laogu.com/MY/flashdso/FlashPrice.HTM

网友:
别搞这个了,只有4k的容量。

www.nkdz.org有一个100m采样率,32k的卖1600元。

网友:
有没有3k以下的正宗品牌

网友:
11楼的,你好。你的固伟840C要多少K?

网友:
谁有并口的数字示波器的,那来拆开研究一下,这样大家都有了.

网友:
答18楼,840C价格大约是不到2W,具体我不清楚,采购部门的事情,拿没拿回扣也不知道。

知秋说的是不是兄弟工作室的产品,我买了一个40M双踪的,怎么说呢,反正我不是很用的来,新版上位机软件稍微解决了一点X轴飘移的问题,仍然没有硬件触发机制,软触发还用的是过0判断,你自己看一下视频信号就知道了,也没有用必茨曲线拟合输出波形,别说看40M了,看5M就基本没什么样子了。用惯传统示波器的人,觉得不会适应的。

网友:
樓上的,40M是採樣率吧?

网友:
肯定是采样率,太克的TDS210 的实时采样率是1G 的,也不过是个60M的示波器.

网友:
固伟的使用了等效采样的概念,达到2GS的采样速率是等效值,出来的效果类似我们在荧光屏幕示波器上看到的.据说太克的是绝对采样频率,不过使用上感觉,200M以下,区别不是很大,我个人认为,840C是成功的一款示波器

网友:
我刚用示波器的时候是TEK数字的,400M,后来改用模拟的,20M。两者相比各具特点,数字的可以测瞬变信号,可以存储,但观察非瞬变信号的波形跟模拟的没法比,失真太严重了。比较喜欢日立的V1565模拟示波器,使用上比较傻瓜,非常适用于初学者。

网友(2006-06-03):
有用过www.96138.com的USO-2300没?

其PC机上的软件做的不错,不知道价格几何?性能如何?

以下是网站的介绍:

USB示波器不需要外部电源,体积小,重量轻,功能多。

10mv-5v挡位。中英文可以切换。

一机多用,兼具频谱分析仪,波形记录仪,波形发生器(1KHz),频率计,电压表和数字存储示波器等6大功能。

有多种频谱分析和观察功能。有李沙育波形,相关波形等多种图形。多种在线参数显示。

大容量记忆存储回放功能。多种记录存储方案,可以录制,也可以最终输出到EXCEL。

图形化界面,波形可以放大和缩小,可以存储为JPG,拷贝到WORD EXCEL。

继承了传统示波器的使用习惯和功能,在野外和室内使用都方便。

数据或图象可以直接嵌入WORD EXCEL NOTEPAD,方便形成报表和进一步分析。

多种触发功能,水平和垂直的触发位置精确可调。

3D立体风格和平面风格,用户任选画面风格

网友:
100M的报价3000,不知道4通道200M多少钱

网友:
我在一个二手家具店里淘到一个模拟示波器:LG OS5020, 20M Hz。

前段时间,我用它测 220V 的交流电,空气开关突然断开!

我又试了几次,依然如此,看样子是断短路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提前谢谢!

网友:
to:【27楼】 atommann

用模拟示波器测220V的交流电,要分火线零线的.

网友:
我有个泰克500MHZ的示波器,实验室买的时候是4万9。现在开不了机了。有谁知道在哪可以修?

网友:
昨晚留言询问了一下价格,40M的1350,100M的2900,200M四通道的没有问。

性价比似乎尚可,我准备趁下周二到广州出差带个40M的回来试试。

网友:
有些示波器外壳接地,而输入信号的一端接外壳,就要注意不能直接测市电。

网友:
我也在关注示波器,是个人购买,所以比较倾向虚拟示波器,在网上搜了有LINK、泰克、三航什么的,我刚搜了11楼说的840C要1W7,它是100M,我认为个人20或40M应该就足够了,我到现在还没找到一款认为性价比较高的。我想买3K左右的

另外示波器大部分有接地,所以测市电(或与市电有连接关系的)要通过隔离变压器对示波器供电,这样就不会跳闸或损坏示波器

网友:
买虚拟示波器注意一下这个:[来自亿先电子网http://www.e-sir.net/bbs/printpage.asp?BoardID=34&ID=1454]

DSO-2100usb双踪虚拟示波器,为手工焊接.工艺不好.参考网址

http://www.ygxx.com/article.asp?articleid=190

昨天晚上上面这个网址我还上去过,今天不知道怎么上不了了,老提示数据库出错,可能是服务器原因!

-----此内容被eastboy于2006-06-04,12:19:07编辑过

网友:
不知道这个“数字存储虚拟示波器”怎么样?

我也想买正在考虑中!!!

http://bbs.microcontrol.cn/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09&ID=944

http://bbs.microcontrol.cn/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09&ID=1456

网友:
to:【27楼】 atommann

要测市电,包括测一些热底板的设备,最好配个隔离变压器。没烧表笔已经算幸运了。

网友:
我用的TDS1202,   我觉得特别爽呀。

网友:
除了NI的,其他虚拟示波器还是不碰为秒,还是买数字示波器是正道,模拟的如果极便宜可以考虑,超过1000的还是把钱留着买数字的吧

网友:
我建议买个二手的模拟示波器,只要几百大洋。多数场合都合适!

网友(2007-09-09):
有没有谁买过普源的?我还是没底,那天见到一台比较新的泰克100M,一狠心就买下了。于是将近6K不见了。

网友:
我在用TDS 1012B

要是2024就更好了

网友:
还是泰克示波器要用的

网友:
刚买的泰克2024B,和其他几个数字表相比,发现无论交流还是直流电压示波器显示值比其他表都高0.4V 左右

网友(2007-12-14):
我用的是EZDSO2041虚拟示波器,带宽40MHz,采样速率160MS/s,存贮深度1k-256k/ch,带信号发生器,2400元。感觉还可以。

网友(2008-05-06):
我公司用的是Pico公司生产的PC示波器,性能蛮好的啊.不像你们说的那样,除了NI的虚拟示波器就没好的了.用了3年多..还没出过问题.
我用的是PS3206这款200M带宽的.
给大家一个英国Pico公司的网址:http://www.picotech.com/computer-oscilloscope.html
可以去了解下这个公司的虚拟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