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计算 用 for 循环语句做延迟程序 的延迟时间

楼主(2005-03-08):
请教各位朋友   for (j=0;j<125;j++) {;}     这语句的延迟时间怎样计算?  是不是每循环一次的时间为一个指令周期呢? 谢谢!!!!!!

网友:
這很難說的準, 你必須要看匯編出來的結果來進行計算, 不同的c環境, 不同的優化等級都可能出不同的匯編出來!!

网友:
来自:http://www.c51bbs.com/show.aspx?id=85&cid=9

51单片机 Keil C 延时程序的简单研究

作者:InfiniteSpace Studio/isjfk

51单片机 Keil C 延时程序的简单研究

by: InfiniteSpace Studio/isjfk, 1.21.2004

任何人都可以在注明原作者和出处的前提下随意转载这篇文章,但不得用于商业目的。

    应用单片机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需要短时间延时的情况。需要的延时时间很短,一般都是几十到几百微妙(us)。有时候还需要很高的精度,比如用单片机驱动DS18B20的时候,误差容许的范围在十几us以内,不然很容易出错。这种情况下,用计时器往往有点小题大做。而在极端的情况下,计时器甚至已经全部派上了别的用途。这时就需要我们另想别的办法了。

    以前用汇编语言写单片机程序的时候,这个问题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比如用的是12MHz晶振的51,打算延时20us,只要用下面的代码,就可以满足一般的需要:

        mov     r0, #09h

loop:   djnz    r0, loop

51单片机的指令周期是晶振频率的1/12,也就是1us一个周期。mov r0, #09h需要2个极其周期,djnz也需要2个极其周期。那么存在r0里的数就是(20-2)/2。用这种方法,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256us以下时间的延时。如果需要更长时间,可以使用两层嵌套。而且精度可以达到2us,一般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现在,应用更广泛的毫无疑问是Keil的C编译器。相对汇编来说,C固然有很多优点,比如程序易维护,便于理解,适合大的项目。但缺点(我觉得这是C的唯一一个缺点了)就是实时性没有保证,无法预测代码执行的指令周期。因而在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还需要汇编和C的联合应用。但是是不是这样一个延时程序,也需要用汇编来实现呢?为了找到这个答案,我做了一个实验。

    用C语言实现延时程序,首先想到的就是C常用的循环语句。下面这段代码是我经常在网上看到的:

void delay2(unsigned char i)

{

    for(; i != 0; i--);

}

到底这段代码能达到多高的精度呢?为了直接衡量这段代码的效果,我把 Keil C 根据这段代码产生的汇编代码找了出来:

             ; FUNCTION _delay2 (BEGIN)

                                           ; SOURCE LINE # 18

;---- Variable 'i'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 SOURCE LINE # 19

                                           ; SOURCE LINE # 20

0000         ?C0007:

0000 EF                MOV     A,R7

0001 6003              JZ      ?C0010

0003 1F                DEC     R7

0004 80FA              SJMP    ?C0007

                                           ; SOURCE LINE # 21

0006         ?C0010:

0006 22                RET

             ; FUNCTION _delay2 (END)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知道这个延时程序是多么的不准点~~~光看主要的那四条语句,就需要6个机器周期。也就是说,它的精度顶多也就是6us而已,这还没算上一条 lcall 和一条 ret。如果我们把调用函数时赋的i值根延时长度列一个表的话,就是:

i    delay time/us

0    6

1    12

2    18

因为函数的调用需要2个时钟周期的lcall,所以delay time比从函数代码的执行时间多2。顺便提一下,有的朋友写的是这样的代码:

void delay2(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a;

    for(a = i; a != 0; a--);

}

可能有人认为这会生成更长的汇编代码来,但是事实证明:

             ; FUNCTION _delay2 (BEGIN)

                                           ; SOURCE LINE # 18

;---- Variable 'i'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 SOURCE LINE # 19

                                           ; SOURCE LINE # 21

;---- Variable 'a'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0000         ?C0007:

0000 EF                MOV     A,R7

0001 6003              JZ      ?C0010

0003 1F                DEC     R7

0004 80FA              SJMP    ?C0007

                                           ; SOURCE LINE # 22

0006         ?C0010:

0006 22                RET

             ; FUNCTION _delay2 (END)

其生成的代码是一样的。不过这的确不是什么好的习惯。因为这里实在没有必要再引入多余的变量。我们继续讨论正题。有的朋友为了得当更长的延时,甚至用了这样的代码:

void delay2(unsigned long i)

{

    for(; i != 0; i--);

}

这段代码产生的汇编代码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不用想也知道它是如何恐怖的$#^%&%$......让我们看一看:

             ; FUNCTION _delay2 (BEGIN)

                                           ; SOURCE LINE # 18

0000 8F00        R     MOV     i+03H,R7

0002 8E00        R     MOV     i+02H,R6

0004 8D00        R     MOV     i+01H,R5

0006 8C00        R     MOV     i,R4

                                           ; SOURCE LINE # 19

                                           ; SOURCE LINE # 20

0008         ?C0007:

0008 E4                CLR     A

0009 FF                MOV     R7,A

000A FE                MOV     R6,A

000B FD                MOV     R5,A

000C FC                MOV     R4,A

000D AB00        R     MOV     R3,i+03H

000F AA00        R     MOV     R2,i+02H

0011 A900        R     MOV     R1,i+01H

0013 A800        R     MOV     R0,i

0015 C3                CLR     C

0016 120000      E     LCALL   ?C?ULCMP

0019 601A              JZ      ?C0010

001B E500        R     MOV     A,i+03H

001D 24FF              ADD     A,#0FFH

001F F500        R     MOV     i+03H,A

0021 E500        R     MOV     A,i+02H

0023 34FF              ADDC    A,#0FFH

0025 F500        R     MOV     i+02H,A

0027 E500        R     MOV     A,i+01H

0029 34FF              ADDC    A,#0FFH

002B F500        R     MOV     i+01H,A

002D E500        R     MOV     A,i

002F 34FF              ADDC    A,#0FFH

0031 F500        R     MOV     i,A

0033 80D3              SJMP    ?C0007

                                           ; SOURCE LINE # 21

0035         ?C0010:

0035 22                RET

             ; FUNCTION _delay2 (END)

呵呵,这倒是的确可以延迟很长时间~~~但是毫无精度可言了。

    那么,用C到底能不能实现精确的延时呢?我把代码稍微改了一下: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因为根据经验,越简洁的C代码往往也能得出越简洁的机器代码。那这样结果如何呢?把它生成的汇编代码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了。满怀希望的我按下了“Build target”键,结果打击是巨大的:

             ; FUNCTION _delay1 (BEGIN)

                                           ; SOURCE LINE # 13

;---- Variable 'i'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 SOURCE LINE # 14

0000         ?C0004:

                                           ; SOURCE LINE # 15

0000 AE07              MOV     R6,AR7

0002 1F                DEC     R7

0003 EE                MOV     A,R6

0004 70FA              JNZ     ?C0004

                                           ; SOURCE LINE # 16

0006         ?C0006:

0006 22                RET

             ; FUNCTION _delay1 (END)

虽说生成的代码跟用for语句是不大一样,不过我可以毫无疑问的说,这两种方法的效率是一样的。似乎到此为止了,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源程序还有什么简化的余地。看来我就要得出来这个结论了:“如果需要us级的延时精度,需要时用汇编语言。”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还是不甘心。因为我不相信大名鼎鼎的 Keil C 编译器居然连 djnz 都不会用???因为实际上程序体里只需要一句 loop: djnz r7, loop。近乎绝望之际(往往人在这种情况下确可以爆发出来,哦呵呵呵~~~),我随手改了一下: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心不在焉的编译,看源码:

             ; FUNCTION _delay1 (BEGIN)

                                           ; SOURCE LINE # 13

;---- Variable 'i'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 SOURCE LINE # 14

0000         ?C0004:

                                           ; SOURCE LINE # 15

0000 DFFE              DJNZ    R7,?C0004

                                           ; SOURCE LINE # 16

0002         ?C0006:

0002 22                RET

             ; FUNCTION _delay1 (END)

天~~~奇迹出现了......我想这个程序应该已经可以满足一般情况下的需要了。如果列个表格的话:

i    delay time/us

1    5

2    7

3    9

计算延时时间时,已经算上了调用函数的lcall语句所花的2个时钟周期的时间。

    终于,结果已经明了了。只要合理的运用,C还是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朋友抱怨C效率比汇编差了很多,其实如果对Keil C的编译原理有一个较深入的理解,是可以通过恰当的语法运用,让生成的C代码达到最优化。即使这看起来不大可能,但还是有一些简单的原则可循的:1.尽量使用unsigned型的数据结构。2.尽量使用char型,实在不够用再用int,然后才是long。3.如果有可能,不要用浮点型。4.使用简洁的代码,因为按照经验,简洁的C代码往往可以生成简洁的目标代码(虽说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成立)。5...想不起来了,哦呵呵呵~~~

楼主:
谢谢 上面两位朋友的指点  看你们的留言  我明白了  谢谢~~~~~~~~~~~~

网友:
查看相应的汇编代码,可以知道对应的关系。

网友:
GCC中的还真没做过具体定位,看来也得check一下了。

网友:
不知道怎样直接测量时间,记得KEIL里面就可以直接测两个断点的延时!

网友:
尽量不要延时啦,用计数中断。

要么延时用汇编来写。

网友(2005-04-18):
还是不错的.

avr有汇编延时程序。

网友:
我记得如果在GCC里面选择优化的话,就会自动调整的,象什么i++就变成了i--,总之看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
其實在avr studio中有程序執行時間查看的..

网友(2005-06-07):
对时序的操作最好用汇编

网友:
对时序的操作最好用定時器!!

网友:
gccAVR 调用delay函数

#include <avr/delay.h>

// _delay_loop_2(XXXX); //* 16-bit count, 4 cycles/loop */

// _delay_loop_1(XX);   //*  8-bit count, 3 cycles/loop */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_delay_loop_2(2000);  //* 16-bit count, 4 cycles/loop */

  }                       // 8MHz/8000=1ms 8000/4=2000=1ms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

ICCAVR 1ms延时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1;i<(unsigned int)(xtal*143-2);i++) //xtal=8MHZ 8*143-2=1142

  ;                                         //xtal=7.373MHZ 7.373*143-2=1052

}

以上的延时都很准确。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6-17,01:02:35编辑过

网友(2005-10-09):
请问如何用AVR产生40kHz的方波?

我试了定时中断,可是达不到这么高的频率

定时器初值跟51算法一样吗?

网友:
40kHz,周期25us,一半的周期是12.5us,8M时是100个时钟周期。应该可以出来。

51好像是装入设定值,avr是匹配后清零。

网友:
什么叫匹配后清零?

您上面说的我也是这样做的

在中断里面就用了简单的取反

可是就是只有6kHz不到

网友:
匹配后清零就是比较匹配事件发生后TCNT自动清零

网友:
为什么我的GCC-AVR不认红日的延时函数

网友(2006-09-10):
有没有人在编程时混用C和汇编,如果这样,又怎样写才正确?

网友:
请问

为什么ICCAVR里的延时程序中要用XTAL*143-2呢

谢谢指教

网友(2006-12-08):
点灯测电平最准确

网友:
收获良多啊

网友:
佩服楼主的研究,gcc中的延时程序我用的可能有些问题,有些不准。

网友(2007-04-01):
我是在KEIL下边DEBUG边改参数I,但是有时候I+了1,整体时间却增加了将近2倍。。。郁闷

网友:
关掉所有中断,做一个几百万的循环,再用定时器记录的起始值,就知道一个循环占多水时间了.

网友:
我很佩服2楼的帖子。

我想问一下,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如果调用 delay1(2);   这个函数具体浪费了多少时间。

我是菜鸟,汇编懂一点点,?C0004,,?C0004  是标号吗?

网友(2007-10-20):
最简单的方法,装一个led, 多延时一段时间(只有延时工作),开关这个led,拿着手表就算出来了。

网友(2011-06-09):
求混合编程的例子。。。

网友(2011-08-11):
回;2楼____51单片机 Keil C 延时程序的简单研究

我也是在别处看的这文章,然后写DS18B20的时候,也用了这个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可是呀,一用不知道,再用吓一跳,,,反正是没有结果,,,我都按照DSB18B20标准时序写了,,,结果硬是不对,,,,
我觉得,,,用C延时,,真的没有多大必要,,,除了增加程序代码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