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做MP3感兴趣的人不少,但很多是实验性的,我想做一个真正便携的MP3播放器

楼主(2005-03-09):
便携的其实技术上并无区别,只是PCB设计注意点,及外壳制作麻烦.

DIY便携MP3,不考虑硬件,最好用CF或其他储存卡.

使用手机电池.

贴片AVR + STA013(VS10XX最好,但贵又难买到)

否则做一个实验性的只能放在家中玩了.

网友:
我正有此意。我的MP3打算使用M128+STA013+PCM1770(TI的一款音频DA),使用CF卡和3510i的液晶,使用7号可充电电池。我还将实现同步歌词显示的功能(需要歌词文件)。

目前元件基本上凑齐,FAT系统和液晶控制、中英文显示的代码也已编写完成,等迟点有空就拿去制板,争取这个学期内把它搞出来。

网友:
显示中文的字库放在哪里?

一节7号可充电池升压?

网友:
字库放在CF卡里,我公布的3510i例子里就是这样做的。

电池通过DC/DC升压,我申请到了TPS61010,可以胜此任。

网友:
偶申请到了MAX1896,很爽的~~

网友:
CF卡要特别的初始化工序了,不过省了昂贵的256KB~512KB字库ROM.

不知道实际的CF卡耗电几何,单节7号1.2V800mAH能维持多长时间?

TPS61010是面向1节或2节可充电池设计的,输出3.3V

MAX1896是in2.6~5.5V out max13V---在MP3项目好像没多少作用。

网友:
CF耗电还不算多,我试过,在我的实验板上,全速读CF卡时比拔掉CF卡时电流多30mA左右,不读CF卡的时候耗电更少,大概2mA,而且我发现写CF卡比读CF卡耗电要多几mA。这是在5V下的耗电量,如果在3.3V下应该更少。

液晶的字符我是在CF卡上存成一个文件了。

楼主:
我觉得用一节7号电池的方案在DIY中不可取.

我做过MP3商品,用一节七号电池,用一款XC系列的DC/DC(声称效率90%),STA013,内置NAND与可外接MMC卡,段式LCD(1621).

经测试,用市面最贵的7号碱性电池,播放时间不理想,如果没记错的话,好象也就3,4小时.

充电电池容量一般比碱性电池低,最不好的是,其电压低,经DC/DC后,损耗会大大增加.

如果真的要用电池,至少用两节,这样电源效率较高.

DIY时,不要对体积要求过高.

不要忘记,现在新MP3声称播放时间十几小时等,是用专用的MP3芯片,这有可能把功能做低.

DIY时,用普通MCU与功耗大的STA013等,再用DC/DC,则播放时间实在不敢想象.

根据我的经验,使用DC/DC很麻烦,PCB布线也要注意,电路增加几个mA,DC/DC前面的电流增加令你十分担忧.

我觉得用手机电池较好,整个体积可做得小,电压也较高.

网友:
STA013简直是耗电大户,随便就是20多mA,换算成7号电池的话还要乘上2到3。AVR也好不到哪里,程序忙的时候估计也超过10mA。不过奇怪的是,好像3510i的液晶不怎么耗电,前天测过才0.7mA。

网友:
液晶驱动本身耗电很小-----背光才是致命的!

还是建议使用锂电池。

网友:
MAX1896是in2.6~5.5V out max13V---在MP3项目好像没多少作用。

--------------

就是用两节电池或者一节锂电啊,可升可降,输出很稳定,怎么不爽?

一节电池续航能力太差了.LCD加背光可能一个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
MAX1896不错,不过就是Quiescent Current太高了一点。

楼主:
晶液加驱动的功耗一般是微安级的.

MAX的东西,能有免费样品当然好,否则就太贵了.

要做便携的MP3,外壳还是个关键问题.

曾经有国外朋友做出一个用耳机外壳做的MP3,十分不错(忘记网址了).

能拿着自己DIY的MP3出街,感觉很不同.

如果你未结婚,那你的身价又高了很多.

我原来在M16上测试了一下STA013,可放出声音,做FAT时,RAM太少写程序不爽.

准备换用M32或M61来试试.

网友:
MAX1896升压型DC-DC转换器集成了高性能的电流模式、固定频率脉宽调制(PWM)电路和一个内部0.7的N沟道MOSFET,可提供高效稳压、快速响应特性。

只能升压而已。

锂电池只能升到5V或更高输出,用不上啊。

两节可充电池只有2.4V,还不能工作呢。

用M16等MCU还要模拟CF时序,速度低多了。

M8515/M162加64KSRAM爽多了-----反正CF卡也是同样的接口。

网友:
我想问,一般的1.2V可充电电池,电压降到多少时,应该认为是耗尽?

网友:
0.9v吧 , 再低就有可能損壞電池!!

楼主:
"M8515/M162加64KSRAM爽多了-----反正CF卡也是同样的接口"

如果不是CF卡也不见得有优势.

M64也可扩SRAM.

网友:
我想使用MAS587F作为MP3解码和D/A,并且还带耳机驱动。它内置了DC/DC,而且最低在0.9V工作,而且还有MP3编码功能,不需要另外额外的A/D。电路图画了一部分了,最近比较忙,等空一点把它画完。准备使用U盘存储,已经买了CH375。

网友(2006-12-01):
STA015T$ QFP,现货供应,

可零售!

北方科讯(上海)分公司

TEL:021*62407663 62100154

email:northxu@126.com

http:www.northelec.com

QQ:70746000

MSN:xvlili@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