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A、-A,B、-B怎么判断?

楼主(2005-03-09):
现有三个小型步进电机(针式打印机上拆下来的),有六根线,两根为公共端其它4根为A、-A,B、-B,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判断,哪位高用的好的办法?

三个电机参数如下:

TYPE  103-550-0142

4.5V DC  1.875 DEG/STEP

TYPE  BA0091   P06

12V DC    3.6DEG

SPH-39AC-023

MODEL  M42   SP-1

DC 24V    7.5'/STEP

20欧     4PHASE

哪位高手能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那个不要紧的,要用万用表量一下,找出A\B2个组就行,就是找连通的那2个组,A\-A,B\-B只是叫法,用的时候是可以接反也没什么的

楼主:
好的,谢谢

接反是不是只是改变转动方向?

网友(2011-08-16):
任意2根对接  用手转动 如果 阻力相对较大则为 A A- 或 B B-也即说明他们是成对的  反之则不是成对的!

网友:
另外补充下,判断+ -可以用万用表电流档测量旋转电流,都是同向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