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一下Source Insight感觉不是很好。怎么输出的信息窗口没在下面,跑到和源文件一

楼主(2005-03-10):
用鼠标点错误提示的时候也不跳到出错误的地方。不知道我用的方法不对还是,本来就是这样。

哎感觉界面都挺好的。

无赖之下,还是用PN了。

网友:
我用过SI3感觉是不错的c编辑工具.

网友:
写比较复杂的程序si的优点就表现出来了。

网友(2006-04-30):
SI可定位出错程序,但不能精确定位到出错行,要自己根据编译器给出的行号查找出错行,没有avrstudio 方便,但还不算大问题,可能在后续版本有改善.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2006-09-30):
有是觉得UE好,有时觉得SI好些,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啊

网友:
si看程序比较好,特别是别人的

网友:
SI的确不错,一直在用!

“用鼠标点错误提示的时候也不跳到出错误的地方”楼主可能是没有把Makefile、SI的工程文件和所经编译的源码放在同一目录。要是在同一目录,是可以跳到出错地方的,这点我可以肯定。

具体配置可以参见我整理的文档:

-----此内容被qingwei_cui于2006-10-02,00:08:17编辑过

网友(2006-12-02):
今天初次使用Source Insight v3.5,感觉不错。

界面看起来很舒服,参数设置也很多。

个人对其评价很好。

网友:
支持代码折叠吗?

还有SI同时打开两个以上的文件,怎么弄出切换标签?谢谢

网友:
SI不错呀。它可以跳到出错行的。你设置的问题。SI就是没有列选功能有点遗憾,但是SI可以显示流程图。厉害!!!

网友(2007-07-19):
答复8楼的

Ctrl+o

网友:
一直在用SI,3年了,尤其喜欢它的批量增加代码/注释功能(使用宏)非常方便!

网友:
楼上的,怎样操作?

网友:
si可以定位到出错行,不过那个设置比较困难。仔细看一下help。这个很难讲清楚。

新发现si的一个注释功能比较好,注释有好几种显示样式。

你可以试试

//1 ABCD

//2 ABCD

//3 ABCD

//4 ABCD

// TODO:ABCD

以上五行显示出来的样子是不同的。

代码折叠似乎不支持

网友(2009-12-30):
Source Insight 查看代码还可以 编辑功能只能说一般 个人觉得不如VC6+VA明了 汉字显示有时候删除出现问题.
如果不怕麻烦 试一试SlickEdit这个编辑器吧,支持GCC调试啥的 FTP远程修改文件支持自动保存 版本控制啥的都有.
体积比较大 界面不是很美观 功能比sourceInsight强多了不过不是那么容易上手的!

网友:
Source Insight 看源代码的确不错,当然主要是看别人的代码,准备装一个。

网友:
用SI ,4,5年了。习惯了。软件也小。
老周那个不错,就是占地方,以后可能也收费。
SlickEdit功能强大,设置麻烦,颜色不是很好看,还可以自己写代码设置。

网友:
我用si写、看代码,用ue编译、定位错误行

楼主:
显示流程图?太强了吧,如何设置呢?

网友(2010-03-13):
个人所爱吧,在大企业里面,写软件的几乎都是用source insigh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流程图?太强了吧,如何设置呢?
关注流程图

网友B(2011-09-27):
回复 网友A:
显示流程图?太强了吧,如何设置呢?
同样关注source insight如何生成流程图 ,请高人指点

这个是另一个软件生成的

网友(2012-07-27):
还能生成流程图啊,这么强。
我用VC编的程序,领导让我画流程图,我画一个多星期,画出来的还不是很好。

网友(2013-01-2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显示流程图?太强了吧,如何设置呢?
------------------------------ ...

请问用的是什么软件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