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场管做的H桥驱动步进电机成功

楼主(2005-03-11):
原理图

===============

自己用面包板做,8个N管,型号IRF740,耐压400V,导通后电阻0。55欧姆,最大电流10A,内有2极管,不用再自己焊了,原理图上没画,超级简单

电机是12V4线2相的,电流0。4A,牌子不知道,是从旧的灯光换色器上拆的

电路特色:简单可靠,发热很小,驱动电流只有2mA,直接和8515连接,通过测试,没发现任何问题,就是编程时要注意!

在每步切换时,要先都加高或低电平,并短时间延时(我定的是延时10uS左右,4M晶振,40次+法延时),因为虽然场管开关速度很快,但在切换时还是有瞬间的短路(电阻理论上只有1欧姆多点)。

网友:
不行!

1 M8515如何能输出高达12V以上的电压?

2 上部的N沟道MOS功率管不能饱和导通-----不能应用于大功率场合。

楼主:
晕,怪我没说清楚,740场管3。6V就饱和了,我都试过了,没什么问题的,不信可以在万能板或面包板上一试就知道了
-----此内容被poqpoqpoq于2005-03-11,19:42:23编辑过

网友:
你确信电机绕组能得到12V电压?

3.6V的压降---5A电流时会怎样?  在这里才0.4A当然没问题啦。

我用60A/30V的MOS管做过5A的电机驱动---IR2112驱动集成--根本不热。

网友:
8个740零买得10多块,不如用l297,有旧的,才8块。方便多了

网友:
驱动这个小电机当然是专用驱动集成好用了。

功率大了,MOS功率管将是很好的选择-----高档电动模型的无刷电机都是MOS,电动自行车的更是高达500W的36V/48V无刷/有刷电机。

网友:
onece :,不如用l297,有旧的,才8块。方便多了

你错了,L297不是驱动芯片,是占波恒流芯片  current control

L298才是驱动芯片,驱动能力很小,但是接口电路简单

网友:
to ; poqpoqpoq

自已觉得好用就用上去!我现在也打算用场管做伺服!

我支持你,也谢谢你提供的经验。我的场管工作电压DC200-300V;

网友:
我目前是用L6203,准备用MOS管

网友:
baplmqj 菜菜:

   既然你要做高压的H桥----请参考IR2110系列MOS高压驱动集成的资料---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说。

网友:
HJJourAVR  大叔你好!

我打算用的场管(好像MOS也是场效应管吧?!)是SG2N120 或1XGH20N120B0    对于IR2110系列我没有用过!

望你提提意见!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对我们这些菜鸟的关心!!

网友:
看到过用光偶来驱动门级的电路,每个mos管一个光偶驱动,HP的光偶,很少见的,改天我把电路抄出来,共享出来

网友:
别叫我 大叔~~~,我很年轻,怎么看也不像大叔~~~!

IR2110只是IR公司的高压浮动MOS栅极驱动集成电路,不是MOS功率管。

The IR2110 is a high voltage, high speed power MOSFET and IGBT driver

系列里面有好几种,自己选吧。

楼主:
SORRY!电路上没有画光偶(4N25),现在改正

有钱了再去弄个IGBT的,没试过,可能更好

=============================================

-----此内容被poqpoqpoq于2005-03-12,19:41:21编辑过

网友:
4N25的速度不是很快的,如果用做盏波的话20KHZ,4N25不够快

楼主:
谢谢小松兄,但高速的贵,4N25手头正好有几个,用上了

网友:
请教?从原理图上看,上面的2个IRF740A不能饱和导通。要保证负载得到接近+12V的电源,上面的IRF740A必须饱和导通。要达到此要求,IRF740A的栅极对地电压需要+16V以上(以饱和导通时栅源电压+4V计)。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有错,请指教。谢谢!

网友:
ilan2003 小松工程:

光藕驱动用TLP250即可(也有用) 参数:

Supply voltage: 10 V ~ 35 V

Output peak current: 2.0 A (max)

Response speed: 0.5 µs (max)

隔离驱动是不错——不过,需要隔离的电源。

网友:
SUN0_LIANG 混沌的心:

TLP250多少一个,4块可承受不了啊

楼主:
多说无用,看我的板和电机,AVR2313,12V0。4A的步进电机

==========================================

可以下载动画看看,文件才100K左右,不大的

=========================================

用的电源是老AT开关电源,12V输出只有10。8V(太老了),电机转动后手指掐主轴,主轴很有力,掐不住,足以证明电路(除光偶)没什么问题,至于说上管没饱和,0。4A,12V,理论上电阻为30欧姆,可那是交流的阻抗呀!直流电阻要小很多,压差足能保证上管导通哦

===================================

用3极管做的同样的电路无法工作,百思不得其解。。。。。

可见,场管做开关是很优秀的!

-----此内容被poqpoqpoq于2005-03-14,20:29:01编辑过

-----此内容被poqpoqpoq于2005-03-14,20:30:13编辑过

网友:
上管能导通-----但不是饱和导通------饱和导通电阻为0.55欧姆。

在小功率时可以,大功率不行。

你的这种断定方法不准确。

你把电机换成2欧姆的电阻试一试,我敢保证上管热到连手都不敢放在管子的金属上面。

网友:
ilan2003 小松工程: 贵,好像十几元*4块。

HJJourAVR :说得对,和我想的一样。

poqpoqpoq :其实上管——场管、3极管都工作在放大区。

“用3极管做的同样的电路无法工作,百思不得其解。。。。。 ”

是因为3极管需要驱动电流。你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相当于上管):

网友:
找到令上管饱和导通的方法吗?

网友:
有很多,不过改电路。

小松:

http://www.kegedz.com/dzyj/gdoh.asp

型号 新件价格 拆机价格

TLP250 6.50 3.50
-----此内容被SUN0_LIANG于2005-03-16,09:45:09编辑过

网友:
能共享源程序吗?让我们这些菜鸟学学,也可以算是范例了

网友(2005-05-12):
你的电路中用场管还不如用三极管,你对桥式电路认识太少啦!!!!!

网友(2006-04-03):
我也碰到了此问题上管不能完全导通我用的是irfz44v还郁闷了一阵子呢...有什么方法吗?贴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简直是小题大做!用多个普通的中功率三极管也就可以胜任了。普通的三极管其开关频率一般不高于3Mhz,但对于步进电机驱动的频率已经大大有余。如果普通三极管的驱动电平较高,可用达林顿管代替;如果嫌开关速度不够快,再加加速电容。L298内部结构也就如此。如果嫌热耗高,加散热片即可。一般热耗高,大多是因为驱动电流超时导通所致,只要采用合适的占空比,发热量并不大。

步进电机只是电机而已!为什么要小题大作!可恶!

网友(2006-12-26):
这个可以吗?

网友(2007-07-18):
个人觉得楼主的图肯定会出问题,上管的工作状态介于开关和放大区如果速度高可能会跑不起来.

且管子发热会历害.你现在电流小,

如果这样搭就行那IR公司可能真的要没饭吃了

网友:
驱动ic 跟 功率管  怎么区分啊

网友(2007-09-13):
LZ这样做不行.上臂应该采用悬浮驱动

网友:
IR2110价格多少?一个2相的要用几个?

网友(2011-01-27):
此电路只可用在小功率,不可用在大功率的。

网友(2014-05-07):
你好,能问下你的H桥测试成功了吗?我目前测的一个H桥,波形老是冲击波形,而不是脉冲波形,我是用的电感代替的电动机测试的,100uh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