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AVR+LCD做个简单的示波器如何,速度足够么,提供一用DSP实现的资料

楼主(2005-03-14):
用飞思卡尔(原motorola)的的DSP56F805 +FPGA+LCD实现

DSP56F805  16位 40MIPS 31.5k 程序flash rom  512 程序ram   4k数据flash rom  2k 数据ram

支持JATG 2*4路AD

用AVR能实现多高频率的采样?处理

网友:
最高15ksps.

我现在使用声卡采样作示波器。44khz

楼主:
DSP56F805 在北京要140元

网友:
AVR做示波器?超频到20MHz,能满足多大的采样速率?

网友:
思路不对,靠CPU来采样存储,最快的CPU也不够,可考虑成本了呢?还是得用CPLD之类的高速逻辑电路实现自动采样存储,CPU负责数据处理与显示。这样的话,89C51说不定就够了,ARM7更好,运行WinCE或uclinux。

网友(2008-01-28):
我想用LCD显示太慢了吧,用USB在电脑上显示吧。

网友:
AVR+CPLD+SRAM就可以了,成本也不高
就是现在AVR的性价比也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