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无刷电机的控制器,是无传感器的那种

楼主(2005-03-15):
我在做无刷无传感器的电机控制器的设计,需要帮助。那位哥们做过,请帮帮忙,我的邮箱是xianrenwangcn◎yahoo.com.cn 或者留下联系方式,我会和你联系。

楼主:
有人帮助,我给代码,和电路

网友:
看我能不能帮上你,你把电路图和简单的功能说明告诉我.

我的邮箱:ZRL700424@TOM.COM

网友:
我做过。用2313做的,资料来自http://home.versanet.de/~b-konze/blmc_bko/blmc_en.htm

效果不好。

1:MOS管热

2:调速滞后(慢)

你的问题是?能给我发一份代码,和电路吗?xiaoke2k3@sohu.com

网友:
好,我也希望做这个控制器,microchip有很多参考资料!

网友:
我可以試試看,研究過一小段!我的mail

lurker_soo@yahoo.com.cn

网友:
我看过这方面资料,但没有做过。

楼主:
to:xiaoke

   你做的mos管发热很大吗?我的只是在不能正常启动的时候,mos管发热比较厉害,一旦电机的转速和反电动势同步以后,mos电流只有0.5A,这时电机和mos管发热都不大。

   请问你最后做完了吗?

   还有那个下载的程序真的很精致,仔细研究对mcu设计真的有很大帮助。

楼主:
做无刷无传感器电机的控制器,主要是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获取可用的反电动势,如何顺利的启动电机,如何调试程序(因为都是动态的)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1.我的启动部分不是每次都能很好的启动。

             2.正常启动后,也能不错的转起来,但有时候会突然卡死,怀疑是因为对反电动势的采样有问题。

      由于全是动态的所以很难调试,目前只有求助大家了,大家都看看,给点提示也好。

网友:
我没作完就放下了。电流10A(12V)

网友:
这个东西现在都用DSP做。

单片机做的话,主要问题容易出在启动过流检测不及时和反电动势采样速率低这两方面。另有算法的CPU时钟比较长,反映时间长。

楼主:
我看到别人做好的实物,应该没有问题,再说从成本考虑一个单片机和一个dsp价格差距太大,不适合做产品。

网友:
做过无齿无刷无传感电机控制器。不要用单片机或DSP,费力且成本高。用专用芯片。

xcp@jijipower.com

楼主:
这是一个典型的电路,可是怎样计算比较器出来的电阻呢

网友:
xiaoke 是5imx 的water吗?

楼主:
没有人做出来吗,看来我要加油了

网友:
sczq2000@yahoo.com.cn 我来给你解决看

网友:
个人有个心得: 反电动势检测的电阻,电阻一定要用高精度的,我曾用过1%的,不理想;

换更高精度的以后就OK了,当然电阻价格也更贵了。

楼主:
to: modelfly ,sczq2000

   可以看看你的电路吗,我从网上看的那个电路,在说明里提到反电动势检测的电阻要1%,可是那些电阻的值该怎样确定呢,该如何计算呢.

   上面发的那个电路里反电动势检测部分的电阻和我以前看到的阻值有很大差别,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楼主:
我的资料都是从网上下的

http://home.versanet.de/~b-konze/blmc_bko/blmc_en.htm

一个国外的论坛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00567

里面有很多资料

我现在基本上把网上下的那个程序看懂了,可是电路上的问题总是困扰我.加上程序没办法调试,所以现在基本上停滞不前.各位大哥有什么办法吗?

我上传2个pdf 里面是我用的电路

各位帮忙看看.

看来modelfly和我做的差不多啊,你能留下联系方式吗,很多问题想仔细问问.

楼主:
为什么没人顶呢,累死我了

网友(2006-10-10):
怎么那么多人想弄航模电调的程序啊,电调的价格已经很低了,而且程序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提醒想弄的人最好用汇编写程序

网友(2007-08-21):
我公司是代理台湾国硕的无刷马达控制芯片,我这边应该可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吧,我原厂帮助客户解决各种产品上的疑问,可以帮助客户做一整个的案子。但是对于在单片机里开发的芯片来讲,可能没有这个必要了。不知道大家是想怎么样去做,我这边的资料有兴趣的可以给一些你们了解一下

GSC直流无刷马达控制芯片G20x0系列,无传感器无刷直流(BLDC),工业级标准,-40℃~+125℃。ESD8KV,驱动电路只需NMOS就行,无需PMOS,产品系列化,有多种型号选择。提供客户在三相直流无刷马达的控制应用领域上一个整体方案。

國碩生產多功能的三相無刷直流馬達控制器,擁有內部的RC時脈,並包含過電壓保護電路、過電流保護電路、過熱保護電路、低電壓偵測, 以及可選擇霍爾效應感測元件或反電動勢偵測,轉子位置也可選擇60°/120°感測器相位。我們的控制器具有典型馬達運作的功能,如開關啟 動、加速、正反轉、煞車,且可以有效率的控制無刷直流馬達運作。

產品分為兩種封裝型態,主要為SOP28與SOP18和SOP14,並可依功能選用所需控制器種類

通用单片机进行马达控制是最常用的方法。但是日前,专注于8位微控制器的GSC公司推出了马达专用控制器G20x0系列产品。“虽然普通的单片机也可以控制马达,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它们速度慢,而且造成很多资源的浪费,并且需要很多软件的配合,而我们此次推出的马达控制专用芯片是将马达控制需要的各种特性和功能提取出来,集成到芯片中,用硬件的方式实现了以前需要编写很多软件程序才能实现的功能。对于广大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产品。现在我司致力于专业推广GSC品牌的直流无刷马达驱动芯片,拥有自主研发及成熟的方案。能够帮助客户完成整套直流无刷马达方案的设计,减少客户在电路设计方面的投入及缩短研发周期.GSC直流无刷马达控制应用在家用电器、健康医疗、电动工具、玩具,电动自行车、吸尘器,空调电机控制板、电动车控制板等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及各种直流无刷马达类的工业控制领域;适用于传感器和无传感器汽车无刷DC(BLDC)马达应用。汽车电器马达控制应用包括前后车窗雨刮器、动力方向盘控制、通风、风扇、座椅位置调整、天线位置以及车窗升降控制等。

   我们将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1、完整的开发资料及强大的技术支援,成熟可靠的产品方案。

  2、芯片的数据手册,原理图,驱动。

  3、Layoeut(布板指南)。

  4、编程指南。可以提供各种产品方案,由原厂工程师解决各种技术问题.

zhaoqw-mail@163.com

075582300715赵

网友:
项目搞定,谢谢大家!

网友(2010-09-24):
TO: akeezhao 赵奇威

用专用IC搞当然方便,不知你们的驱动IC是否有接口与MCU相连呢。有霍尔的和无传感器的两种无刷马达,你们都有专用IC,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