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T/C 使用技巧----硬件的50%方波产生

楼主(2005-03-15):
给一个用M8的T/C2,使用比较匹配工作方式,在PB3输出50Hz的方波。只需要初始化设置,不用其它程序,可以认为是硬件产生的。使用ICCAVR的程序向导生成。道理自己体会。

    此时,T/C2还可以用于产生秒定时,一石两中。

    系统时钟1M,产生49.776Hz ,50%(0.5%)的方波。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5-03-15 22:48:29

// Target : M8

// Crystal: 1.0000Mhz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08;

DDRB  = 0x08;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TIMER2 initialize - prescale:64

// WGM: CTC

// desired value: 100Hz

// actual value: 99.522Hz (0.5%)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stop

ASSR  = 0x00; //set async mode

TCNT2 = 0x64; //setup

OCR2  = 0x9C;

TCCR2 = 0x1C; //start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2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while(1);

}

网友:
呀,没人顶,我顶一下!

网友:
谢谢! ICCAVR的程序向导的确非常好用。有机会真的要好好整理一下。

楼主:
首先不是使用向导的问题,而是你是否踏踏实实的去学习掌握和灵活使用AVR的结构和特点。如果你不了解T/C2的功能,使用向导也无济于事的。向导是按你的配置生成的,只是帮你节省时间。

网友:
向导切实有用!!!

但是最好还是自己动手编写比较好

楼主:
不在于自己动手编写还是用向导生成。重要的是你知道利用T/C2的比较匹配工作方式就可以非常简单的完成一个50%方波的发生器。使用标准51不会这么方便的。

    让大家体会AVR的T/C比51的功能强的多。尝试如何用AVR的T/C的捕捉功能去精确测频率和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