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298和用mc3479驱动步进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3-16):
我要做一个能驱动两个4相步进电机的电路,可以用一个芯片来控制吗?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不可以,一片L298只能驱动一个线圈,4相是四个线圈,必须是2片L298

网友:
4相步进电机的电路使用4个I/O口加功率驱动就可以了,步进电机定子线圈的电流是单向的。4个I/O输出脉冲的相位不同能控制方向的正反转,可以不使用L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