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310怎么才能显示4行汉字

楼主(2005-03-17):
如题,花了两天的时间,已经可以显示图片和16*16的汉字了。请问有没有办法显示4行12*12的汉字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现在搞不好的是半字节的处理问题。3310每次都接受一个字节,而12*12的自会出现一个半字节。如果按照12*16送的话,下一行将不能占用上一行剩余的半字节。除非在单片机中建立一个足够大的数组,现将所要显示的汉字做成像图片的样子,然后送出。或者将两行相交的字节做成一个数组,以减小ram用量。

3310是48*84的,如果能显示12*12的汉字,则行列都是整数倍。不知道3310的手机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不可以。只能显示三行。

或显示6行。但6行根本不可能将汉字显示得清楚。

楼主:
老觉得16*16的汉字太大。本来想多显示一点的,看来是没有可能了。

网友:
16*16 是不好看。换成12*12吧。我们网站有专用的3310液晶字模软件,使用很方便。是会员帮忙开发的。

楼主:
就是只能显示3行,剩下的空间不能用了,觉得有点浪费。

网友:
以图片方式处理显示。

楼主:
我想过了,那样将占用504个字节的RAM,开销有点大了。

网友:
显示的汉字点阵数据一般都在flash中,只要记住每个坐标的点阵数据偏移就可以处理了。

如果偏移量用8位表示,则只需4*7=28个RAM字节

网友:
显示4行中文也挺简单的嘛

效果如下,加上记录坐标的2字节,总共花费30byte的RAM。

网友:
3*16 == 4*12

换HZK12gbk字库吧。

网友:
zhi2005,来一段例程行吗?

网友:
90S2313,ICC

楼主:
厉害,就是这两天没有空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错,我马上也要用

网友:
哇,不错啊。谢谢zhi2005 !

迟点也整理入网站范例中。

网友(2005-09-09):
我看了一下最近贴的3310的范例,写得很不错。

不过好像还是没有加入4行汉字显示的功能吧?

网友:
是的。

看来得加上。

网友(2005-10-21):
show一下我的板和屏:)

网友:
三哥!!!

能不能把你的程序给贴出来,,,我也想试试~

网友:
源代码就在 【12楼】 zhi2005那里。

网友:
用什么软件来做12*12的字库呢?

网友:
很简单了,改成点阵图形,你要多少乘多少都可以

网友(2005-12-06):
阿莫的意思说用字模生成器可以生成4行文字的代码吗?试试

网友:
支持一下,效果很好的 谢谢

网友(2006-02-25):
我嘗試compile.. 但出了以下的 warning:

Compiling: test.c

avr-gcc -c -mmcu=attiny2313 -I. -gdwarf-2 -DF_CPU=8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hlns=test.lst  -std=gnu99 -MD -MP -MF .dep/test.o.d test.c -o test.o

In file included from test.c:3:

3310LCD.h:52: warning: conflicting types for built-in function 'puts'

Compiling: C:/AVR_Projects/3310_2313/3310LCD.c

avr-gcc -c -mmcu=attiny2313 -I. -gdwarf-2 -DF_CPU=8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hlns=C:/AVR_Projects/3310_2313/3310LCD.lst  -std=gnu99 -MD -MP -MF .dep/3310LCD.o.d C:/AVR_Projects/3310_2313/3310LCD.c -o C:/AVR_Projects/3310_2313/3310LCD.o

In file included from C:/AVR_Projects/3310_2313/3310LCD.c:18:

C:/AVR_Projects/3310_2313/3310LCD.h:52: warning: conflicting types for built-in function 'puts'

可否告訴我,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另外,我將 hex file 放在 AVR studio 燒錄,出了以下的話盒:

网友:
请各位有3310的帮忙测试一下51的程序(avr修改版)

QQ:32397729

网友(2007-07-26):
谢谢12楼的程序,在ICC下编译不了,我改动后在winavr上可以正常运行,用M8滴,谢谢的啊,正需要呢!

配合SD卡,VS1003做MP3歌词秀,谢!
-----此内容被zqljg于2007-07-26,12:58:47编辑过

网友:
这个不太难吧,可以一次画出纵向两个字啊!

网友(2007-10-16):
我的芯片是meg64的,代码调试后通过了ICC编译,可就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2008-06-29):
不服不行

网友(2009-06-06):
今晚试试……

网友:
有没有人用BASCOM写过3110或5110的程序范烈,望赐教

网友(2010-03-02):
试验一下

网友(2012-07-28):
太棒了,正在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