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完成了“数字指南针模块”读写的TWI程序!

楼主(2005-03-17):
花费了4、5天时间终于彻底搞好了数字指南针模块的TWI和UART程序,这是TWI程序,其中参考了双龙的资料,LCD使用了网站上的1602LCD的程序,目前的功能是:通电后MEGA16不断的读取数字指南针的高、低位数据,并在LCD上显示出来:如:指向正北时显示  North   000  正东时显示  East  090等;

将PC7接地开始硬件补偿,这时把数字指南针旋转一圈以上,然后将PC6接地结束硬件补偿;将PC5接地将进行正北校正!以下是源程序: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include<stdio.h>

#include"TWI.H"

#define rd_device_add 0x77

#define wr_device_add 0x7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_EN_PORT    PORTD

#define LCD_RW_PORT    PORTD

#define LCD_RS_PORT    PORTD

#define LCD_DATA_PORT  PORTA

#define LCD_DATA_DDR   DDRA

#define LCD_DATA_PIN   PINA

#define LCD_EN         0x80   //portd7        out

#define LCD_RS         0x40   //portd6        out

#define LCD_DATA       0xf0   //porta4/5/6/7   out

extern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char bb[]="000";

unsigned char b,c,d;

  unsigned int a;

void LCD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delay_nms(1000);

   i=0;

  for (i=0;i<20;i++)

    {

      LCD_write_char(0x28,0); //4bit test

      delay_nms(15);

    }

  LCD_write_char(0x0c,0);

  delay_nms(5);

LCD_write_char(0x01,0);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 X, Y );

    while (*s)

      {

        LCD_write_char( 0, *s );

        s ++;

      }

  }

  void LCD_write_word(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

  {

    LCD_set_xy( X, Y );

        LCD_write_char( 0, n );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write_char( address, 0 );

  }

void LCD_en_write(void)

{

  LCD_EN_PORT|=LCD_EN;

  delay_nus(1);

  LCD_EN_PORT&=~LCD_EN;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ommand,unsigned data)

{

unsigned command_temp,data_temp;

command_temp=command;

data_temp=data;

delay_nus(16);

if(command==0)

{

  LCD_RS_PORT|=LCD_RS;  //RS=1

  LCD_DATA_PORT&=0X0f;

  LCD_DATA_PORT|=data_temp&0xf0;

  LCD_en_write();

  data_temp=data_temp<<4;

  LCD_DATA_PORT&=0X0f;

  LCD_DATA_PORT|=data_temp&0xf0;

  LCD_en_write();

}

else

{

  LCD_RS_PORT&=~LCD_RS;   //RS=0

  LCD_DATA_PORT&=0X0f;

  LCD_DATA_PORT|=command_temp&0xf0;

  LCD_en_write();

  command_temp=command_temp<<4;

  LCD_DATA_PORT&=0x0f;

  LCD_DATA_PORT|=command_temp&0xf0;

  LCD_en_write();

  }

}

void delay_1us(void)

  {

   asm("nop");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void start00(void)

{

DDRA  = 0xFF; PORTA = 0xFF;

DDRB  = 0xFF; PORTB = 0xFF;

DDRC  = 0x00; PORTC = 0xFF;

DDRD  = 0xFF; PORTD = 0xFF;

}

unsigned char i2c_Write(unsigned char Wdata)

{

          Start();//I2C启动

          Wait();

          if(TestAck()!=START) return 1;//ACK

          Write8Bit(wr_device_add);//写数字指南针模块的器件地址和写方式0x76

          Wait();

          if(TestAck()!=MT_SLA_ACK) return 2;//ACK

          Write8Bit(Wdata);// 向数字指南针模块写入数据

//0xB1开始硬件补偿, 0xB1结束硬件补偿

//0xD1 正北校正

          Wait();

          if(TestAck()!=MT_DATA_ACK) return 4;//ACK

          Stop();//I2C&Iacute;&pound;&Ouml;&sup1;

          delay_nms(10);

          return 0x0f;

}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char Rom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startr: Start();//I2C启动

           Wait();

           if (TestAck()!=START) goto startr;//ACK

           Write8Bit(wr_device_add);// //写数字指南针模块的器件地址和写方式0x76

           Wait();

           if (TestAck()!=MT_SLA_ACK) return 2;//ACK

           Write8Bit(RomAddress); //写数字指南针模块的内部地址0x00  0x01  0x02

           Wait();

           if (TestAck()!=MT_DATA_ACK) return 3;

           Start();//I2C重新启动

           Wait();

           if (TestAck()!=RE_START)  return 4;

           Write8Bit(rd_device_add); //写数字指南针模块的器件地址和读方式0x77

           Wait();

           if(TestAck()!=MR_SLA_ACK)  return 5;//ACK

           Twi();//开启I2C读数据

           Wait();

           if(TestAck()!=MR_DATA_NOACK) return 6;//ACK

           temp=TWDR;//读出数字指南针模块的数据

       Stop();//I2C停止

           return temp;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2c_dat;

start00();

TWBR=0x32;

TWSR=0x00;

delay_nms(2);

LCD_init();

while(1)

   {     LCD_write_char(0x01,0);

                 delay_nms(20);

         LCD_write_string(0,0,"ShuZiZhiNanZhen");

   if ((PINC&0x80)==0)

   {i2c_Write(0xB1);

   delay_nms(2);

    c=i2c_Read(0x00);

delay_nms(5);

PORTB=c;

while(1)

   {if ((PINC&0x40)==0)

   {i2c_Write(0xB0);

   delay_nms(5);

   c=i2c_Read(0x00);

delay_nms(5);

  PORTB=c;

break;

  delay_nms(10);}

delay_nms(1);

}

}

if ((PINC&0x20)==0)

   {i2c_Write(0xD1);

    i2c_dat=i2c_Read(0x00);

        delay_nms(10);

}

delay_nms(2);

    c=i2c_Read(0x00);

delay_nms(2);

    d=i2c_Read(0x01);

delay_nms(2);

b=i2c_Read(0x02);

delay_nms(2);

PORTB=~c;

if (d==0)

{a=b;}

else if (d==1)

{

a=256+b;}

if (a>338||a<=23) LCD_write_string(0,1,"North");

if (a>23&&a<=68) LCD_write_string(0,1,"North-E");

if (a>68&&a<=113) LCD_write_string(0,1,"East");

if (a>113&&a<=158) LCD_write_string(0,1,"South-E");

if (a>158&&a<=203) LCD_write_string(0,1,"South");

if (a>203&&a<=248) LCD_write_string(0,1,"South-W");

if (a>248&&a<=293) LCD_write_string(0,1,"West");

if (a>293&&a<=338) LCD_write_string(0,1,"North-W");

bb[0]=a/100+0x30;

a=a%100;

bb[1]=a/10+0x30;

bb[2]=a%10+0x30;

LCD_write_string(10,1,bb);

   delay_nms(100);

   }

}

网友:
楼主大哥:

         这个电子指南针是用什么做传感器的呢?

楼主:
KMZ52广州有卖,23元每个;数字指南针模块上海直川有卖,200元每块.

网友:
正在搞TWI呢,

刚好参考一下。

网友(2005-05-15):
楼主,能传个电路图看一下么?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哈哈!大家别赚那么多吗?也为用户想想,我们这里有美国PNI公司的磁传感器,(电子指南针专用)

元器件:

磁通传感器SEN-S65(电子指南针传感器):

。高灵敏度:150微高斯

。宽量程:+/-11高斯

。低功耗(电池供电):3VDC,〈500μA或5VDC

。线性度:0.6%

。工作频率:175 kHz

。DRDY设置数据等待时间:20-50 mS(低电平到高电平)

。体积小:6.3x2.3x2.2 mm

。使用简单:两个传感器垂直放置并配合集成放大驱动IC PNI-11096使用(输出数字信号),SPI接口,单片机直接采集处理成角度即可

。高精度:2度(做标定校准及补偿后可达0.5度)

。抗硬磁和软磁干扰能力比其他同类产品强

。周边电路成本可忽略不计,故总成本比同类产品低

。无需标定

。受温湿度影响极小

典型应用:电子指南针、金属指南针、户外用指南针、手表型指南针、车载指南针、指南针钥匙扣、登山扣指南针、罗经仪、穆斯林指南针等新奇指南针,电子罗盘,数字罗盘,数字指南针,遥控玩具,盲人拐杖,汽车后视镜,倒车雷达,车辆GPS系统,手持式电子设备需要二维定位的场合,同时我们提供电子指南针IC模块.

网友:
wdmg2004 将联系资料发给我吧: ouravr@126.com , 我们网站想采购一些样品做测试。谢谢。

网友:
支持阿莫网站开展电子指南针试验!!

wdmg2004你们的传感器多少钱啊?是福安达公司的么?

你们的数字温湿度传感器SHT-71多少钱?我是零买的

网友:
wdmg2004 请问:

电子罗盘有倾斜的时候能否得到正常精度的数据?

你说的做标定校准及补偿后可达0.5度,都包括那些?

能否发一些技术设计资料上来?

如果OURAVR能够选定这个芯片做活动的话

我想对于你们的销售有很大的推动

网友:
Violit,有倾斜时不能达到正常的精度,正负15度影响2度.正负30度影响5度左右.加一个倾角传感器就好了.

两个SEN-S65必须垂直放置,负责影响精度.补偿指的是软硬磁矫正的程度.这也影响精度.

我的邮箱:sophia@fuanda.com

需要资料者可发邮件.

网友(2005-07-08):
那个"TWI.H"在哪里找阿?

网友:
听说,数字陀螺仪芯片很高端!

网友:
数字指南针模块周立功网站有卖,130元每块,网站有参考程序。

国内机器人成品制造厂家有的采用它模块。

周立功网站内容:

“指南针模块

    指南针模块完成了复杂的指南针原理性逻辑控制和数学_运算,可用于二次开发,它有如下特征:

尺寸(47mm×30mm)小,可嵌入用户产品中;

DC 12V供电,电流消耗:30mA/12V;

同时提供RS232接口和I2C接口;

具有正北校正.硬铁补偿.非正交补偿功能;

提供完整的接口协议和接口函数库;

另可提供PC机演示程序,在滤波方式下,分辨率可达10。”

-----此内容被cwhua于2005-07-13,19:07:30编辑过

网友(2006-04-23):
请问这部分"TWI.H"程序也可以贴上来吗

网友(2006-06-22):
各位好: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多电子罗盘感兴起的,大家如果要买电子罗盘产品可以联系我。

                             jack

                            公司总机:021-64908093;64908095;64908096;64908097

                            分机:8004

                            传真:8007

                            小灵通:021-28566708

上海直川是一家专业从事贯导产品的专业公司,所从事的领域包括磁导航(电子罗盘)和姿态测量产品,在电子罗盘上面有十余种产品,精度从0.5到4°,价格最低的只有80元类型从三维罗盘(上面所述的代姿态补偿的罗盘)和平面罗盘,还有各种倾斜测量产品。

网友(2006-08-22):
这么多人感兴趣啊,不知道主要应用在哪里

网友:
大概是应用在导弹上吧,哈哈

网友:
有兴趣,用在电动代步车上,可否发资料给我。

w55706@gmail.com

网友:
在这里也上传一个以前我制作的指南针演示模块,使用的就是上海直川的模块,串口传输。本来打算用在机器人的导航功能上,无奈受周围磁场的影响太大,不得不暂时搁置。

正面

背面

无磁场干扰

有磁场干扰,见左下,为一个光驱的光头组件

网友(2006-09-23):
我也买了两片回来,不过我买的似乎没有上拉电阻哦!不加上拉电阻搞了一上午也没通,加上马上就读出数据来了!

我用BASCOM读的,程序是在TWI范例上改的,比较简单

'-------------------------------------------------------------------------------

'                            (c) 2004 MCS Electronics

'                        This demo shows an example of the M8 TWI

'                       Not all AVR chips have TWI (hardware I2C)

'-------------------------------------------------------------------------------

'The chip will work in TWI/I2C master mode

'Connected is another Mega8 in TWI-slave mode

$regfile = "M8def.dat"                                      ' the used chip

$crystal = 8000000                                          ' frequency used

$baud = 9600                                                ' baud rate

$lib "i2c_twi.lbx"                                          ' we do not use software emulated I2C but the TWI

Config Scl = Portc.5                                        ' we need to provide the SCL pin name

Config Sda = Portc.4                                        ' we need to provide the SDA pin name

'On the Mega8,          On the slave Mega8

'scl=PC5 , pin 28            scl=PC5 , pin 28

'sda=PC4 , pin 27            sda=PC4 , pin 27

'the M8 slave uses a simple protocol

'WRITE -> Start-address-B1-B2-STOP

'READ  -> start-address-B1-B2-STOP

'start -> I2CSTART

'address-the slave address

'B1 and B2 are 2 bytes that when written, write to B1

'                           when read , return A/D converter value

Dim B2 As Byte , B1 As Byte

Dim W As Word At B2 Overlay

I2cinit                                                     ' we need to set the pins in the proper state

Config Twi = 100000

'Twbr = 32                                                   'bit rate register

'Twsr = 0                                                    'pre scaler bits

Dim B As Byte , X As Byte

Print "Mega8 TWI master demo"

Do

  'I2cstart

  'I2cwbyte &H42                                             ' slave address write

  'I2cwbyte &H77                                             ' write command

  'I2cwbyte 2

  'I2cstop

   I2csend &H42 , &H77

  Print "Error : " ; Err                                    ' show error status

  I2cstart

  I2cwbyte &H43

  I2crbyte B1 , Ack

  I2crbyte B2 , Nack

  I2cstop

  Print "Error : " ; Err                                    ' show error

  Print "received A/D : " ; Bin(b1) ; Bin(b2)

  B = B1 And &B11000000

  Shift B , Right , 6

  Print "ZhuangTai:" ; B

  B = B1 And &B00001110

  Shift B , Right , 1

  Print "FangXiang:" ; B

  W = W And &B0000000111111111

  Print "JiaoDu:" ; W ; " " ; Bin(w)

  Waitms 500                                                'wait a bit

Loop

End

网友(2008-02-21):
楼主#include"TWI.H"
以下内容起文件名:twi.h 把它放入工程目录中,即可编译了.

//TWI状态定义
//MT 主方式传输  MR 主方式接收
#define START 0x08
#define RE_START 0x10
#define MT_SLA_ACK 0x18
#define MT_SLA_NOACK 0x20
#define MT_DATA_ACK  0x28
#define MT_DATA_NOACK 0x30
#define MR_SLA_ACK  0x40
#define MR_SLA_NOACK 0x48
#define MR_DATA_ACK 0x50
#define MR_DATA_NOACK 0x58
//常用TWI操作(主模式写和主模式读)
#define Start()              (TWCR=(1<<TWINT)|(1<<TWSTA)|(1<<TWEN))
#define Stop()               (TWCR=(1<<TWINT)|(1<<TWSTO)|(1<<TWEN))
#define Wait()                     {while(!(TWCR&(1<<TWINT)));}
#define TestAck()           (TWSR&0xf8)
#define SetAck()          (TWCR|=(1<<TWEA))
#define SetNoAck()    (TWCR&=~(1<<TWEA))
#define Twi()                    (TWCR=(1<<TWINT)|(1<<TWEN))
#define Write8Bit(x)  {TWDR=(x);TWCR=(1<<TWINT)|(1<<TWEN);}

网友:
armok 阿莫
富安达的指南针我用过,前后两次一共买了5个,效果还可以,我买的单价80元/个,驱动程序很简单
你肯定能以更低的价进货

网友:
霍尼韦尔什么型号的?

网友(2008-06-10):
我的产品,是电子指南针中最便宜的。
传感器是自已做的。

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有没有做电子指南针程序开发大虾,交个朋友。
本人程序盲,想开发新产品。

网友:
楼主用的HT46R23芯片,这可以OTP的,楼主的东西是要主量的吗.

网友:
TWI可以参考,留个记号

网友(2009-01-01):
楼主可以提供一下硬件电路吗??请问有中文资料吗?  zhang_49415004@163.com

可以给我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
好贴帮顶,顺便留记号

楼主(2009-03-15):
不知道前面的朋友所说的硬件指的是哪个?我当时弄这个东西是参加足球机器人比赛用的,用M16做主控。
其实单纯连接指南针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哪天有空闲了再找找以前的资料,直接把机器人的资料发上来。

网友:
精通电子指南针软件开发的大侠,给我邮件.找机会合作合作!!!!

service@abs-s.ac.cn   黄生

网友:
gmliwei ;

怎么样才能联系到你? 你给我邮件吧.  service@abs-s.ac.cn   黄生

网友(2009-06-22):
楼上用的都是现成的模块吧,我想直接磁场传感器KMZ52自己做一下

网友:
上个管方资料,实用,简单明了

网友(2009-08-28):
41楼的资料怎么打开时乱码啊?

网友:
好贴,顶之,记之,\(^o^)/~哈~

网友(2010-01-07):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需要指南针的方案或者产品。mail:lmfei88@163.com请联系,谢谢!

网友(2010-06-05):
各位大侠谁有电子指南针的数据处理程序给小弟一份,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294010992@163.com

网友:
虽然这是个老帖子了,但对于初学者还是一个很好的练手的机会,希望哪位大侠帮小弟一把,即使有关数据处理的资料也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294010992@163.com

网友:
各位大侠,谁有“霍尼韦尔传感器+运放+ADC”的处理程序,能否发给我一份,感激不尽
邮箱294010992@163.com

网友(2011-02-26):
楼主,能否把你的数据由出来看一下,我想看一下X,Y,Z的数据,我的好像有问题

网友(2011-07-16):
有兴趣,留个记号先。打算买三维的模块,先不计较钱,学了基本的再深入。

网友(2011-10-12):
有谁用过HMC1022的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