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一个用3510i显示图片的范例

楼主(2005-03-19):
摄影技术不好,实际效果比照片里的好一些。

我的M8515的资源没法跟凌阳的MCU比,图片我只能以文件存在CF卡上通过FAT方式读出来,而且这些文件已经是预先处理好的,AVR只需把文件内容直接写到LCD即可。发上源程序供大家参考:

我自己用BCB编了一个把98*67的bmp文件转换成液晶色彩的程序,原理很简单的,就是对每点的R、G、B取高4位,取反,然后按RGB的顺序(12位)存到文件(3个字节表示2个点)。发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
把照片模糊处理一下,稍微调整了色彩平衡和饱和度,好像漂亮一些:

网友:
谢谢小俊的慷慨,能否将CF卡的控制比如接线,代码(加些注释)让大家共享一下,我想用mega16做个读卡器玩玩

楼主:
CF卡的接线、控制我以前发过帖了,在存储卡类里面能找到。

网友:
是小俊女朋友把:)

我没有扩展CF卡,就是利用片内内建的FLASH64KB的空间,一半代码一半图片

请问谁能给我一份SD卡的PDF文档?

楼主:
晕!!!

这个是阿娇啊!Twins里面那个!

网友:
效果很好~~

弱弱地问一句:"谁是TWINS?"

网友:
twins就是双胞胎

大概是楼主的邻居吧

网友:
Twins,就是很热门的香港少女组合啊。

小俊下次弄个台湾的S.H.E吧,看看是否会理解为 "她".

网友:
看来这款液晶不错啊。

网友:
qwernet 小俊

能否给个电路图?我也有块屏,很想玩。

楼主:
AVR与3510i的接线方法:RESET接PB0,CS接PB4,SIO接PB5,SCL接PB7(在3510i.h里面有描述),GND接地,VDD和VBooster都接3.3V,VLCD连一个0.1u电容到地。如果M8515使用5V供电的话,还要串电阻。

至于AVR与CF卡的接口我以前发过帖子了。

网友(2005-12-04):
谢了,有空我试试。

网友:
真是好东东。惜我刚入门,有空定要试试。

网友:
不懂这些屏怎么才能弄到?价钱如何?

网友:
网站有啊!通讯市场也大把的。

网友(2006-09-12):
今天我也买了两块,才八元一片!好玩!

网友:
楼上,八元/片,太便宜了吧

网友:
我当时野不敢相信啊,以为是骗人的,后来试了下。确实没错啊!文化公园那买的,还是带板的啊!

网友:
20楼是广州这边的吗??

网友:
那请问有几路公交车是到文化公园的啊??我是华工这边的,呵呵,有空多交流。我的QQ是401680503

网友:
我在通讯市场买过2块,45元一块。店主说没有机试。回来后死活试不出来,后来才知道都是坏的。大家一定要试过才买。

网友(2006-11-30):
在福州这边有卖吗

网友(2007-04-10):
今天1去买了两片,发现封装跟以前的不同~~~不知道听说就是有两种封装的,不知道谁有另外一种封装的资料?

网友:
是两种封装

网友:
大家注意了,3510确实有两中封装。经过反复测试发现两种封装中有一种使跟网站上范例使用的使一样的,而另外的一种跟上面的那种有如下不同:

1。电源设置(power setting)要设置成0x03,(上面那种为0x04);

2。在256色模式下变成无取反的BGR

网友:
楼上有用过3100的液晶吗?

我有块3100的液晶,绿色排线的,我使用了6610的范例,结果显示的图形跟那个范例的不同...

有没朋友遇到我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2007-08-04):
qwernet 小俊,我现在Maga128实现3510i的显示,遇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3510i.h”这个头文件就没有。

麻烦帮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麻烦帮帮忙,不胜感激!

3510i 如何实现在图片上写文字(如手机短信界面一样) ??

即不把图片覆盖掉

网友(2007-10-27):
"摄影技术不好,实际效果比照片里的好一些",这哪是twins,听俊哥这话应该是...
我自己有几块液晶屏,但上面都找不到型号了。今天也去买片这款。

网友(2007-11-27):
买一块试试

网友(2008-01-02):
不知道货源怎样?功耗多大?

网友(2008-05-02):
彩色的看起来就是爽

网友(2008-06-27):
有没有人弄ICC的例子?
到底我也要玩一下!哈哈

网友:
"我自己用BCB编了一个把98*67的bmp文件转换成液晶色彩的程序,原理很简单的,就是对每点的R、G、B取高4位,取反,然后按RGB的顺序(12位)存到文件(3个字节表示2个点)。发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下载后不能用哦~~~说是文件损坏!没有办法解压!!乍办了?
能不能再传一次啊!

网友:
我在专栏里面找到了.谢谢

网友(2008-12-16):
问一下楼主,你这3510i是多大的?今天去电子市场转,给人家说3510i,人家都说不知道,得说规格才行

网友(2009-04-24):
谁能否发个3510i 字符转换软件给我或发个网址让我下载,我在网上找不到。谢谢了!!!!
Email:sunny_34576254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