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1k可否用是凌阳的SPCA751A来代啊?不知道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下关于用AT90S8515+SPC

楼主(2005-03-19):
用AT90S8515+SPCA751A设计HDD-MP3

网友:
没做过MP3但不建议用8515,芯片将来不好买。

网友:
8515只有8K的Flash和512B的SRAM,用来做实验还可以,因为它带有外部SRAM总线,扩展外设很方便。但做大一点的project的话资源就显得很不够。

楼主:
用AT90S8515做HDD的主控芯片应该没有问题,那肯定是资源不够啊!那也可以考虑用MEGA128。但我手头上只有AT90S8515和一个以前损坏的了老的MP3,就是插卡式的。现在坏了所以我把里面的电路给留了下来,主控芯片是SPCP751A解码是SCPA751A。我个人的意思能把废物充分利用起来。

网友:
偏门。

这个废物利用难度高,说不定还产生更多的废物。

自己衡量一下。

楼主:
谢了!HJJOURAVR,但不是说完全没有利用的价值啊!就是没有了MCU(MCU被我给拆了)了啊!自己在弄个上去不就是得了,难度是有点大,学习嘛!DIY 就是要这样的精神嘛!那别人做过的东西你在去搞过来搞过去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了,但话也说话来了,能自己亲手DIY 成功了那也就非常的不错了。所以我想自己去试试看,打算用MEGA128 OR  AT90S8515!请大家帮忙,这是SPCA751A的DATASHEET !点击此处打开armok0141684.pdf

楼主:
AT90S8515做是显得资源非常的紧张,但考虑到他的性价比是I/O口多,所以只是暂时的选这个MCU,现在手头上还有两片ATMEGA8 好象他的FLASH 是8K ;SRAM是1024B不知道如何,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