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欣赏我的MEGA8实验板(图)

楼主(2005-03-20):
这是我设计的实验板,它主要做MEGA8相关实验,并可以做40脚其他芯片的实验。

我已经把PCB图发到厂家制作去了。

见图:

-----此内容被dengxihua于2005-03-21,08:53:48编辑过

-----此内容被dengxihua于2005-03-21,08:55:33编辑过

-----此内容被dengxihua于2005-03-21,09:02:48编辑过

楼主:
原理图如下:

楼主:
PCB板的尺寸为10cm×15cm,双面板。

背面图为:

楼主:
过几天我的PCB板就会做出来了,到时候我把测试结果告诉大家。

这是我给我们学校AVR学习_班设计的实验板,设计时考虑到了它的实用性,也考虑了它的成本(PCB面积,学生族没银子)。

在设计上难免存在一些不足或错误,希望大家能给我提一些意见,在此多谢!

网友:
测试好了之后别忘了告诉我。。。。。。。。。。

我想要一块。

楼主: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用它可做的实验项目:

单片机I/O口控制,PWM输出,蜂鸣器驱动,RS232通信,步进电机驱动,红外接收,8位LED动态扫描,CD4060振荡源,10位ADC,外部中断,流水灯,外部扩展EEPROM,数字钟,交通灯,抢答器,............

在此实验板上做MEGA8相关实验时,不需使用连接导线,只需改变跳线的跳帽即可改变单片机与外部电路的连接。

网友:
能超过马老师的那个!very Good!

网友:
我是AVR单片机初学者,我觉得这块板设计功能多又比较紧凑,为实用而设计。

测试好后,能卖一块给我不?

懒得去做了!!!!!!!!!!!

呵呵!

楼主:
由于实验板上ISP下载只用6根线,这是配套的下载线小板:

-----此内容被dengxihua于2005-03-25,11:40:04编辑过

网友:
很漂亮,不知如何买?

楼主:
这是我给我们学校AVR学习_班设计的实验板.需要测试确认无误后才能使用.

印制版还没有到,还没有测试,不过近两天就会做好,测试好了之后会告诉大家它的实际性能如何.这一次只做了20块板,确认无误后再多做一些.AVR学习_班在等着用呢.

网友: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好

网友:
很好啊,楼主厉害.如果有焊上器件的图片,我想会更有吸引力

网友:
你在那里制版呀?怎么一周了还没有做好呢?

我在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楼主:
我在南京制版,是有点慢!

今天打电话问过了,印制板后天到,到时候show一下。
-----此内容被dengxihua于2005-03-30,15:24:51编辑过

楼主:
板子已收到,正准备测试!

网友:
能不能想个好办法,复位脚不用加跳线端子(j9).

楼主:
你认为不加跳线端子(j9)的优势是......

是不是让1脚保持高电平状态,以防止被误复位?

网友:
等得我心都碎了!

楼主:
大家好!我的实验板快出来了,这是即将焊接完的照片:

楼主:
等我测试完,没有问题后,我可以提供空板.

最近有点忙.

楼主:
再上一张:

网友:
電路佈局很緊湊,看上去很不錯!! 功能多多, 可以用麻雀雖小,5臟俱全來形容!

网友:
真的不错哦!

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顶嘛!!

楼主:
焊接完毕后用万用表测试,没有发现问题.

再写了几个程序运行也正常,目前也没有发现问题.

爽!

网友:
调试好了吗?我想要一块,怎么联系你?

网友:
请问有这块实验板的教程吗?

网友:
我看了原理图,步进马达线路部分有问题,运行时8550要冒烟的,呵呵。这种接法8550压降太大,另外续流二极管4148位置也不对,负极应接8550的C极,正极接地,选用4148也不合适,可选FR104等。供小邓参考。

网友:
shgl:

   二极管是接错地方了,4148功率太小,1N4001比较容易找到。

   不过8550的接法没问题,压降是最小的了----你指的是基极1K电阻过大吧?

   8550的功率不是很大,只能接小功率的步进电机玩。

网友:
另:电机环形脉冲输出口最好使内部上拉电阻有效.如果输出高电平达不到Vcc值,8550可能关不死.给学生做实验建议用NPN型的8050驱动线路好.

网友:
shgl:

  AVR怎么会关不断呢?不要当他是51。

  AVR的MOS推挽能力很强,100%没问题,哪管NPN还是PNP。

网友:
to HJJourAVR:

原先是看了M8手册写Voh最小值是4.2V,我实测了一下有Voh有4.78V,可以用PNP.

楼主:
多谢大家的意见!

因为我们使用的步进电机是扫描仪上用的小电机,板上步进电机驱动部分测试可行,二极管确实在设计上不合理,起不到保护作用,应在线路板上稍作修改。

修改方法:把D16右边焊盘与其上方的过孔之间的铜箔划断,再把D16右边焊盘与地相连,并且把D13-D16正负极都对调即可。

本实验板是为AVR单片机学习实验用,真正要驱动大一点的电机时最好是扩展专用驱动电路。
-----此内容被dengxihua于2005-04-17,19:44:55编辑过

楼主:
我们正在编写说明书和实验指导书。

网友:
"M8手册写Voh最小值是4.2V" 那是指输出20mA时的最小值,实际产品还比4.2V高。

输出电流越小,输出电压越高---这里的接法跟开路差不多,输出电压接近Vcc了,所以没问题。

楼主:
关断确实不成问题。

网友:
有可能关不断8550,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小心为妙~

网友:
myavr:

  都说要看输出电流,如果接了10欧电阻下地,当然关不断了----I/O口跟地短路事也是关不断8550的,呵呵。

  5V工作电压下,输出小于10mA,不可能关不断8550的。

楼主(2005-04-22):
另外,板上还有个小错误:MAX232与单片机连接线TXD/RXD应对调。

网友(2005-10-18):
能提供我一块吗    怎么联系你 多少钱

网友:
呵呵,这块实验板不少地方是参考了马老师的AVR-51多功能实验板的。

细看了一下,与马老师的设计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马老师的实验板,需要较长时间使用,才能慢慢领会其中的微妙之处。

网友(2006-02-22):
遗憾啊,人家的板子的确比马老师的要好很多,想想啊马老师那么大的一张板子就这么几个零件,简直在浪费大家的钱。而且那个键盘位置也不要,很容易碰到那个led点阵,因该把键盘位子移动到最左下方才对。
-----此内容被robustman于2006-02-22,15:07:35编辑过

网友(2006-03-31):
羡慕啊.....做的很不错!

网友:
我看上了那个板子下的书——《ATmega8原理与应用手册》 不知道哪里有买的啊。

如果谁有,我要买一本啊!

                   ——一个初学者!!

网友:
to52楼:

现在好像买不到这本书了,上次找了很久都找不到!!结果在图书馆找到的^^

网友:
那本书,本网站有下载

网友:
那些PDF的东西为什么我下载不了啊

网友:
IC插座都使用圆孔的那种寿命应该长一点。蜂鸣器应该选用无源的,有源的通电就可以发声没有意义。

网友(2006-05-29):
你好,请问这块板子调通没有啊,我在双龙买块花了我400多大洋呢,你这块售价多少啊?

网友:
如果能把电容电阻改用贴片的会好看点。

网友:
不错的,狠人啊

网友:
PNP 可以用输入 + 上拉 关闭。

网友(2006-07-01):
232接口的孔太小了吧,232接口装不进去吧?

还有焊盘有点小,用的是Protel默认的吧?个人觉得改大一点,比较不容易出现虚焊

网友(2006-08-18):
楼主,我是一位初学者,可否卖一块给我呢?

longlr@163.com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死铜没去,安全距离没设,让人总有点担心.

网友(2008-08-17):
楼主什么时候能把,完整的最终稿整理一下呀,非常喜欢。这个贴只好久都没有人回了。希望楼主能看到

网友:
呵呵,如果是新手的话,画的不错!

不过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是有的。^_^

网友(2009-07-12):
好东西大家共享

网友(2009-09-12):
n年前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