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c语言实现状态机的几种方法的比较

楼主(2005-03-21):
实现状态机有switch() case:XXX结构,还有链表结构。不知道这2种实现方法各有什么不同吗?

好象链表比较简洁,且可以在运行时动态分配空间。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你指的是不是那种用于产生随机数和加密序列的有限状态机(Finite State Machine)?

如果是的话,我倒编过几个程序(C/汇编)
-----此内容被itboy82811于2005-03-21,22:45:24编辑过

网友:
贴一个C#的完整代码供参考:LFSR类以及相关调用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bit = System.Byte;

namespace RDLibrary

{

        // 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封装类

        // 架构采用快捷的Galois实现

        //

        sealed class LFSR

        {

                private                bool        deBruijn;                        // 产生de Bruijn序列?

                private                uint        stages;                                // 阶数

                private                uint        minStages;

                private                uint        maxStages;

                private                uint        initialState;                // 初始态

                private                uint        state;                                // 当前态

                private                uint        zeros;                                // 检测de Bruijn序列中连零的个数

                private                uint        inputMask;                        // 输入端掩码

                private                uint        polynomial;                        // 当前本原多项式

                #region 本原多项式表,polynomials[0]对应于2阶LFSR,依此类推

                public readonly uint[] polynomials =

                {

                        0x00000003, 0x00000005, 0x00000009, 0x00000009,

                        0x00000021, 0x00000041, 0x00000071, 0x00000021,

                        0x00000081, 0x00000201, 0x00000941, 0x00001601,

                        0x00002A01, 0x00004001, 0x00006801, 0x00004001,

                        0x00000801, 0x00064001, 0x00020001, 0x00080001,

                        0x00200001, 0x00040001, 0x00B00001, 0x00400001,

                        0x03100001, 0x06400001, 0x02000001, 0x08000001,

                        0x25000001, 0x10000001, 0x46000001

                };

                #endregion

                public bit Output

                {

                        get { return (bit)(state & 1); }

                }

                public uint State

                {

                        get { return state; }

                }

                public LFSR()

                {

                        deBruijn                = false;

                        minStages                = 2;

                        maxStages                = minStages + (uint)polynomials.Length - 1;

                        stages                        = maxStages;

                        polynomial                = polynomials[stages - minStages];

                        inputMask                = (uint)1 << (int)(stages - 1);

                        initialState        = 1;

                        state                        = initialState;

                        zeros                        = 0;

                }

                public void ClockIt()

                {

                        if ((state & 1) == 1)

                        {

                                if (deBruijn)

                                {

                                        // run of zeros broken

                                        zeros = 0;

                                }

                                state = (state ^ polynomial) >> 1;

                                state ^= inputMask;

                        }

                        else

                        {

                                if (deBruijn)

                                {

                                        if (++zeros != stages - 1)

                                        {

                                                state >>= 1;

                                        }

                                }

                                else

                                {

                                        state >>= 1;

                                }

                        }

                }

                public void Reset(uint stages, uint initialState, bool deBruijn)

                {

                        if (stages < minStages || stages > maxStages)

                        {

                                throw new Exception("Stages of LFSR is out of range!");

                        }

                        this.stages = stages;

                        polynomial = polynomials[stages - minStages];

                        inputMask = (uint)1 << (int)(stages - 1);

                        if (initialState == 0 || (stages < 32 && initialState >= ((uint)1 << (int)stages)))

                        {

                                throw new Exception("Initial state of LFSR is out of range!");

                        }

                        this.initialState = initialState;

                        state = initialState;

                        zeros = 0;

                        this.deBruijn = deBruijn;

                }

        }

}

// 产生随机数序列

public static void GenerateRandomBytes(byte[] bytesOut)

{

        uint seed;

        do

        {

                seed = (uint)DateTime.Now.Ticks;  // based on system datetime

        } while (seed == 0);  // LFSR can not be fed with zero

        LFSR prng = new LFSR();  // Pseudo-random number generator

        prng.Reset(32, seed, false);

        for (int i = 0; i < bytesOut.Length; i++)

        {

                bytesOut = 0;

                for (int j = 0; j < 8; j++)

                {

                        prng.ClockIt();

                        bytesOut >>= 1;

                        bytesOut ^= (byte)(prng.Output << 7);

                }

        }

}

网友:
重点就是原理了,具体工具没有什么差别的

网友(2005-07-14):
上网看代码????兄弟给个原理先呀!不然怎么看你的代码??注释少得可怜,比较的好的源代码注释是应该占整个篇幅的1/3的呀!!!!

网友(2010-03-27):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3-08-13):
不明白状态机原理

网友:
我也不大明白状态机

网友(2013-11-25):
好主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