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马老师对电子小生的关怀

楼主(2005-03-22):
马老师好:

上次我的疑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ngxihua 邓细华:

   “用ATmega8的pwm输出控制220v~50Hz交流,怎么实现精确控制?用moc3063光耦,

BTA16的可控硅”,这可是个研究生级的论文题目了。“精确控制”要达到什么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这样的,我需要控制一个电窑炉内的温度(实验),要让炉内的温度按我设定的曲线变

化,其中我需要在时间上把我的控制输出量分布尽可能均匀,即加热时不要出现“涌浪”

,我想利用ATMEGE8具有的PWM功能来实现。

我设计制作的控制板如下:

点击打开大图

另外,现在我只是一个大三的本科生,从小就玩电子,曾在200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中获得全国二等奖,两次省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在大学期间我每学期都会做一些项目

,我爱自动化专业!

网友:
传感器和控制环境的热惰性决定了你的算法和实际控制精度。其实加热的粒度可以用秒来衡量。

至于你说的用PWM,在这里似乎有问题。

首先你的供电可能是50HZ的交流,那么,对于PWM来说这个频率太低了,而执行单元又是不能自主关断的SCR,所以,需要和50HZ同步送触发脉冲,不然会有差频或者干脆就无法控制。因为可控硅的反应时间制约这些。

市面上有一种用MOS的固态继电器,你可以采用。可以用数百HZ的频率控制,或可满足你应用。

在算法上,要注意惯性大的控制系统通常都会遇到积分饱和问题。并且微分会恶化系统控制精度。

建议在误差比较大的时候采取模糊控制,当误差小于一定值时,采取防饱和的PID算法。其中PID值最好是自适应的,否则,原始数据统计和积累的时间会让你无法忍受(用月来计算)。

如果是兴趣,建议多尝试不同的控制方法,比如专家系统、自动寻优等等。

网友:
我只能提供2个建议:

    可能要注意考虑可控硅开/关的时刻,最好在交流电过另点的时刻。如果光耦是过另点的,那么你的控制信号和真正的动作之间有时间差。

    整个系统的控制应该从基本的PID控制开始,学习参考PID控制的原理和思想。

楼主:
我是用PID控制的原理,我就是学自动化专业的。

现在就是我的输出需要做一些处理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网友:
我觉得你的执行单元要先保证正常,严格按照你的设计思想工作,才能调整算法。

楼主:
由于单片机的PWM输出在控制直流时优势明显,但我现在控制对象是交流,它(交流电)是周期变化的,而且光耦与可控硅是过零触发过零关断的,即可控硅导通的时间是10mS的整数倍(50Hz交流),故我控制量输出即使是连续的(步进很小)也会被分级(10mS为一等份)。正因为如此,我PWM输出的周期不能太短,我取2s,这样问题就来了,当输出量为20%时,它会按0.4s开1.6s关循环输出,这样我炉内的温度变化就会有“波浪”,这“波浪”对我的热电偶的采样影响较大。我现在就是想让这波浪小一点,要小到对采样影响小又不影响控制量输出的精度,不然,我的PID控制就没有优势了。

网友:
控制量输出最小间隔定在13ms为好,PWM输出的周期短一些试试,比如1秒左右。

网友:
有MOS型的固态继电器你可以去找找看。或者整流后用PWM+MOSFET。这样只要一个全桥一个MOS,而负载依然是交流的。

又或者你可以采样50HZ的同步信号。

不要试图回避交流,技术上,你避无可避。

楼主:
马老师好:

我想问,为什么定在13mS为好呢?我认为10mS会好一些,因为10mS以上时会触发一个完整交流电周期。另外,缩短PWM周期可能会使输出精度不够。

我目前是做实验,用的是可控硅,当实验通过后要用固态继电器的,因为我的负载会是几千瓦到几十千瓦,根据不同大小的窑炉而定。我不是试图回避交流,而是在寻找控制交流的最优方法。

网友:
因为13ms可以保证可控硅的开与关跨过了一个过另点(最大为2个)。对可控硅的保护好一些。

   PWM周期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你的负载是几千瓦到几十千瓦,变成温度也是不同的(不是成比例的),也在变化,肯定你控制的系统参数是不一样的(控制思想一样)。这种情况要现场调试,确定参数的。它不是简单的“0”“1”点控制,是一个闭环系统。所以我说是研究生级的题目。

楼主:
马老师好:

我现在的方案是:把输出量在时间上分成十份,前九份均等,最后一份不确定,由输出量确定。分配方法:把输出量除以9(输出量最大为100),所得商给前九份的每一份,余数给最后一份。

这样在理论上可以把输出比分配前在时间上分布均匀,可以把一个“大浪”分成十个“小浪”。

这方案我还没有试验,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交流电是50HZ,而控制的PWM至少是K级的吧?可控硅只能可控导通,所以你的PWM控制的再精细也没有实际意义,又或者你跟50HZ同步才可以。否则,即便是你把它分成再多份,也依然会有差频产生“波浪”。

另,大系统的热惰性是很大的,你这里几个周波通还是短的差都被系统给“滤”掉了。最求PWM的分辨率的意义在于,如果你可以和市电同步的控制可控硅的触发角,那么才成。

负载如果是KW级的水平,那么我前边说的非过零型的MOS故态继电器有可能没有满足要求的型号,你的选择不多了。估计也就是封到一起的可控硅。还是存在触发角问题。

你的实验环境尽量要和目标环境一致,至少也在特性上接近。温控系统不是说你在小环境上调好了,到大环境上就可以用了。甚至恰恰相反,有可能 你在小环境上的控制策略在大环境上完全无效都有可能。

小与大是有矛盾的。

马老师说的很对,这个课题对本科生而言确实太难了。

另建议你找个可控硅受控整流的书看一看。

如果是十几KW的功率,只能用三相电。

最后,山东有个厂家是做可控硅模块的。他们可以根据给定电压来调整触发脉冲的相位。简单说,就是你给个模拟信号,他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移项信号送到可控硅那里。同步问题不用你处理了。山东滋博的吧,我望了。叫江莱模块的。

如果是开环触发,则输出功率是非线性变化的。但是MCU补偿起来也不费力。

在来客兄弟飞起来之前,有很多人论证比重大于空气的机器不可能飞起来。我想如果我出生在哪个年代,我将会是他们中的一员。

楼主:
多谢马老师与bany的指点!

等我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