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的《使用C与M8的MP3机》仿制成功,发贴庆祝一下

楼主(2005-03-23):
偶得VS1011,然后根据网站的使用C与M8的MP3机资料,仿制了一个SD卡MP3,居然效果不错

POWERPCB4。0的PCB文件

为了方便整理歌曲,加入了USB接口,可惜搞错了读卡的IC的封装,狂晕 ~ ~ ~

图片一

图片二

网友:
很不錯, 你的板是自己拿去找人制的嗎?

不過樓主的焊工有待磨練啊!!

网友:
VS1011多少钱啊?

楼主:
回avrboy:

我的板是叫PCB厂家打的样,至于焊工嘛。。。

回firebird:

在这里www.megadiy.com 有卖,51元一个,不过我的是叫朋友直接到他那里卖的。

网友:
恭喜恭喜,我买来几vs1011,虽然出声了,但连线像蜘蛛网,不能见人啊。

兄弟可以到www.megadiy.com 上去参选啊,说不定还可得个奖回来。

网友:
这样一块板拿去让人做大概多少钱

网友(2005-04-30):
y6807楼主:

      我也想仿制这个,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一下,ablexu@126.com;网站上的程序里头是日文注解,我是初学者,不大看得懂。麻烦您了。谢谢!

                                                        able

网友:
期待邮购部有MP3的套件购买

网友(2006-03-12):
有个问题想问下,网站示例用的M8(不是M8L吧?)工作在3.3V下,能正常工作么?当然既然是示例,肯定可以工作的,有点不解,手册里标的M8是4.5~5.5V,M8L到是可以工作在3.3V。
-----此内容被eastboy于2006-03-12,23:05:34编辑过

网友:
Good!   可惜没有MP3的套件。

网友:
很不錯, 我手上也有一片VS1011,y6807楼主能否发使用C与M8的MP3机资料给我(包括原理图、源程序、烧写文件),我也想仿制一个,我邮箱:gdgmlzw@163.com

楼主:
TO:gdgmlzw

使用C与M8的MP3机资料

http://www.ouravr.com/app_mp3_using_c_and_atmega8.html

不过这烧录的文件有错,正确的在此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8182&bbs_page_no=2&sub_kind_id=1380&bbs_id=1000

我用的是内部振荡,熔丝设置

网友:
1011给我的感觉,很难焊接啊,除了做板,没别的办法。

megadiy上vs1011的价格,简直就是抢。

网友:
请问y6807:

你好,我想问下你的UA93XX和SD卡是如何连的(因为直接连的话M8不也连上的吗?不打架吗?)方便贴个原理图(Protel99se格式的最好了)上来吗?如果没有转张PDF也可以,谢了!

还有,VS10XX对于频率均衡(音效模式)好象只有BASS和TREBLE的使能或屏蔽,会不会太单调?不知道具体效果如何?ST013好象音效模式较多,你是如何看待的!?请知道的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小弟自己有个买的MP3随身听,基本上不会去调节均衡,况且那个东西只给了5种模式,根本不给机会调高低音。听了1年,也没觉得不好听,估计这东西还是一次固定下来比较方便。

网友:
啊,奸商!?小弟的VS1003就是在这坛子里的crack网友那里50多买的,崭新的IC很漂亮,性能价格比还可以吧,不觉得贵,crack说这芯片如果买1000片大约只需要3$,可惜谁也吃不消这多东西。其实主要是crack送我1块他做的PCB还有电路图,漂亮死了,外加晶体、LDO等关键的辅助器件,对我这种菜虾来说比单买IC两眼一摸黑强多了。小弟已经自己令画了PCB,差不多了,准备搭在一师兄的板子上投出去呢。

楼主:
回17楼:

SD读卡部分是从一个成品的读卡器抄下来的,和M8是直接连接,但在MP3模式下UA93XX是在复位状态的。在接上电脑读卡时,M8则是在复位状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只有一个正常工作。按这个方法我也曾经用在ZIPAMP的方案的硬盘MP3上实现USB功能。

原理图我没画到,不好意思。

我现还不会AVR的编程,改变不了VS1011的音调。

网友:
谢指教,看样子还是VS10XX一步到位爽,均衡先不考虑了.我先看看UA93XX等SD卡读卡IC 吧,再次谢谢!

网友(2007-12-19):
压缩包里面的文件被破坏?无法解压缩呀

网友:
原来站长一直在的呀呵呵。请问VS1001K部分的原理图在哪呢?那篇文章里只有提供M8部分的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