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马老师一个细节,AVR的POWERDOWN模式下,I/O管脚状态是确定的吗?

楼主(2005-03-25):
还有就是如果被唤醒,管脚状态能够保持不变吗?

不知道马老师有没有低功耗方面的应用经验?我的应用要求AVR进入POWERDOWN模式,I/O状态不能发生改变。谢谢。

网友:
AVR进入任何的休眠模式,I/O的状态不会改变,否则系统不乱了?AVR进入不同的休眠模式,只是其内部的某些时钟停止了工作(节电),但RAM、寄存器中的数据保持不变的。具体那些时钟不工作,以及使用哪种唤醒方式请查看手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