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602B与1602A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5-03-26):
请问1602B与1602A有什么区别吗?

我用1602A LCD(SMC1602A LCM)连接M16调试。但总是显示乱码。

我用的C程序是,用马潮老师那里的一个M8-1602B调试程序改的。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们给予指教。

谢谢!谢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我曾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后来重新配置了8MHZ内部晶振的时钟校准值就可以了

配置内部晶振的时钟校准值可参考"新手入门的第一个范例"

http://www.ouravr.com/guide_beginer_first_test.html

另外,我上传了一个例子,适用于1601和1602, 后面的A,B可能是有无背光等参数, 跟字符显示应该没有关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5613&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1602A和B好象一个带背光B,一个不带A。

用双龙的库函数做LCD1602很简单的程序

网友:
#include <io8515.h>

#include <slavr.h>

void main(void)

{

MCUCR=0;

lcd_init();

while(1)

    {

     lcd_gotoxy(0,0);

     lcd_puts("abcdefghijklmnop");

     delay_ms(500);

          lcd_clear();

     lcd_gotoxy(0,1);

     lcd_puts("ABCDEFGHIJKLMNOP");

         delay_ms(500);

         lcd_clear();

     }

}

网友:
谁有双龙的库和头文件,请发一个给我:

fsclub@yeah.net

网友:
楼上的兄弟,我给你发过去了

网友(2005-06-01):
能发一个给我吗?谢谢了!

wanglei2005007@163.com

网友:
也给我一个,谢谢了.

congxd@vip.sina.com

网友:
我也要一个,谢谢了。

curt66@sohu.com

网友:
能上传到这里最好,要是不方便就发给我:

cheneven@tom.com

网友:
找到了,呵呵,谢谢godzhangyu!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6998&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我也要一个,谢谢了。

czgjqaac@163.com

网友:
查一下硬件吧

网友(2011-11-15):
刚买了块1602A,想知道A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3-03-30):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