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使用阻容来对市压进行降压,电阻和电容的参数是怎么选择的?有什么计算公式没有?

楼主(2005-03-26):
这是阻容降压电路,请高手给个解释!谢谢

网友:
原理我也说不好,应该是降压了。

下面元件参数来自我的实际电路中

R13 = 27 欧

R14 = 1M 欧

C5  = 105K 250N (标称)
-----此内容被modelfly于2005-03-26,11:09:56编辑过

楼主:
还有谁了解阻容降压的原理的,请给小弟个解释,谢谢!

网友:
采用半波整流时,每微法电容可得到电流(平均值)为:(国际标准单位)

I(AV)=0.44*V/Zc=0.44*220*2*Pi*f*C

=0.44*220*2*3.14*50*C=30000C

=30000*0.000001=0.03A=30mA

如果采用全波整流可得到双倍的电流(平均值)为:

I(AV)=0.89*V/Zc=0.89*220*2*Pi*f*C

=0.89*220*2*3.14*50*C=60000C

=60000*0.000001=0.06A=60mA

网友:
电容降压电源原理和计算公式

这一类的电路通常用于低成本取得非隔离的小电流电源。它的输出电压通常可在几伏到三几十伏,取决于所使用的齐纳稳压管。所能提供的电流大小正比于限流电容容量。采用半波整流时,每微法电容可得到电流(平均值)为:(国际标准单位)

    I(AV)=0.44*V/Zc=0.44*220*2*Pi*f*C

        =0.44*220*2*3.14*50*C=30000C

        =30000*0.000001=0.03A=30mA

如果采用全波整流可得到双倍的电流(平均值)为:

    I(AV)=0.89*V/Zc=0.89*220*2*Pi*f*C

        =0.89*220*2*3.14*50*C=60000C

        =60000*0.000001=0.06A=60mA

一般地,此类电路全波整流虽电流稍大,但是因为浮地,稳定性和安全性要比半波整流型更差,所以用的更少。

    使用这种电路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未和220V交流高压隔离,请注意安全,严防触电!

    2、限流电容须接于火线,耐压要足够大(大于400V),并加串防浪涌冲击兼保险电阻和并放电电阻。

    3、注意齐纳管功耗,严禁齐纳管断开运行。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高手,但是我想学东西就应该要完全弄明白,只记住还是不够的,对吧?因此我还想问一下计算式中1/Zc是怎样转化到2*Pi*f*C的?Z和f都代表什么?谢谢

网友:
呵呵, 佩服coole 可乐的精神, 如果要攪明白原理, 真的要去找高中的物理書看了, z就不用知什麼單位了, f是頻率, 市電的頻率是50或60

网友:
在中国,z在教科书应该是w

网友:
再给条公式:

w=2 ×π × f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小可受益匪浅!

网友(2005-06-30):
avrboy 單片王子

原理说的不错, 可是在计算平均电流时 是没有0.44 和0.89的; 0.44和0.89只能在有效值和视在时才能出现,

另外Zc不是Z 更不等同于W ;

真的得给可乐找一本高中物理了

网友:
Zc是容抗,Zc=1/(ω*c)

网友:
除非你的電路只有幾個ma, 否則阻容法的功耗會太的嚇人! 你可能只用0.1w, 但消耗的功率是10w, 是100陪啊.

网友:
电子工程网站有个讨论电容降压的帖子,你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2005-08-21):
To:avrboy 單片王子

“除非你的電路只有幾個ma, 否則阻容法的功耗會太的嚇人! 你可能只用0.1w, 但消耗的功率是10w, 是100陪啊.”它的功耗真有10W吗?

“全波整流虽电流稍大,但是因为浮地,稳定性和安全性要比半波整流型更差”,半波整流的不也是浮地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2006-09-04):
在一个风扇的中,看到类似电路。其中R14烧坏(已经面目全非)~~

C5=2.0UF(CBB61 450VAC 50/60HZ)。

请问:1,R14选值,和功率(从封装看是1/8W)??从资料上都是1M,有何计算公式

引用[4楼]

2、限流电容须接于火线,耐压要足够大(大于400V),并加串防浪涌冲击兼保险电阻和并放电电阻。

问:如果“限流电容没有接于火线”,那么后果是什么??

如果是烧的话,那么在日常使用中并不能保证每次接上火线的!!

网友:
续楼上贴:

请问:1,R14选值,和功率(从封装看是1/8W)??从资料上都是1M,有何计算公式

1,R14取1M,1/8W,已经运行12个小时无故障。

如果是烧的话,那么在日常使用中并不能保证每次接上火线的!!

2,零线与火线任意接10次,无任何故障。

网友:
R14只是一个放电电阻!其值并不是很重要!防止电容打人的,不过太小容易烧掉

网友(2007-07-03):
这是非线性电路,准确计算非常麻烦。可以仿真,仿真的结果相当准。

网友:
什么啊,R13只是一滤波的小阻值电阻,如果用大阻值的话,这里的C5用在这有什么意义,这整个是一个是降压电路加RC滤波,降压主要由C5和稳压管完成,至于降压可以简单看成是个容抗电路,简简单单(高中物理):Rc=1/(2*3.14*FC),C:电容值,单位是法拉、F:电源频率。R14是个阻值很大的电阻,可以不计,整个电路表现出来的总电阻等于R13+Rc,结果偏差很小的。至于说RC网络的频率自已找资料查吧。
-----此内容被emailtz于2007-07-03,03:19:28编辑过

网友:
简单的记住,输出电压比较低时,每个微法可以得到60毫安左右的电流即可。我一般是直接把D11搞成稳压管,比较节省成本。

R13起到抑制开机冲击电流的作用。

网友:
个为认为,12楼的结论是完全错误。这个电路的效率还算可以的,不会出现100倍的损耗。

网友:
其实这个电路的主要损耗就在那个小电阻上和稳压管上了,有人会把电容算上,其实电容上的功率是一种无功功率。采用全桥整流的话,电流以60×C来计算,电容单位是微法,电流是毫安。半波就是30×C,就是楼主这种电路就是30×C的。电压就是稳压管的电压。这种电路禁止开路运行,稳压管只能短路,绝对不允许开路,否则就危险了。另外这种电路一定要注意安全。并在电容旁边的那个大阻值电阻的用处是在断电后放掉电容里面的电,否则电容里面所存的电很难放掉,这样我们维修的时候容易打着自己的。所以这个电阻一般用1M,当然用500K也行,自己算一下功率就行了。

网友:
晕!!!!!!!!!!!!!!!!!!!!!!!!!!!!!!!!!!

初中还是高中物理课的题也拿来问!!!!!!!!!!!!!!!!

网友:
理论与实际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没有真正用过这种电路的人不信你自己做一个试试,好多事情看着简单,你要真做出来就知道问题了。当然这个里面的理论是。但是要自己做过再来说。我用过好几次这种电路,甚至还用这个专门做了个稳压管稳压值测量电路,非常好用,就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无效功率就不算功耗了吗?

网友(2007-09-10):
还是有些不太明白:稳压管一般是并接在C6上旁边的,也有接在D11那里的,各有什么优缺点?R13的功率通常取得比较大,它的消耗功率怎么计算?另外纯电阻降压跟这种阻容降压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我也有个疑问,我有一产品LED灯,也是采用这样的电路降压的,常常出现R13烧坏的现象??不知是什么原因??请请大伙来分析一下!!!!

网友:
感觉有点危险,
比如,如果设备和一开关电源靠得的很近
观察过开关电源给电网造成的波动挺大,
这样1/(2×pi×50),可能变成1/(2×pi×10k),
阻抗变小很多,稳压管受得了吗。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吧,给点意见:

电信: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03958&bbs_page_no=1&bbs_id=2060

网通:
http://www2.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03958&bbs_page_no=1&bbs_id=2060

这个电路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见到过,是在工作中和其他同事试出来的,如果能用的话,希望给加cool.

网友:
老贴子了啊,怎么这么高?
其实直接阻容降压根本不存在半波的问题,只有一个二极管的电路叫做半波吧,那么电容很快就会被充满而没有放电回路,如此仅靠并联的电容两端的电阻(1M)来供应微弱的电流是无法达到实用效果的。而全波电路的电流实际上和楼主的所谓半波(其实是类似倍压整流)输出电流是一样的。就是说也是60MA/uF大概。

网友(2009-04-23):
上电的一瞬间,电容相当短路,有大电流,所以R13的功耗要大的,我一般用1w
R14是断电的时候电容放电用的,阻值要大,一般用1M,1/4w就够了。第一次用太小的阻值刚断电我就去摸电容,被电到了,后面留下了阴影
D11应该是稳压二极管,我现在就用这种电路的,也在论坛发帖没人理我,555
这东西输出的电流很小啊

网友(2009-06-15):
高中物理不讲这个,更不会考这个,我对交流电在课本里哪业出现也想不清了
这是大学里的问题,
手电筒里用这个电路,,也算经典电路

可以用34063开关降压来获取大电流

网友:
越是基础知识,越是获益匪浅啊

网友:
网上转来的  阻容降压的原理及常见的电路方式   另有例子说明  希望有用

网友:
####################################

     华丽一下,呵呵。  :)
####################################

     分享:几乎所有的出口产品中,有采用阻容降压的产品,降压电容都是使用275V的安规电容,而不是CBB电容。安规电容虽然成本高一点点,但长期可靠性是比较高的。(处于国内形势,多数产品都是使用CBB电容)

CBB电容如果质量不好,则长期工作后会出现击穿短路现象。

另:降压电容两端的放电电阻,最好采用2个电阻串联,这样可以防止一个电阻短路了还有另一个电阻撑着。不然如果只有一个电阻,那电阻一短路,后面的电路就得全挂了。

以上也是朋友分享给我的,其实很多时候只是一句话,就可以帮我们很大的忙。再次谢谢帮助过我的朋友。

网友(2011-09-21):
R13用2W比较安全,稳压二极管一般3到5W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最近用到了,谢过

网友A:
看见楼上各位高手们的算法公式 我猫着被砸的危险发个我自己用的公式。适合220V 50hz的。  C=15*I(注I=A;C=uF)
够简洁吧 一直用这公式估算电容降压电路。

网友(2011-10-28):
回复 网友A:
看见楼上各位高手们的算法公式 我猫着被砸的危险发个我自己用的公式。适合220v 50hz的。  c=15*i(注i=a;c=uf)
够简洁吧 一直用这公式估算电容降压电路。

这个厉害,绕来绕去不如化简后好用,就如卖六棱铜棒的老板娘,可以直接告诉你某一种型号的六棱铜棒每米是多少公斤,效率高,计算量少,更不容易出错。

网友(2011-12-29):
这个一定有收藏和学习! 请教如何在电路中加保险管

网友:
mark阻容降压电路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2012-03-25):
阻容分析,很有用.

网友B(2013-01-28):
引用 网友A:
看见楼上各位高手们的算法公式 我猫着被砸的危险发个我自己用的公式。适合220V 50hz的。  C=15*I(注I=A;C= ...

  C=15*I
这是我1981年在无线电杂志发表的经验公式!

网友:
精彩绝伦,谢谢了!!

网友:
最近在修理一个阻容降压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5*I
这是我1981年在无线电杂志发表的经验公式!

元老啊  1981年我还没出生~~

网友:
simple $ cheap also a general knowage for 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