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以前用MCU51做的四轴控制板(所为PCB雕刻机),运算速度太慢打算改用AVR欢迎大家指

楼主(2005-03-26):
它是以串口下载图型DXF文件免得占用PC,下载后的数据由MCU51处里按图形内容去完成.

也可以不用PC独立编程,由其打孔很好用.

注明:这不是广告

只是看看有多少人关注这个东东(以AVR为核心).如果有必要我连续传这些资料.建议本论坛组织开发这样的东西!!!!

-----此内容被LaoHou于2005-03-26,15:24:48编辑过

网友:
有没有PC程序?

楼主:
有PC程序它是读取图形DXF文档转换为NC坐标的.

楼主:
这是PC介面很简,见笑了

网友:
我也用VB做过的,不过是两轴的,2051下位机,PC读图形文件然后输出坐标,曲线算法太难了!步进驱动速度慢啊!变速又太复杂,太麻烦所以没继续!

楼主:
我在这里只是扔砖引玉而己,用51是比较慢所想用AVR做,你用那些曲线算法?

网友:
不要笑我,曲线算法太难了,所以我用的是读图形点,然后步进小直线,简单吧!

楼主: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有什么拿出来交流交流,我用的是插补形式比较细一点,不过CPU不行,单单算Sin和Cos好象穿不过气来.

网友:
PC的CPU?我的下位机只是控制步进,无算法。

楼主:
我的意思是控制算法都在51里,可以脱离PC而且独立运行.

网友:
脱离PC而且独立运行的话,下位机内存大就行,可以用上位机算好了以后,发送到下位机。

楼主:
这样会变得更大,除非不脱机.你试想一下,一个圆弧坐标数一般3组,而算出来是多少看你要求精了,要不变成了多边形.
-----此内容被LaoHou于2005-03-26,15:47:51编辑过

网友:
用SD、CF卡应该可以解决内存问题。所以难度应该在上位机的程序。

网友:
我一直想找一个上位机软件,功能是把CAD等标准图纸转换为步进坐标,没找到啊!

楼主:
上位机首先看你用那种格式?

网友:
使用avr后速度也不一定能达到要求吧?你的步进电机使用多少细分?

网友:
我知道Protel可以输出孔位坐标,其他的没研究,因为原来想做自动PCB钻孔机的,机械部分受阻,放弃了!

网友:
我曾在网上找到过bmp转protel pcb 的程序此程序就是bmp的一个象素对应pcb的1mil

楼主:
回【15楼】细分倍数为10,市面上现成的驱动器.

网友:
对于我来说机械部分太麻烦,步进细分驱动,上位机编程,51编程,没问题的哪!

楼主:
回【19楼】正因为各有所长啊!所以毛爷爷说:人多力量大.

网友:
你使用丝刚还是使用皮带?丝杠皮带之间的间隙如何处理?会不会丢步?如果数据全部在下位机上运算,用avr可能也会很慢吧!

网友:
对阿,人多力量大。

楼主:
回【21楼】丝杆同步皮带都用过,丝杆和马达之间用连接器没有虚位,同步皮带(带钢丝的那种)和同步轮一般不会有虚位,会不会有丢步这个要看驱动器和马达能力了.

网友:
一般走曲线只需要插补程序就可以了吧,如果是控制步进电机走位,51应该跟得上。

网友:
我有兴趣,能否做成网站的制作?具体的可建议由网站出面。

网友:
廉价精密的机械部分是关键啊!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
原来大家也大体讨论过,驱动部分不是问题,PC部分的也可以解决,主要就是机械结构,这是主要限制。结构平台搭不起来,想什么都是空的。

网友:
LaoHou:机械结构平台你有没有好一点的办法,主要是价格和精度。

网友:
好像插补程序不需要sin和cos吧,过去的线切割都是硬件电路组成,照样能切割圆弧。

网友:
圆弧插补只需做乗2跟加减,

直线插补只要加减.

如果没有高要求(空程快速移动速度受限制),51在脱机控制完全可胜任.

难度在运动平台的精度与刚性,几元一支的丝杆与螺母配合,问题可能不少:

1.间隙可能也有0.Xmm,

2.螺距的累积误差在200内可能也有0.Xmm

3.类型可能是锁紧螺纹,传动效率低,易磨损

4.运动表面粗糙,且没有硬化处理,震动大且易磨损.

网友:
常州的数控线切割就是这样的,在PC端用类似CAXA的程序把图形处理好,并口下载到下位机.

这时下位机可以脱机直接带线切割工作.

我也想做一个做做PCB,希望达到平时做板一般要求就行了.想高也不太现实,成本在这呢,还有就是这种加工方式,精度也是有限的.

对了,做板一般要求具体到尺寸,多少合适?

网友:
运动平台的精度,可採用滾珠丝杆較有保證.因其基本上無间隙,如用普通丝杆,可用间隙補嘗方法,減少誤差 ,相信也是可行的.

网友:
普通丝杆+间隙補嘗要视受力情况而定:

1 受力方向与间隙方向反向, OK。

2 受力方向与间隙方向同向或反复变化的力:

   a) 运动平台有足够的重量,OK。

   b) 运动平台没有足够的重量,影响精度。

稳妥的做法是消除间隙。

网友:
LaoHou 老侯你好,我也是东莞的,QQ:21146619

有时间交流

网友:
正弦余弦用查表可以节省资源的

网友:
建议将该贴与本站的另外一贴:看这牛人做了个什么东西? (电路板雕刻机)合并翻阅。

我看在“看这牛人做了个什么东西? (电路板雕刻机)”那个贴上的机械平台不错。

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可否动员起来,把它变成本站的一个实际动手制作的项目呢。

制作的目的并不是要求他与市面上上万元的同类设备比个高低。只要能做到雕刻一般的实验板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雕刻小的金属或塑料饰品或铭牌。更重要的是训练我们的动手能力,尤其是做机电一体项目的动手能力。

真切希望这个制作能在网站得以实现。

网友:
我去问了一下,控制系统大约500元(pci卡),包含软件系统。

机械部分大约要9000多元,自制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日本OPEN-JMM-1机械详图

楼主:
我有两个方案可以把价格降低,但必问大家以下几个问题,这可令价格浮动很大:

1.可以接受的加工精度为多少?

2.可以接受的工作速度为多少?

3.主轴马达可以接受多少以上的转速?

4.这台机是否只是针对PCB加工?

以上问题可以知道话我可以提供图纸或做样机给大家参考.

楼主:
回armok 阿莫:

现在有样机300x300驱动是用AC伺服PC控制.不过太贵了它是生产线上用的.

在这里发觉很多人想DIY嘛!

网友:
我问了一下,机械找人加工是按工作小时算的,每小时15~20元不等。

不过我没有图纸,只能口头描述了,还没有交流清楚

网友:
其实雕PCB并不是它的强项,可能做模型更好,看看这个http://www.deskcnc.com/

网友:
我可以画非专业图纸,有加工的吗?

网友:
我愿意做第一个实验样机,并且按10mil精度制作.行程300x300.

请大家提供图纸.

不知道哪为能支持一下.谢谢!!!

我有设备可以加工这些零件,就是我的AVR太菜了一点.

我的EMAIL: wzhscj@sohu.com

网友(2008-05-02):
支持做这样的板,能打孔就行,带液晶独立操作

网友(2008-10-17):
LAOHU

不知道你的AVR硬件平台做的怎么样了,

我现在也在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的想法是用上位机解释G代码,转换为中间代码,然后下载到MCU板,解释执行

大的工作量由电脑完成.

不过我对硬件平台不懂,想见识一下你的硬件平台.谢谢.

网友:
LaoHou,你好

    我现在也有一种想法,下位机下载数据后,自己做运动算法,我在琢磨ST32准备用ST公司的ST32系列的M3核做.希望能与你联系上.

    我的EMAIL是: TONDA@126.COM

网友:
想问下:

1、CAD的DXF文档转换成步进电机可执行的轨迹坐标是不是有点难度?

2、对DXF文档的画图有没有具体限制?

网友:
发个我做的上位机软件的IDE,目前还没有成熟.呵呵.

网友:
建议先用简单思路完成脱机

网友:
比较感兴趣

网友:
很有兴趣,顶一个

网友:
我想用这个方案来做。STM8(读SD卡的G代码,显示,键盘) + 运动控制IC(初步定mcx314AS,带加速度控制,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功能非常强大,500元元一片,有没有人找到便宜一点的?)。

网友:
建议运动控制部分自己做,否则就没有DIY的乐趣了,呵呵,价格也高啊,

SD和U盘倒的确是应该的,可以存储大的程序.

网友:
运动控制IC,我可以用CPLD实现,EPM1270最多控制5轴,查补周期1,2,4,8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