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DC-DC电源芯片,要求如下

楼主(2005-03-26):
输入电压:  10-50V

输出:       24V

输出电流:  500mA

小型封装,工业级

找了一下,LM2575的电感太大,CS51414的最大输入电压只能到40V,那位再推荐几片

网友:
找maxim的吧,,好多呢

网友:
onsemi 有12-45V的STEP DOWN型号。

你的输入范围太宽了。用通用芯片做反激电源吧。

网友:
不好找,要求功率太大了,12W了啊!

金升阳的模块还可以,不过只能做到18-36v输入,好像也没有12w那么大的

一般的DC/DC芯片都是降压或者是升压的,我还没找到开关稳压集成块能够同时升压和降压的

网友:
max有完全满足的,最大76V输入,输出1A,电感在100uH左右。网站报价$1.9,供应商报价$1,上周刚推荐的。只是忘了型号了,回头查一下。你也可以根据这些参数去查。

楼主:
蜗牛,等你的消息

网友:
好的,没问题。不过这一款估计直接买是买不到的,要走供应商。如果你自己先用,可以从max申请样片。

网友:
啊?dfgeoff ,才$1.9?这么便宜啊?偶买的DC模块岂不是很不合理啊(3W,60元)?

网友:
本来我们也觉得不可能,因为是供应商打电话说的,我们怕听错。上max网站看了,网站报价$1.9,这样供应商报价$1就基本没问题了。很夸张吧,这是新出的器件,效率也很高,看参数曲线,12V输入时,最低效率70%,最高95%,很不错的,比原来用的lm2591HV好不少。已经申请评估板,如果无法提供,就直接申请样品做测试。

明天上班就可以看具体型号了。

网友:
----网站报价$1.9,这样供应商报价$1就基本没问题了

蜗牛兄: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买的几种芯片为什么代理报的价格要比美信网址高的多的多,甚至是几倍???比如MAX538,网站上是$4.85,代理的价格是86人民币!MAX809,网址上没有报价,代理商报的是10元@1k,真tmd黑!

网友:
没那么惨吧?!也太黑了,你找的什么代理商?我们公司走的都是比较大的,像安富利,艾睿之类的。明天详细问一下报价及货期

网友:
蜗牛兄,我找到三家就是美信网站上的三家,安富利,英买二,还有一个忘了,他们的价格都一样黑!不信你明天顺便问一下MAX538BEPA和MAX809JEUR的价格!

网友:
Maxim 车载用降压 DCDC MAX5035 1A

直接链接http://www.maxim-ic.com.cn/quick_view2.cfm/qv_pk/3991

不过才发现,这款输出电压最大才13.2V,不满足你的需求

Wide 7.5V to 76V Input Voltage Range

Fixed (3.3V, 5V, 12V) and Adjustable (1.25V to 13.2V) Versions

1A Output Current

Efficiency Up to 94%

Internal 0.4

----------------------------

你可以试试用NS的LM2591HVS-ADJ

3.3V, 5V, and adjustable output versions

Adjustable version output voltage range, 1.2V to 57V ±4% max over line and load conditions

Guaranteed 1A output load current

Available in 5-pin TO-220 and TO-263 (surface mount) Package

Input voltage range up to 60V

————————————————————————————

难道你说的这两款特殊?我所说的差不多一半,是所有涉及过的都这样,从来没出现过供应商报价比网站报价还高的。

网友:
输入电压:  10-50V

输出:       24V

输出电流:  500mA

以上芯片都不合适,楼主需要的是能升也能降的。

sepic拓扑或变压器结构的才行。

楼主:
向大家道个道歉,输出应该是5V,是我敲错了,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基本选定蜗牛推荐的两款了,谢谢

网友:
?蜗牛推荐哪两款了?

网友(2005-12-25):
MAX5035虽然耐压高,可惜在体积和高度都受限的情况下,选大容量的电容可真不容易,所以俺选CS51414,电感体积可以更小,电流更大一些,前端过滤波后配小电阻和TVS,确保电压在33V以内,选电容就方便了,楼主的电压要求虽宽,但正常电压应该在8~16V(如汽车),其他高电压是瞬变。

   前端电容和后端电容一样重要,在500mA输出时都用钽电容47uF左右比较好,且都还要辅助小瓷片电容,当然双22uF更好。

网友(2013-11-07):
可以看看这里 www.chipse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