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样PCB抄板

楼主(2005-03-28):
各位:

  好!因公司要抄一块板子,我用扫描仪把PCB扫描进电脑,用Photoshop把它转为BMP格式,再用软件把BMP格式转为PROTEL格式,可是用PROTEL 打开,里面只显示"BMP1",其余的就没有了,大家有空可否帮我一下,我搞了一整天还没找到办法!

网友:
www.pp51com上好像有的阿

网友:
上传一个好用的BMPtoPCB的软件:

使用方法:

1、将扫描图像送到PHOTOSHOP里面处理,使其变成黑白二色的BMP位图。对最后形成的黑白图像要求是黑白分明,在没有线条的地方不应有黑色。

2、运行BMP to PCB 软件,在软件界面的右上角的标签“Input Bitmap”项输入要转换的位图---用鼠标左键单击"Choose"按钮,在打开的对话框中输入要调入的"XXX.Bmp"位图,单击"打开"按钮即可将位图调入。在"Scaling Factor"标签处选择PCB图的缩放比例,只能选整数倍----这也是这个软件不足的地方,给操作带来一定的不便。在标签"Board Layer"中设为7(数字7表示TopOver层)。最后在"Out Pcb"标签单击选保存项保存为PCB文件。

3、在Protel中调入上一步生成的PCB文件,可以看到该调入的文件是黄颜色的(因为是在TopOver层)。此时就可以开始放置元件封装了。要注意的是,如果放入元件封装时发现调入的图形大小与封装尺寸不对,则又需要重新在PhotoShop里面把刚才处理的图形缩放到合适的大小。

网友(2011-06-18):
用 CsiEDA 抄。这个veryCD可以下载的到。抄板教程网上也有。
别的我下了几十次 不是不好用、失效的 就是带毒的。

网友(2011-09-28):
给PCB厂,让他们搞,不容易出错,很多不良PCB厂乐得干这些事,给点钱呗。要是PCB不难的话,万用表量量,用杆破铅笔和白纸画画搞定。
送之前,照相、记录,把各个器件的位置搞清楚,然后都焊下来。

网友:
立佳专业PCB抄板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