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步进电机驱动问题~~(新手上路)

楼主(2005-03-31):
我的步进电机是三相的,额定电压30V,额定电流3A

该用什么驱动芯片呢?各位大虾帮帮我~~感激不尽

用L298可以吗?是不是驱动电流不够 啊

网友:
用L298可以的!!

网友:
有图参考吗?

哪位大虾可以细说一下?

网友:
298最大到2A,而且里面只有两个H桥,用达林顿或者MOS管搭好了

网友(2005-06-30):
要是用l298 要用3片啊!! 还是用mos吧

网友(2009-09-19):
我也在做 不过高速下运行不好 想换驱动电路 有好的电路给我分享一个

网友(2016-02-01):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2016-04-29):
你呢?解决了吗?不明白三相六线电机怎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