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的控制方法

楼主(2005-03-31):
伺服电机有三跟接线,一跟电源,一跟地线,还有一跟是控制线,我给控制线一定宽度的正脉冲,电机会相应转一定角度,可是我不能改变它的转向,请问如何控制,谢谢!

网友(2005-06-30):
有这样的电机 我还没见过呢!!给个负脉冲试试!!

网友(2006-04-16):
改变脉冲宽度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