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制作用AT90S8515 DIY HDD-MP3时,发现了不能用ISP下载线下载PROG?

楼主(2005-04-02):
最近利用空闲的时间DIY HDD-MP3时发现AT90S8515不能用ISP下载。请教哪位大虾能帮帮忙?

网友:
你以前ISP成功过吗?

熔丝位正确吗?

确认电路没问题?

楼主:
电路没有问题,可以通过PONYPROG2000的读出PROG时,会弹出UNBLE TO PROBE,BAD DEVICEE OR DEVICE LOCKED[-25],我以前就没下进出!但我用CONFIGURATION AND SECURITY BITS时发现LOCK1;2都打钩了。我用专用的编程器写读檫都没有问题。但用编程器读出来的配置位LOCK1;2又没有打勾。不知道时什么原因?

网友:
SPIEN=0吗?

PONYPROG要配置下载线的类型以及校准。

你用双龙的SLISP再试一试。

楼主:
用了SLISP,一通讯就说你读取CHIP ID 失败!

楼主:
还有在SLISP中选择CHIP型号的时候,选择AT90S8515时发现RC校正不能用,配置熔丝也不能用.

网友:
SPIEN=0吗?专用的编程器可以检查熔丝位的。

楼主:
我刚刚用编程器读出了配子位,发现LOCK1;LOCK2;都打了钩,SPIEN没有打钩,也就是说是零。我的QQ号码是16734371,可以加我!